IAR相同变量高亮,寻求帮助

楼主(2019-08-08):
最近开始使用STM8,只能转战IAR编译器。
不过发现IAR不能像Keil那样,相同变量进行高亮显示。
有那个大神知道怎么设置,指导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不會設iar
但是你可以試試把iar工程導入 VS或是VScode,build可以用vs的外部工具呼叫,要debug再開iar

网友A:
换 Source Insight 4.0。

网友:
UE 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IAR可以的啊。

网友:
不明白用编译器的编辑器有什么好处,我都是用外部编辑器。

楼主:
太好了,那就是软件可以这样显示,那应该是是我设置不对,我的状态是默认设置,不知道修改哪个设置,你知道在哪设置的么?

楼主:
可以让我看下你这个地方怎么设置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让我看下你这个地方怎么设置的么?

新版IAR的IDE有这个功能,STM8的应该是老版本IED。你试试装完IAR for STM8后,再装最新版IAR for ARM。
安装的时候注意选择同一个安装目录。这样就是STM8和ARM编译器都共用同最新版的IDE了。

网友:
写代码还是用专业编辑器比较好,试试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IAR的IDE有这个功能,STM8的应该是老版本IED。你试试装完IAR for STM8后,再装最新版IAR for ARM。

这个办法666,学习了。

网友:
从今天开始像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018-1-1.html

网友:
没用过stm8,原来 这个和 MSP430一样也用IAR啊,可是我好像也没记得IAR里有高亮的方法

网友:
不明白用编译器的编辑器有什么好处,我都是用外部编辑器。+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好了,那就是软件可以这样显示,那应该是是我设置不对,我的状态是默认设置,不知道修改哪个设置,你知 ...

现在只有iar for arm版本有相同变量高亮的功能,for stm8目前还不支持。

网友:
建议直接用VScode或者sourceins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只有iar for arm版本有相同变量高亮的功能,for stm8目前还不支持。

原来这样啊

网友B:
如果你同时需要用AIR for ARM的话,按我9楼的方法就行。

共用IDE:

STM8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同时需要用AIR for ARM的话,按我9楼的方法就行。

共用IDE:

亲测可以实现,谢谢了

网友(2020-05-25):
请问,你的8.4版本安装包和注册机还在吗?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破解完全的8.4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Source Insight 4.0。

有注册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