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运放电路是什么放大电路?

楼主(2019-08-08):
如果,输入IN是在喇叭的负极采样的信号,目的是要来显示音乐的声音的大小。

网友A:
第一级反向放大器,第二级比较器

网友:
看着像一个半波整流,输入端把直流给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反向放大器,第二级比较器

二楼说得对,第二个运放输出是音频信号的峰值,比较小的信号被切去了

网友B:
取包络峰值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包络峰值用的。

比较不好理解的时候,第二个运放的输入,为什么需要接单片机IO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不好理解的时候,第二个运放的输入,为什么需要接单片机IO口

有没有可能是PWM波?

网友C:
很像音响的自动关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像音响的自动关机电路

这个是音响的音乐显示。

就是8个LED灯在跳动, 音乐大声一点,就是亮多几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