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中PCB布线连接焊盘总是靠边

楼主(2019-08-08):
困扰好久了(注:前面两张图是靠边的,最后一张是我期望的!)
以前的版本,如果连线到焊盘,总是自动从焊接中间连接的,现在自动就靠边上。
如图:

网友:
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拉线我都是16拉,敷铜过孔检查那些用19。。。。。求大神科普指点

网友A:
同样困扰好久了。而且发现AD19更吃PC的配置,低端电脑太卡。我的解决办法是卸载AD19装回AD16。
整个世界都平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困扰好久了。而且发现AD19更吃PC的配置,低端电脑太卡。我的解决办法是卸载AD19装回AD16。
整个世界都 ...

这个吃字不准确, 应该是吞.
毕竟要扫描收集和上传各类犯罪证据,
理解一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吃字不准确, 应该是吞.
毕竟要扫描收集和上传各类犯罪证据,
理解一下行不行 ...

你还别说,就是安了AD19之后代理公司才又来骚扰的,连我们公司几台电脑用,每台是什么版本都掌握的一清二楚。之前论坛里还讨论,这个软件不会有多么牛逼的后门,基本都是瞎撞打电话忽悠的。从我的经历看,瞎撞没法否认,但有牛逼的后门这件事可以坐实了。
ps,我们公司去年买了一台AD授权,公司只有我一个专门画图的工程师,但中间有硬件测试的还有一个嵌入式的在他们自己电脑上用过AD软件。然后今年电话就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空格键改变啊

关键是:就是空格也变不了,越变走线越不满意!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没问题

默认AD19按空格也不能解决楼主位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问, 现在只能一条线布2次, 先断了,然后从另一个焊盘出线

网友D:
走线默认形式是可选的,我用10,在拉出线后,按QWE上面的1还是2还是3数字键,可以改变形式,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走线默认形式是可选的,我用10,在拉出线后,按QWE上面的1还是2还是3数字键,可以改变形式,你可以试试。 ...

这个帖子只讨论AD19。

网友:
6.0 飘过

网友:
应该是BUG ?

网友:
同样用AD19也是这个问题,没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