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样的电阻适合在长时间80度环境下工作

楼主(2019-08-08):
第一次发帖。。若标题步合格麻烦提醒下  谢谢各位大佬。。。。。 我在设计一个温湿度传感器   传感器需要长时间测试大概温度80度    传感器板子上面会有电容电阻   然后长时间呆在这个80度高温环境下   会有影响吗。。该选用什么样的电阻了。。还有pcb板子打板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尽量买精密电阻吧,比如20/10/5ppm之类的,要求真的高用1ppm的不过那样的designer也不会上这里来问了
搜索的时候加上ppm这样的关键词就能找到

网友B:
如果环境80度稳定,基本什么电阻都可以,有走功率的,留够余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买精密电阻吧,比如20/10/5ppm之类的,要求真的高用1ppm的不过那样的designer也不会上这里来问了
搜索 ...

谢谢  电阻电容  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电阻用来上拉  电容用来vcc滤波  不需要考虑温漂  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环境80度稳定,基本什么电阻都可以,有走功率的,留够余量就好

我看sht75上面用的0603的电容    这个可以测量100多度的温度了

网友C:
常规的应该都没有问题,多看看Datasheet

网友A:
那随便用什么就好,功率选够,i2c的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的应该都没有问题,多看看Datasheet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随便用什么就好,功率选够,i2c的上拉电阻?

是的哈!!!!!!!!!!!!!!!

网友D:
实心陶瓷电阻,估计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心陶瓷电阻,估计可以胜任!

ok  我看看 谢谢了

网友E:
普通电阻都可以,你看看手册,op tem基本都能到1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电阻都可以,你看看手册,op tem基本都能到150

嗯嗯 我看手册是的   就是不知道一直处于80度环境下  行不行  寿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看手册是的   就是不知道一直处于80度环境下  行不行  寿命怎么样

没事。做的R2000,处于盘点状态一直都是100多度,我用的芯片最高耐高温到125,R2000才85,主芯片都不怕

网友:
80度  普通电阻稳稳的,只要是品牌的电阻这个都不是问题

网友F:
80℃更应该考虑MCU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
楼主电容怎么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更应该考虑MCU能不能受得了

就传感器喔  引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