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的触针,应该什么角度才规范?

楼主(2019-08-08):
如图,我发现主人公角度的误差非常大。

有没有规范可以遵守?

楼主:
下面这个角度就准确。

网友A:
第二种方法才对。

网友B:
百分表并不是为了测量数据吧,我感觉就是为了摆放工件打直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分表并不是为了测量数据吧,我感觉就是为了摆放工件打直线。

除了打表校直,还有1:观察旋转物体的跳动、2:用于比测台观察物体的高度、3:观察直线长度的精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才对。

这个角度多少度最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角度多少度最准确?

一时间没找到相关资料,一般0°~20°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打表校直,还有1:观察旋转物体的跳动、2:用于比测台观察物体的高度、3:观察直线长度的精度等等。 ...

我看这种千分表两边刻度是对称的,也没有小表盘。那么那种有小表盘的是不是用法就不一样呢

网友D:
我喜欢用直表头,这种小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喜欢用直表头,这种小的不好用。

我现在非常怀疑,这种百分表,只有一个角度是准确的。其它角度会按一定比例失真。

我已经换成直表头(千分表)。总是90度垂直测量,没有角度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非常怀疑,这种百分表,只有一个角度是准确的。其它角度会按一定比例失真。

这种通常叫跳表,我之前在东莞上班有两年经常校准这玩意,我查查资料。

网友:
标准名称是杠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这种千分表两边刻度是对称的,也没有小表盘。那么那种有小表盘的是不是用法就不一样呢 ...

这种杠杆表一般用于观察圆孔内径的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非常怀疑,这种百分表,只有一个角度是准确的。其它角度会按一定比例失真。

找了一下,这个描述算是详细:

测量杆与被测工件表面必须垂直,否则会产生误差。

杠杆表的测量杆轴线与被测工件表面的夹角愈小,误差就愈小。如果由于测量需要,α角无法调小时(当α>15°),其测量结果应进行修正。分析可知,当平面上升距离为α时,杠杆表摆动的距离为b,也就是杠杆的读数为b,因为b>α,所以指示读数增大。具体修正计算:α=bcosa

例:用杠杆千分表测量工件时,测量杆轴线与工件表面夹角α为30°,测量读数为0.048mm,求正确测量值。
解α=bcosa=0.048×cos30°=0.048×0.866=0.0416(mm)

但是这样问题又来了,如何测到准确的夹角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杠杆表不太适合测绝对值,测相对变化辐度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