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函数模板“<>()”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9-08-08):
我在看ROS(机器人操作系统)的例程,里面有一个语句:
ros::Publisher chatter_pub = n.advertise<std_msgs::String>("chatter", 1000);

这里advertise是成员函数,请问它既有尖括号也有圆括号是什么用法?有人说尖括号显式指定了圆括号参数的类型,我看了下面的源码,认为这种解释是错的
advertise,它的声明如下图,声明在这个链接

然后我又查看了advertise的定义,如下图,定义在这个链接中的249行

我的疑问是,定义中,M为何根本没出现在advertise函数的参数列表里,直接出现在了函数体中?这种用法我在C++ primer中没找到答案。

网友A:
泛型不用考虑那么多,就当做宏定义替换去理解就好了。它实际上就是在编译期间直接替换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重载函数

网友B:
你怕是买了本假的《C++ Prim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买了本假的《C++ Primer》

你的解释应该是错的,我之前就看到这个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泛型不用考虑那么多,就当做宏定义替换去理解就好了。它实际上就是在编译期间直接替换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重 ...

想知道它书中的源头,捂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解释应该是错的,我之前就看到这个地方了

别人没解释错,好不。
如果看了这段内容,还不明白,是不是应该许弃C++了。

模板参数类型,并不一定要出现在函数的参数列表中。

网友:
ROS中,这就是topic类型(模板),然后括号里面是topic名称和队列个数。

网友:
别人说对了还说别人解释错了,服。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没解释错,好不。
如果看了这段内容,还不明白,是不是应该许弃C++了。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源程序只是传递一个数据类型,并没有传递实际参数,所以不需要也不能出现在参数列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