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充电宝要炸了!单电芯3.65v存放自动胀气,亲身经历,多图

楼主(2019-08-08):
希望我这个帖子,引起大家的重视!! 充电宝,可能每天都在用,危险时时刻刻都存在!!!  另外希望论坛里做过充电宝开发的兄弟解释一下,下面我遇到的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在jd买了一个 行业内 牌子还算可以的充电宝。产品铭牌在下图:

大约用了1年, 前天,我突然发现,充电宝有大肚子情况:

因为业余时间,本人经常玩航模飞机, 都知道锂聚合物电池大肚子,电芯肯定挂了。 并且清楚的知道,锂聚合物软包电池的安全存放电压在3.75v左右。         于是,我把大肚子的充电宝对手机进行充电,相当于充电宝是放电的情况。  大约放到30%左右的电量(充电宝正面的液晶屏有显示剩余电芯电量)。这时,我把剩余电量30%的充电宝单独放在柜子上。【这时候,我不对充电宝进行充电, 也不对充电宝进行深度放电。  而是观察他的胀气情况,是否会好转。 就这样过了24小时。。 情况更加严重了。

今天早上,我怕一直鼓气。会爆炸。   提前对充电宝进行了拆解。

这个充电宝是 2p1s的结构。  也就是 2个 10000amh进行并联。  然后进行升压。   进行拆解后,有一片电芯是完好的,  另外一片却已经大肚子。。    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电压显示为3.65v 。   于是我用剪刀把 大肚子这片 拆下来了。。(玩航模的做软包电池多多少少都懂。)

===========以上是 安全隐患的 真实案例 ==============
一般人肯定把充电宝丢了算了。  而我希望从科学原理上知道 这次事故的原因,  从根源:防止以后悲剧发生在另外人的身上

1. 为什么存放电压在3.65v的 电芯会不断的鼓起来?

我自己的想到的答案:  因为 是1s2p 的结构,  就算 3.65v 存放的情况下, 有一片好的电芯会对 大肚子的电芯, 不断的充电?? 这样才会导致大肚子??    我的解释 靠谱吗?? 论坛里有没有做锂电池材料科学的兄弟来说说原理??

2.  我用剪刀把2p的电芯  分离成 1p 和 1p 。  我脑子里认为: 1p 好的电芯,电压应该不会掉落。   1p 大肚子的电芯,电压应该会在 几个小时后衰减。  然而过了 12小时后, 大肚子的电芯,电压反而升高了0.03v ?   正常的电芯,电压并没有变化。

我不懂材料科学。无法解释

3. 这块大肚子的电芯(无任何保护板,外部无任何电气连接),我放在阴凉处,会不会一直大肚子, 直到 泄气(爆炸)?

=========== 更深层次的想法,涉及开发 ==============

1. 如果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充电宝。  如何才能彻底防止 这类情况的产生??
客户会经常冲一个晚上不拔插头。  但是客户不会过分到,冲一周不拔插头。

2.  我遇到的问题,根源上是 充电宝的设计问题,方案问题。。   还是 作为客户 的使用问题?

3.  如果是使用问题, 如何正确 安全的使用充电宝??

=============

欢迎讨论,
说说你生活边的安全隐患, 引起大家的重视。别人看到可能会救一家人! 就像armok之前发的地线帖子一样

网友A:
我以前的手机、平板、充电宝,都鼓包过,只要是这种电池,老旧、过冲(尤其是一个晚上不拔插头),就会怀孕,,,狠正常!

网友B:
看标题还以为炸了,场面火爆,结果只是怀孕,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还以为炸了,场面火爆,结果只是怀孕,失望······

兄弟 ,电池送你。 只要一根钉子。 绝对可以 火光四射。。。  如果有空我打算周末去郊外 试试!!

网友C:
国产软包锂电就没几个不鼓包的,
所以我买都是尽量要硬壳的

网友:
还是18650电池的充电宝相对安全些

网友:
支持楼主,不过这个是世界难题吧。

网友:
这个品牌还真没听说过,其他充电宝应该会好点吧

网友:
我有一个跟楼主的一样的,用了差不多2年了,被摔了N次,目前状态良好。

网友:
之前买过的充电宝都是18650的……看来还是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
我去,这个牌子的充电宝我也有一只,电量显示只有4颗LED。买手机的时候JD送的。

网友:
忍不住想捅破它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三四个移动电源,还好都没怀孕,其中有2个四五年+的年限了。

网友:
震惊!楼主这个大老爷们竟然对大肚子的做这事.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

网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做机器人就遇见过好几个大肚子的 后来我们只用18650 前几天维修别人的机器人 拆开发现又是大肚子的聚合物

网友D:
软包就是鼓包太烦人,还是选18650的吧,安全第一

楼主多看看手电大家谈论坛,充电头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包就是鼓包太烦人,还是选18650的吧,安全第一

楼主多看看手电大家谈论坛,充电头论坛。。。 ...

有段时间没看了。  以前经常去看。

网友:
用针或者钉子,扎一下会怎么样?  会爆炸吗?

网友:
我的小米 ALT的电芯也会鼓包, 估计都这毛病,  公司产品都改用三星18650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软包就是鼓包太烦人,还是选18650的吧,安全第一

楼主多看看手电大家谈论坛,充电头论坛。。。 ...

18650不是说钢壳爆炸更恐怖吗

网友:
这个是关于锂电池储存的专业厂家意见 http://m.juda.cn/news/37683.html  网页被流氓百度劫持了,这个是正确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软包锂电就没几个不鼓包的,
所以我买都是尽量要硬壳的

硬壳更恐怖。。直接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8650不是说钢壳爆炸更恐怖吗

不会呀,正极那里是泄压阀,18650 直接短路,穿刺,也不会炸,除非小厂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手机、平板、充电宝,都鼓包过,只要是这种电池,老旧、过冲(尤其是一个晚上不拔插头),就会怀孕 ...

18650是否比较安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呀,正极那里是泄压阀,18650 直接短路,穿刺,也不会炸,除非小厂产品 ...

你去搜一下爆炸的视频,比软包威力大多了
我现在只用软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电池送你。 只要一根钉子。 绝对可以 火光四射。。。  如果有空我打算周末去郊外 试试!! ...

也许你会失望。之前去香港苏宁买手机,送了个充电宝,回家一充电就这个样子,不敢再带去换,就找空旷地,如你所说那样操作,期望火光四射然后燃烧,还邀人围观,结果并没有,砸烂了也只蹦了几点火星。

网友:
貌似 特斯拉电动车 也是用 18650 电池组吧

网友:
这就可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电池送你。 只要一根钉子。 绝对可以 火光四射。。。  如果有空我打算周末去郊外 试试!! ...

拿一根钉子,从中间一锤子砸下去,最多会冒点烟,然后就算安全销毁了,不会火光四射的。

网友:
充电保护板肯定有的,照片里能看到。充电到了限值会断开。 最近我在做保护板。

网友:
记得电池厂家曾经跟我讲过,锂电存在爆炸隐患无法避免,目前行业能做的只能尽量降低风险

网友:
聚合物电池我只用2年,2年后必换新,感觉这个东西早晚要鼓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电池送你。 只要一根钉子。 绝对可以 火光四射。。。  如果有空我打算周末去郊外 试试!! ...

貌似是可以戳破的,之前有个贴子里看有坛友说过可以扎破,但不要捅到电芯上去。

当时记得咕大师说他还扎破过一个后还继续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电池送你。 只要一根钉子。 绝对可以 火光四射。。。  如果有空我打算周末去郊外 试试!! ...

用针扎一个小孔可以放气的,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F:
注射器吸气出来研究一下是啥气体

网友:
快充版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注射器吸气出来研究一下是啥气体

成分是氢气,是锂电过度反应出来的

网友:
手头有不少18650、26650玩充电宝或者手电,大多都是4.2v充满存放的,比软包电池皮实多了。

网友G:
以前不懂,手机电池鼓包了,用针扎个洞把气放了,然后贴个胶带把洞堵上继续用了半年,现在想想真特么命大

网友H:
那结果上,这个鼓包电池怎么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结果上,这个鼓包电池怎么处理了?

周末,扎钉子。  这周末 台风。  顺延到下周末。 到郊外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不懂,手机电池鼓包了,用针扎个洞把气放了,然后贴个胶带把洞堵上继续用了半年,现在想想真特么命大 ...

你是真的强!

网友:
鼓包了的电池就不要再去弄了   充电什么的 感觉很危险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鼓包了的电池  丢哪里? 我知道这个乱丢污染环境    鼓包的我都放着没丢

网友:
听说对它充电就会瘪回去。

网友:
同款充电宝,关注一下扎钉子实验。

网友:
我也有一个,长期放车上,最近发现也有点鼓包了。准备丢了

网友:
小米充电宝也出现怀孕迹象,1个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