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程序如何加密防破解

楼主(2019-08-08):
给客户做了一个项目,C2000。
C2000有FLASH加密,已经在这个文件CSMPasswords.asm里设置了密码。
有个这个加密就可以防破解了吗?
应该不行吧,网上搜搜一大堆都说可以提供这类的破解服务。

请教各位,用过这个片子的都怎么处理的?
有更好的加密防破解的办法吗?
或者即使破解了拿到了完整的二进制文件,当烧录到新的片子中也无法使用。
谢谢~~

网友A:
楼主可能不知道现在的C2000也有Unique Device Number了

网友:
唯一ID做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不知道现在的C2000也有Unique Device Number了

我去查查相关资料,用UID如何加密呢,都什么思路,可以讲解一下吗?谢谢

楼主:
UID如何加密呢,都什么思路,可以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UID如何加密呢,都什么思路,可以讲解一下吗?谢谢

程序里做UlD对比,不统一时做异常处理

网友C:
使用UID 验证,可以增加破解难度

网友D:
可以请 TI 直接帮楼主客制化一款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请 TI 直接帮楼主客制化一款就行。

周董: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董: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啊……

您该不会当真吧?哈哈哈!...

网友:
10万块就可以自己流片一个51内核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做UlD对比,不统一时做异常处理

那就是每个程序都是唯一性的喽?
我查了一下我用的C2000的片子没有U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UID 验证,可以增加破解难度

恩~~
没UID的片子怎么弄?用加密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每个程序都是唯一性的喽?
我查了一下我用的C2000的片子没有UID

看我二楼的回复,你还是不知道现在的新c2000有uid

网友E:
otp,写一个密码,跟程序里面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otp,写一个密码,跟程序里面的对比,

用otp怎么做?没想明白用什么逻辑去做,谢谢

网友E:
出厂的时候在otp写一个你的密码,程序上电做对比,别人复制你的程序,otp里面是没有的,自然就没法用

网友:
只要有技术含量,就正常加密算了。赶快卖钱再降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厂的时候在otp写一个你的密码,程序上电做对比,别人复制你的程序,otp里面是没有的,自然就没法用 ...

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批量生产时,这个otp密码何时写入呢?
     如果是,那么产品程序中包含写入otp密码的代码,那么破解都破解了一个程序照样可以批量生产。
     如果不是,那么就要需要在烧录产品程序之前先烧一个专门写otp密码的程序,产品程序只负责读和校验。
2、写入otp的内容破解都就读不到了吗?破解者既然能破解了flash里的内容,otp里的内容不是也很容易吗?
     要么otp里写入的类似UID内容,具有唯一性。但是这个只唯一性也根本保证不了,可以读到就可以被复制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厂的时候在otp写一个你的密码,程序上电做对比,别人复制你的程序,otp里面是没有的,自然就没法用 ...

暴力破解也可以把otp的数据读出来吧,还是需要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