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5号AA碱性电池放电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2019-08-09):
公司的一个产品,原使用的锂电池,考虑运输问题,想改用3节碱性电池串接,由于3节串联电压在3~4.5V,用了一片升降压DC,系统供电3.3V电流大概150mA。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一会,电压急速下降,发现其中一节电池电压失效成短路状态,相当于2节电池供电了,并有漏液现象,印象中碱性电池是可以几百mA大电流放电,换镍氢充电电池现象一样,怀疑是电池串联的平衡问题,换新开封的3节新电池,2,3个小时正常工作后依旧出现问题。日常生活中好多产品都是碱性电池串接使用的,没发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使用镍氢充电电池。

楼主:
老大这么晚还回帖,用镍氢电池也是这种问题

楼主:
一直挺反对碱性电池供电的,就一个电池漏液问题就可以pass掉了,体积也比锂电池大的多

网友:
换一次性硫锂电呢

网友A:
失效电池有规律吗?最顶?最低or中间?可能要在dcdc入串限流器件小值电阻啥的,可能dcdc的峰值电流太大了,或者加大dcdc前的电容。一般AA电池3,500mA没问题的。

网友:
碱性电池好像1.3V一下基本就没啥电了,最多给遥控器使使还行,所以只用降压就行了吧?

网友:
dcdc前面有没有加大电容?

网友:
才1、200ma,我估计和你设计有关,楼上的可能性很大,楼主好好检讨下

网友:
最近一个项目在用碱性5号电池,平时300mA持续放电完全没有问题。带载下可以放电到0.9V,但空载后会浮高到1.2V左右。

网友:
放电电流不是问题,可能是容量不一致,某一节电池容量放完后,变成0V,其它电池的电流流经了它,由于是负的,所以很快烂穿了身体。

网友:
看描述,不能拿碱性电池背锅啊,即使ldo也就150ma电流,能工作10+小时

网友:
你电流应该不止。价格不敏感,可以考虑一次性锂亚电池

网友B:
应该跟电池关系不大,小时候玩四驱车,那种粗铜丝转子的小马达,跑起来怎么也过1A了,照样用两节5号电池跑得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电池关系不大,小时候玩四驱车,那种粗铜丝转子的小马达,跑起来怎么也过1A了,照样用两节5号电池跑 ...

没错,动力型的放电电流很大的

楼主:
升降压DC是MPS的MP28164,电路是按手册标准电路搭的,试过用可调电源供电,从1.8V到5V输入,电压电流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效电池有规律吗?最顶?最低or中间?可能要在dcdc入串限流器件小值电阻啥的,可能dcdc的峰值电流太大了, ...

测试过几次,失效电池没规律,有可能就和容量有关了,先放电低容量的,直到这节电池放空失效。用万用表估计测不出电流尖峰,我试试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跟电池关系不大,小时候玩四驱车,那种粗铜丝转子的小马达,跑起来怎么也过1A了,照样用两节5号电池跑 ...

是啊,以前玩四驱时,有时新旧电池混用,也没事啊

网友:
这种现象,若不用升压电路会好一点,用升压电路准出问题,我也是遇到过,后来干脆不用了。只要有持续电流一定会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压DC是MPS的MP28164,电路是按手册标准电路搭的,试过用可调电源供电,从1.8V到5V输入,电压电流都正 ...

最好连LAYOUT也放出来吧,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
碱性电池放久了也是会没电的。

网友C:
哈哈,跟做指纹锁的厂家打过交道,碱性电池这个东东我知道一些。
首先,按照规矩,你应该先串个电流表看一下你的产品对电池端的实际电流需求,不能估算的,要实际的数据,要是有电流探头的示波器就更好了,连电流波动都看得出来。
这样,能不能用碱性电池,能用多久,心里才有点数。而且,这个世界是有过放不漏液的电池卖的,起订量上千的话,这种电池也没贵多少的。
按照某大电池厂的标准,单节5号电池,容量是2400mAH,放电终止电压是0.9V。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1000mA,要至少坚持40分钟,多的算送的。当然,这都是贵价电池,劣质电池700多mAH那种我就不讨论了。
你这个3节电池串联(比较奇怪的数目,锁厂多数是4节),由于内阻增大的关系,终止放电电压和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是要打折扣的,目测,你打个8折就差不多了。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你应该根据终止放电电压,给你家DCDC设计一个最低工作电压,低于这个电压,DCDC不再工作,并且锁死,即使电池回血也不触发,除非断电重启。
某些芯片的EN脚就用来干这个事的,一般两颗电阻分压就搞定了。
良心点的锁厂都有类似的机制,虽然出厂的电池不漏液,但是用户自己更换的电池,就很难说了。一把锁,从门上拆下来,半小时没得找,运维伤不起啊!

网友:
楼上高人。  有个疑问,3串或4串出现其中一节没电了(有时会漏液,有时不会),其他几个电压一致(1.3-1.4V)。这种情况多是怎么回事?

网友:
设计问题,改成成2节电池串联,持续工作5小时没问题

网友:
升压电路,输入端不能比输出电压高

网友:
一定要3节,改用升降压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个微信聊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跟做指纹锁的厂家打过交道,碱性电池这个东东我知道一些。
首先,按照规矩,你应该先串个电流表看一 ...

兄弟可以加个微信聊聊吗

网友:
AA 电池串联,一致性无法保障,碱性电池,内阻随着电量下降快速升高,你用2个小时,200mA上下的电流基本没电或者电量低,当然不正常,如果50mA放电,能放1000多出来,

网友:
为啥要DC降压,直接搞7533就好了。

网友:
升降压芯片,后端并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