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10的-6级别的频率计,校正RTC用。

楼主(2019-08-09):
经常有客户反应RTC时钟不准,有没有价廉物美的频率计,仅仅用在校正RTC时钟使用,级别1PPM就可以了,高大尚的买不起。

网友:
什么叫不准,没有基准,凭什么说不准

网友:
1ppm就已经很高大上了,DS3231最好的精度2.5PPM,折算一年误差一分钟左右

网友:
用Cs原子钟自制一个

网友A:
“DS3231最好的精度2.5PPM,折算一年误差一分钟左右”,那是理论值,面且是在0-40度范围内,实际使用时比这个大得多。

网友:
可以看看53230的带高稳选件。

网友:
好像行不通,这个价格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3231最好的精度2.5PPM,折算一年误差一分钟左右”,那是理论值,面且是在0-40度范围内,实际使用时比这 ...

做电子钟用,放室内,温度一般10~30多度,年误差20秒左右,当然如果你用在室外高低温变化大的环境误差会大一点
楼主说的1ppm,就看愿意出多少钱了,而且如果客户能感觉到误差大的,那精度可不是一般的差了,也需要用1ppm那么高的精度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电子钟用,放室内,温度一般10~30多度,年误差20秒左右,当然如果你用在室外高低温变化大的环境误差会 ...

我说的是频率计的精度,不是RTC精度,用于校准RTC芯片输出的。

可能我说的不明白,不好意思。

网友:
校rtc最好用石英钟表分析仪

网友C:
交你个方法,do it yourself,第一步,找一个GPS芯片,只要有秒脉冲输出就好;第二步,网上买个个FPGA开发板;第三步,采用等精度测频实现两路计数器,参考频率使用FPGA板上的晶振倍频就可以;下一步一路测秒脉冲,一路测RTC,最后一步对比一下就能计算RTC精度了,相当于卫星铯原子钟帮忙校准了

网友:
RTC负载电容不同,频率特性会变的,我看到过测震荡声音的不直接接触

网友:
受时自 G.P.S 貌似成本较低且误差也不大。

网友D:
以前公司买过,是非接触式检测频率的。很久不用了不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老外网站,用麦克风能听到石英表的32768Hz振动

有链接吗?想看看是怎么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链接吗?想看看是怎么测的

http://bertrik.sikken.nl/bat/ne612het.htm

网友:
用内置晶振的,带温度补偿的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bertrik.sikken.nl/bat/ne612het.htm

用喇叭听就能知道准不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交你个方法,do it yourself,第一步,找一个GPS芯片,只要有秒脉冲输出就好;第二步,网上买个个FPGA开发 ...

用单片机不行?一定要FPGA ?能说说优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不行?一定要FPGA ?能说说优劣?

FPGA是硬件直接逻辑输出,单片机是程序运行判断后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以前公司买过,是非接触式检测频率的。很久不用了不知道去哪里了。

我以前 都用频谱仪 的天线  放到晶振外壳上 就能检测到晶振的频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 都用频谱仪 的天线  放到晶振外壳上 就能检测到晶振的频谱了。  ...

频谱测频率到不了楼主的10^-6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交你个方法,do it yourself,第一步,找一个GPS芯片,只要有秒脉冲输出就好;第二步,网上买个个FPGA开发 ...

不太相信GPS输出的精度能到10^-6,  而且要在室内用要有信号。
某宝原子钟只有几百块,买一个原子钟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不行?一定要FPGA ?能说说优劣?

FPGA主要用它内部的倍频,单片机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太相信GPS输出的精度能到10^-6,  而且要在室内用要有信号。
某宝原子钟只有几百块,买一个原子钟靠谱。 ...

原子钟短期波动大,长期稳定性好,如果要求不高,买个原子钟也无所谓,但是你校准时时间积分要长,否则得不偿失。
原子钟在受时和同步上面,也要像恒温晶振一样,需要 GPS来驯服。一旦驯服完成,就不需要GPS信号了,很长时间保持,比如投入海底的仪器就这样用。

网友:
gps可以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