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诡异的钥匙扣卡

楼主(2019-08-09):
自家小区是S50 M1卡,买了个13.56M的RFID模块,能读,买了空白UID卡也能写,写好的卡能正常开门。
单位门禁能读出是S70还是别的什么卡,内容读不到。
公交卡、楼下纯净水机、公园年票都能读出卡类型,内容读不出。

爸妈小区是125k ID卡,买了个串口7脚的读卡模块,能读出卡号。

丈母娘家的卡和上面那个125k的一模一样,结果用两个模块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小区门禁不至于搞什么NB的加密卡吧?
外观就是橙色的这个

网友A(2020-01-09):
13.56M的读卡器多少钱?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6M的读卡器多少钱?有链接吗?

就是淘宝上的各种RC522呗, 几块钱, 随便一搜都是

网友:
125K的卡也有很多种制式。

网友(2021-01-26):
读不到很正常,比如给你整个FDX-B的动物标签,常用的读卡器就凉凉了。

网友:
M1的IC卡也有钥匙扣的,用13.56M的读一下试试。
M1卡内容读不出来,是加密了吧,有解密的软件。

网友(2021-03-07):
低频卡不只是125的,还有其他频率的

网友:
偏频ID卡
250 300 375 500 khz

网友:
楼主房产挺多的,你是来炫富的吧

网友:
应该是有一段物业控制的,拿门禁卡去复制,开始可以用,过一段时间物业修改了,就只能用物业卖的卡刷。30元一个,外面15还是10元一个。

网友B:
我们这里安装的开门按钮和门靠的太近,外卖小哥都直接伸手自助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安装的开门按钮和门靠的太近,外卖小哥都直接伸手自助开门……

嗯, 这种场合一般会把里面也做成刷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