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嘉立创多层板开通了“元器件赔付”增值服...

楼主(2019-08-09):
多层板(4,6层)的PCBA的元器件成本价格高昴,如果PCB有问题,对于客来说损失惨重,PCB的价格相对于PCBA的价格基本上能忽略不计,如何保证客的质量百分百没有问题,这是所有的客都关心的问题,今天嘉立创推出“元器件赔付”收费增值服务正式上线,敢为天下先,自断后路的赔付,将掀起PCB行业的一个品质保障服务的革命,彻底解决客的后顾之忧!

一:嘉立创为什么要推出“元器件赔付”收费增值服务上线
答:嘉立创一直在突破PCB行业的现状,更大的是展示出嘉立创对于多层板的品质及信心,只有对品质有信心的厂家才敢开通及推出“元器件赔付”收费增值服务,将引导PCB行业,不仅要从PCB价格上竞争,而且要从质量上进行良性竞争,更好的服务于客户

二:嘉立创为什么敢推出“元器件赔付”收费增值服务上线
答:嘉立创最高赔付一单设定为100万,单片PCBA的一片最高达:2000元,如果品质不稳定,一天赔几单那是多大的风险,谁给了嘉立创的底气,我们底气来自于以下:
1)        我们用最好的原材料,确保材料上不出现问题
2)        我们用最稳定成熟的工艺,确保工艺上不出问题
3)        我们用最保险的四线低阻+SMT真实烤炉模拟测试检测手段,以确保风险最小

三:嘉立创引入了那些检测设备,对于多层板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答:嘉立创自5月中旬,对于所有的板子包含了双面板引入了军工管理测试体系,全面引入20多台四线低阻测试,更加苛刻的对于多层板配了SMT十温区的烤炉,进行真实的模拟测试,确保PCB多层板不出现过孔似断非断的批量性问题,对于PCB硬生生的增多二道把关程序,不惜成本确保品质,检测设备如下:
四线低阻测试机:嘉立创所有工厂都配了四线低阻,四线低阻能测试坏孔(似断非断)而普通的飞针测试机(称为:二线测试机)及通用测试架则无法测!

十温区SMT烤炉:
只听说十温区的烤炉只用于SMT,没有听说十温区的烤炉用于PCB生产,如何更加苛刻测试出问题,有很多板子只有在高温SMT之后进行了热涨冷缩在能发现,嘉立创用最极端最苛刻的检测方法,不惜成本确保品质,也极大的降低我们系统性风险!
三:嘉立创元器件赔付”收费增值服务上线,如果没有选择此服务是不是享受不了此品质?
答:无论你是否选择了元器件赔付”收费增值服务上线都会享受嘉立创的苛刻的管理流程及体系,都会用四线低阻进行抽测(选了的话会要求进行四线低阻全测),都是统一的材料及工艺,,“元器件赔付”收费增值服务更大的意义是展示我们对于多层板的品质信心,及对于高价值的PCBA产品解决后顾之忧的问题!
四:嘉立创“元器件赔付”收费增值服务如何收费
答:收费规定为最低工程费20元起步,然后按PCBA总价值的0.5%收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PCBA产品是1000元,我们将收取5元,如果这片PCBA有问题,我们将赔偿1000元,详细规则请查阅订货合同及下单规则!
敢为天下下,勇于挑战自己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多层板PCB服务!

网友A:
强!

“PCBA总价值的0.5%收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PCBA产品是1000元,我们将收取5元,如果这片PCBA有问题,我们将赔偿1000元”

如何证实这pcba的价值就是1000元?

举例: 寄顺丰快递,你可以买10000万保险。不用提供证明,顺丰只管收钱。

当要理赔的时候,顺丰就会要求你提供1万元价值的证明了。如果不能提供,就不会赔偿。

网友:
多层板做好的同时还是要把双面板做好. 最近下的两个单.一个单槽孔漏钻. 一个单VIA漏钻.我给的都是GBR文件.  感觉现在双面没怎么上心了都.以前可是从没出过此类问题.

网友:
双面的没这服务吗,双面板照样可以用于军工哦

网友:
是成立了嘉立创保险公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

“PCBA总价值的0.5%收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PCBA产品是1000元,我们将收取5元,如果这片PCBA有问题, ...

估计是按下单时的BOM成本计算的

网友:
这么厉害,应该把定位搞成中高端。
不要让大家一想到JLC就是便宜,质量一般。
做中高端,竞争优势应该更明显

网友:
什么时候出0.2/0.4的过孔啊,一直都在等你们出呢。

网友:
快加上8层板子吧,手里的8层板子还得找其他家做。

网友:
建议更多层板打样

网友:
"PCBA总价值的0.5%收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PCBA产品是1000元,我们将收取5元,如果这片PCBA有问题,我们将赔偿1000元"

如果下单1000片板子,保险费用:5元*1000片=5000元

网友:
如果不良率1000片有5片不良品,那赔付5000元,相当于我们自己掏钱赔给自己。如果少于5片你们还有赚。

请问1000片会有多少片不良品? 应该很少不良品的

网友B:
关键是怎么证明你PCB有问题。    如果是短路断路还好说。   如果是遇到本身材质,焊盘,以及一些细节  扯皮的事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怎么证明你PCB有问题。    如果是短路断路还好说。   如果是遇到本身材质,焊盘,以及一些细节  扯皮 ...

特定品质,仅包含因生产引起的,开路,短路,过孔不通,过孔似通非通,这四美品质,比较好确定,不会存在扯皮的事

网友C:
请问1000片会有多少片不良品?

如果1片不良品我们亏4000元,如果2片我们亏3000元。。。。。。

也就是说5片内你们不但不用负责任,而且稳赚

我们买保险是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1000片会有多少片不良品?

如果1片不良品我们亏4000元,如果2片我们亏3000元。。。。。。

主要是防范批量性不良不可控风险,如过孔似通不通,一般的客并不建议选择,对于嘉立创来说,能给到一个高档客的个性化服务,也间接我们的信心,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