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DP83848IVV,电源引脚对GND短路,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

楼主(2019-08-09):
PHY芯片DP83848IVV,电源引脚对GND短路,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
板子在现场使用一段时间,有比较少的板子,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更换芯片后,板子就恢复正常了,电源也不短路了。

网友:
也时常遇到其它芯片也这样,一般是新板刚做出来首次通电,换芯片后一切正常,也是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芯片后,板子就恢复正常了,电源也不短路了。

是不是PHY的电源引脚是另外控制的?需要MCU程控开启,没有和MCU同步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HY的电源引脚是另外控制的?需要MCU程控开启,没有和MCU同步上电? ...

芯片电源没有控制,直接连接电源。是什么外因能造成PHY芯片本身的电源脚对地短路呢?

网友:
ldo上电有过冲

楼主:
若是LDO过冲的话,怎么消除这个呢?

网友:
先量下是不是过冲

网友B:
感觉DP83848IVV很容易电源引脚对GND短路,可能是我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DP83848IVV很容易电源引脚对GND短路,可能是我买到假货了

这个有假的吗?翻新的到可能有吧

网友:
一直用这个芯片DP83848IVV,质量很好啊,批量基本上没有出过问题,
返修也没有注意过有这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