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0/1-10V调光无屏闪驱动 FP7208升压恒流LED驱动IC

楼主(2019-08-09):
概述
FP7208是一颗非同步升压LED驱动IC,控制外部开关NMOS,输入低启动电压2.5V,工作电压4.5V,VFB反馈电压0.2V,反馈电压低,取样电阻功率损耗也降低,整体转换效率提升。软启动时间通过外部电容调整,LED开路保护透过外部电阻调整,调光控制EN PIN,EN内部有滤波器,可以实现线性与数位调光,内置过热保护功能。
特征
1宽工作电压范围:4.5~24V DC
2启动电压2.5V
3内部PWM工作频率:300KHz
4反馈基准电压:0.2V
5支持线性调光和数位调光
6关机电流:6μA(最大)
7过温保护
8可调节软启动时间
9可调节过压保护
10LED开路保护
封装:SOP-8L
应用
1LED模组
2车灯
3显示器背光驱动
4太阳能灯

楼主:
有违规的地方,多多提醒,谢谢大家

网友:
介绍还是广告?

网友A:
不错,这个芯片效率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芯片效率挺高

谢谢支持

网友B:
郁闷
回帖回错地方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郁闷
回帖回错地方了,抱歉

没关系

网友C:
EN脚PWM控制时pwm的频率要设成多大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EN脚PWM控制时pwm的频率要设成多大的范围

EN脚调光的话,要大于10KHz

网友D:
可以降压用吗?输入12V,输出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降压用吗?输入12V,输出6v

这是升压芯片,降压芯片有做,你是找PWM还是线性调光的,还是两个一起的

网友E(2019-09-28):
这类芯片有个问题,当负载突然脱离时(比如灯头松动造成接触不好)。芯片立即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芯片有个问题,当负载突然脱离时(比如灯头松动造成接触不好)。芯片立即烧掉。 ...

加个短路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2019-11-12):
短路保护电路建议什么样子的。。。

网友(2020-02-25):
请问一下这款可以用于DMX调光吗?

网友:
难道是广告贴?

网友:
mark一下,看起来参数挺不错的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E:
这类芯片有个问题,当负载突然脱离时(比如灯头松动造成接触不好)。芯片立即烧掉。 ...

最近用这颗芯片 确实会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
12V升压驱动一些平板灯 36V 左右 电流 20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