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批次网络设备出厂MAC地址是否连续

楼主(2019-08-09):
咨询一下各位技术大佬,同一批次生产的网络设备, 出厂的时候,MAC地址是否连续的?

例如:A公司网卡制造商,假设A公司买了1000个MAC地址,第一批次生产100张网卡的时候,网卡编码是0-99,那么请问:
①网卡0-99编号中,MAC地址是否也是连续的?也就是说A厂家固化MAC地址的时候,是随机取出100个MAC地址使用,还是连续取出100个MAC地址使用;

②如果我是PC制造商,买了A厂家100套网卡,那么这100套网卡的编号是连续的吗?100套网卡的MAC地址是连续的吗?

网友(2019-10-13):
楼主这种担心MAC连续分配,会影响交换机的性能是是杞人忧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MAC的时候, 给你的就是一个号码段的地址,   比如连续的 4096个地址;

IEEE 才不会蛋疼给你分配不连续 ...

好像是100万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大家的回复,大概统计一下MAC地址在应用中的情况吧;
①针对单MAC设备,在生产一批次(100)设备时候, ...

我们以前买了100W个

前面是XX XX  XX X0 00 00----XX XX  XX XF FF FF
烧录时候按照调试的顺序 依次写入, 还有一次不通过维修好的板子 在几天后在调试 就不连续了

即使像PC这种,一个公司购买了同一厂家型号的同一批次1000台PC
我认为 可能发货运输中 会把顺序打乱,不能保证连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这个  一起组网的时候怎么玩啊?  如果还需要交换机组网,交换机都要疯了? ...

山寨产品,管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止连续呀,我们公司的产品同一批次,MAC地址都一样

那你这个  一起组网的时候怎么玩啊?  如果还需要交换机组网,交换机都要疯了?

网友B:
何止连续呀,我们公司的产品同一批次,MAC地址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难连续吧,我们公司很多个系列产品,都在分MAC地址,虽然分配是顺序的,但是每天都是不同类的产品出货, ...

是的,很难连续,但是针对中小公司,或者产品单一的,也受业务种类影响,有可能一个最终用户会需求一批次,那这一批次可能就连续了。

网友C:
很难连续吧,我们公司很多个系列产品,都在分MAC地址,虽然分配是顺序的,但是每天都是不同类的产品出货,所以同类的东西用户拿到手里肯定就不连续了

楼主:
根据大家的回复,大概统计一下MAC地址在应用中的情况吧;
①针对单MAC设备,在生产一批次(100)设备时候,这100批次网络设备MAC地址可以连续,也可以不连续,没有强制要求;但经过测试、返修等过程,最终出库的时候,很难保证连续出库,导致用户永远看到的是不连续的;
②针对多MAC设备,单个设备的多个MAC地址没有强制要求连续,每一批次也不强制要求,生产过程中,导致出厂时候,网络设备基本都是不连续的;
③个人分析,根据我对网络设备的了解,尤其是做过一些交换机,我感觉:交换机的核心之一是Hash查表,MAC越乱越适合;那么:
    如果网络设备是一批次卖个某个最终使用用户,那最好采用MAC地址乱序,避免在一个交换机网络中的MAC地址相近,可能影响网络的通信性能;例如:自动化生产线(新潮流:网络通信);
    如果网络设备是卖个随机分散的最终使用用户,MAC地址乱序、连续影响不大,毕竟用户太分散,随机性太高;例如:PC、手机等等;

疑问:即使像PC这种,一个公司购买了同一厂家型号的同一批次1000台PC,MAC地址会不会 都在某一段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在行业标准规范范围内
各家有各家的具体做法吧

多谢,看来只要有合理的管理方式,都可以,没有要求。

网友D(2019-08-20):
这个应该不在行业标准规范范围内
各家有各家的具体做法吧

网友:
就说wifi模块吧,买一批都是不连续的,最多告诉你在某个段内。测试出现不良品,难道剩下的都要暂停,等不良品修好了再继续吗?

网友A:
买MAC的时候, 给你的就是一个号码段的地址,   比如连续的 4096个地址;

IEEE 才不会蛋疼给你分配不连续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不靠谱?连续的MAC,不利于安全?还是针对查找表,hash算法达不到最佳? ...

Mac地址不保证是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台的8个MAC是连续的
对交换机性能的影响不清楚
知道了MAC也没啥用吧,你要如何攻击? ...

交换机的性能问题,要看Hash算法,混乱的肯定比不混乱的总体效果要好;

至于攻击,我感觉是可以的,我可以假冒你(目标)的MAC,获取数据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假设单台设备的8个MAC,除了前面24bit关乎厂家内容是一样的,后面的24bit是连续的?还是随机的?

另外 ...

单台的8个MAC是连续的
对交换机性能的影响不清楚
知道了MAC也没啥用吧,你要如何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连续,可能有部分被不良品或内测品用掉的
但前面几个字节用于识别厂家的是不变的 ...

这些都是小概率时间,其实本身上来说,连不连续都不影响产品的对外出售,主要是考虑:如果出厂连续,会不会影响一些应用,或者说性能?

比如A大学,新进1000台电脑,如果网卡的MAC都是连续的,那接入交换机的时候,MAC_table的算法性能是不是就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应该是连续的,比如我们买的一个设备涉及多个网卡的,mac地址就是连续的。 ...

原来如此,不知道有没有啥标准?规范?或者推荐性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过双网卡的电脑么?

笔记本算不算双网口,但一个有线一个无线,就不是一个厂家一个批次的,没啥意义;

双有线网卡?我还真没买过,给点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0~99??, 人家是16进制好不好

这个,不要较真,只是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不一定了。
比如我们公司的某款网络设备,假如销售下单1万台,单台设备需要分配8个MAC,这样该订单总 ...

那假设单台设备的8个MAC,除了前面24bit关乎厂家内容是一样的,后面的24bit是连续的?还是随机的?

另外,如果这个8个MAC是连续的,会不会影响交换机性能?因为交换机的核心就是MAC_table,也就是Hash算法,最好的就是混乱度,越混乱越好,连续的是否不太好呢?

其次,如果针对连续的,那假设A顾客买了一个网络设备,B顾客是个坏蛋,赶紧也买了一个网络设备,是不是可以概略的推算出A顾客的MAC地址?从而实施一些非法操作???

楼主:
哪里不靠谱?连续的MAC,不利于安全?还是针对查找表,hash算法达不到最佳?

网友:
厂家也不保证连续,万一一个批次号用完了,继续用下一个批次呢

网友E:
这个就不一定了。
比如我们公司的某款网络设备,假如销售下单1万台,单台设备需要分配8个MAC,这样该订单总共分配8万个MAC。产线生产时在MAC写入工位会连续写入8个MAC。但在后面的测试工位,有的机器测试的快,有的机器测试的慢,还有的机器测试失败需要维修。这样到了装箱工位就不是按MAC顺序装的箱。
如果有需要按顺序装箱,也可以操作只是产线会稍微麻烦点。

网友H:
买过双网卡的电脑么?

网友G:
一般应该是连续的,比如我们买的一个设备涉及多个网卡的,mac地址就是连续的。

网友:
一般会尽量连续

网友I:
0~99??, 人家是16进制好不好

网友:
这个没人能回答,这个东西又不是规范,大家只能按照大家自认的习惯去猜,所以没啥意义

网友F:
不一定连续,可能有部分被不良品或内测品用掉的
但前面几个字节用于识别厂家的是不变的

网友:
写地址肯定连续写,但经过生产仓库出货到客户手上就可能乱了!

网友:
设备出厂的时候MAC是连续的。

网友:
不靠谱啊

网友:
厂家一般是连续的,但是到你手就不连续了。

网友:
不一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