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Flash之IAP功能简单应用

楼主(2019-08-09):
一、STM32 512KB Flash划分

二、BOOT工程设置与基本代码
BOOT区只划分了128KB

void app_close_irq(void) /* 关闭所有已经初始化的中断和外设 */
{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DISABLE);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IDLE, DISABLE);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IDLE, DISABLE);
        USART_DeInit(UART4);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RXN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TXE, DISABLE);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IDLE, DISABLE);
        USART_DeInit(UART5);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DeInit(TIM2);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DeInit(TIM3);

}

app_close_irq(); /* 在程序跳转前,必须把初始化的外设和中断关闭 */

ef_erase_bak_app(128*1024); /* 擦除128K的备份区 ,这个备份区的起始位置是:0x08000000+256KB+6KB(ENV)+ 20KB(LOG)之后的128KB*/
ef_write_data_to_bak((uint8_t *)program, 1608, &current, 1608); /* 把BIN文件写入备份区,为了简化,program是一个BIN文件的数组,附件有转换小软件 */
ef_erase_user_app(ApplicationAddress, 128*1024); /* 擦除128K的用户APP区 */
ef_copy_app_from_bak(ApplicationAddress,128*1024); /* 从备份区中拷贝bin文件到用户APP区 */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ef_print("booting...\n");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二、APP工程设置

APP划分了384KB的区域,且地址是从0x08020000开始的。

APP中MAIN函数的第一句就是要把NVIC偏移一下。

网友:
这个EasyFlash确实不错

网友:
好像没看到亮点,直接固定地址好像一样

楼主:
主要是easyflash封装好了读写内部FLASH的函数。直接拿来用即可。
主要部分:
ef_erase_bak_app(128*1024); /* 擦除128K的备份区 ,这个备份区的起始位置是:0x08000000+256KB+6KB(ENV)+ 20KB(LOG)之后的128KB*/
ef_write_data_to_bak((uint8_t *)program, 1608, &current, 1608); /* 把BIN文件写入备份区,为了简化,program是一个BIN文件的数组,附件有转换小软件 */
ef_erase_user_app(ApplicationAddress, 128*1024); /* 擦除128K的用户APP区 */
ef_copy_app_from_bak(ApplicationAddress,128*1024); /* 从备份区中拷贝bin文件到用户APP区 */

网友:
好像大材小用啊,没必要啊

网友(2020-01-20):
bin最好做个CRC校验

网友A(2020-06-16):
BIN转数组工具.zip  这个工具在这里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转数组工具.zip  这个工具在这里有啥用?

把bin文件转换成数组。仅仅是在单片机内存模拟一个非常简单的bin文件来升级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bin文件转换成数组。仅仅是在单片机内存模拟一个非常简单的bin文件来升级测试。 ...

转成数组放在app中吗?    bin本身就是app的内容啊!

网友(2022-09-23):
想知道写入备份区的三个大小从哪计算

网友(2024-07-25):
不错,学习到了easy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