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FP8202XR 2A大电流充电芯片 开关型

楼主(2019-08-09):
概述
FP8202是一个高整合的切换式锂电池充电IC,FP8202可广泛被使用在各种便携式装置的充电应用。充电电流可透过外部的侦测电阻做调整,最大可输出2A充电电流。FP8202的工作频达600kHz,使用极少外部元件即可稳定工作输出。FP8202还包含了欠压保护,自动恢复充电,信号灯显示以及过温保护等功能。

1高达2000mA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2无需外置MOS管、检测电阻、肖特基二极管,电路简单。
3切换模式的单节锂电池充电
4预充电电压精度高达1%
5自动再充电
6 2.9V涓流充电电压
7 C/10 充电终止
8过热保护
9无电池和充电故障指示灯

应用
1MP3、MP4播放器
2数码相机、电子词典
3充电器
4便携式数码产品
5美容仪器

网友:
赤果果的广告啊

网友A:
哪里可以买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买得到?

我个性签名有微信,我推给你

网友B:
说好的不用外接肖特基二极管呢?图上明明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好的不用外接肖特基二极管呢?图上明明有啊

弄错了,是要接二极管的

网友C(2019-09-30):
引用 楼主:
弄错了,是要接二极管的

有中文 的文档么?  有的麻烦上传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中文 的文档么?  有的麻烦上传一下 谢谢

客气

网友:
空了看一下

网友D:
有多节电池的吗,比如5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节电池的吗,比如5节。

没有,最多只有三节锂电池

网友(2020-06-26):
引用 楼主:
没有,最多只有三节锂电池

你好。FP8202的规格书7/17页上说:BAT piin Ibat最大电流为1.2A,这与前面标称的2A相冲突,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