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一个偏门的制作,有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吗?造一个.....

楼主(2019-08-09):
喜欢打羽毛球,球技太差,于是得多练习,特别是反手后场,这个得找陪练喂球啊,有发球机得多好,某宝,某东找了一大通,发现国球发球机就很多,也不很贵多几百到几K都有,但羽毛球就的不多了,只发现有一种简易型的其他的都是好几K到上万了,估计是羽毛球不级国球普及的原因,另一个是羽毛球发球机比较难以设计,作为电工,另一个办法是不买现成的自已造一个,于是网上找看看有没有资料,果然,国外居然有个羽毛球发球机开源的项目BADDY, 机构方面,电子方面,统统开源,还有套件出售,不过这价格也不便宜,既然开源了,当然自已制,一通研究,发现难度不大,电路简单,源程序已公开,手机控制用APP都已上架可下载,机械CAD图开源,有雕刻机的话直接可以用PVC制作机件.我没有雕刻机, 但有个吃灰的3D打印机,于是CAD图分解,直接制成STL文件,一个个打印,慢点而已,搞一个周目前机件已差不多完成了,等周日有时间就可组装了.
电子方面是用ESP8266无线模块WIFI模块作主控,通过WIFI与手机相连,手机上有APP控制, 驱动是两个无刷电机和两个舵机作控制,一切很容易某宝解决方, 不算机构件和人工,成本只需150就可以了.

开源网站:http://www.baddy.space
软件:https://github.com/baddy-lab/baddy-makers-edition

激光切割CAD文件,

这个可以分解,并用雕刻机切割, 也可以生成3D打印文件

制作过youtube有详细视频

我目前所有材料已到手,PCB打样中,用四轴上拆下来的无刷电机,只待组装,

主控

电调和马达

显示面板

网友:
专门练反手后场已经不是一般的球友了

网友A:
网站打不开,这个看着很好啊,我也想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站打不开,这个看着很好啊,我也想弄一个

可以打开啊

网友:
吃瓜群众围观

网友B:
某宝发现369一台就是有点low没云台不能控制方向电池还用干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发现369一台就是有点low没云台不能控制方向电池还用干电池。。。

对,那个功能太差了,只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C:
3D打印的结构件,不耐用啊!半年后就受不了力。不过很感兴趣,虽然最近不打了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网站打不开

网友D:
下载了CAD图,看起来有点复杂啊,而且好像没有尺寸标注啊

网友E:
有兴趣!楼主PCB文件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打印的结构件,不耐用啊!半年后就受不了力。不过很感兴趣,虽然最近不打了 ...

老外本来就是用切割有机玻璃的,我没工具,改成3D打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CAD图,看起来有点复杂啊,而且好像没有尺寸标注啊

CAD图本来就可以随便标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兴趣!楼主PCB文件能分享一下吗

PCB只是方便连线而已,可以不用的.

楼主:
打了几天,一堆安装件

外壳没打,太大了,打算先调试好,再想办法

网友:
赶上直播了,继续继续

网友F:
他这个弹射原理是什么,自己能做一个不,呵呵

网友G:
两个电机在搓,然后球就飞出去了,不同速 就能不同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电机在搓,然后球就飞出去了,不同速 就能不同角度。

牛逼,呵呵

网友G:
除了github上一点资料,没有看到组装呀,之类的东西嘛。 forum 进不去,好象站点坏了。
找到了,全在油管上: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EWljJYV7ifch94jTNyJbA/featured

顺便贴个毛胚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TldAU7EQA

这个更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g-Ge4gu9g

网友D:
引用 楼主:
CAD图本来就可以随便标尺寸啊

不好意思,CAD我是小白,请问楼主,没有尺寸标注,我怎么根据尺寸切割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CAD我是小白,请问楼主,没有尺寸标注,我怎么根据尺寸切割呢? ...

CAD的图纸上面自己标注一下就知道尺寸的大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CAD的图纸上面自己标注一下就知道尺寸的大小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了github上一点资料,没有看到组装呀,之类的东西嘛。 forum 进不去,好象站点坏了。
找到了,全在油管上 ...

这个我也看过,确实更好,不过除了这视频,我没有找到其他任何资料了,没有制造条件啊, 而且金属结构就算有资料也没多少人有设备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这个弹射原理是什么,自己能做一个不,呵呵

能啊,人家本来就是开源的,而且有套件出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啊,人家本来就是开源的,而且有套件出售.

我感觉用弹簧击打的力度和距离会不会大很多,电机搓的是不是距离很有限制,呵呵
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不用照搬,能否有另外一个方案来实现?

网友G:
这玩意,3D打印,还不如激光割金属片呢, 重新整下图纸,加工地方很多。耐用。

所有发球机,全是2电机搓 的, 肯定有他道理。
乒乓, 网球。

远近:电机速度,
左右方向:电机转速差

就见过一款是弹射的: 泥盘枪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用弹簧击打的力度和距离会不会大很多,电机搓的是不是距离很有限制,呵呵
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不用 ...

距离没问题的,能有半球场远就可以了,这个设计结构简单,容易实现.
我找过基本所有的羽毛发球机都是这样设计的,包括量产在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3D打印,还不如激光割金属片呢, 重新整下图纸,加工地方很多。耐用。

所有发球机,全是2电机搓  ...

哥们我也知道,那得有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3D打印,还不如激光割金属片呢, 重新整下图纸,加工地方很多。耐用。

所有发球机,全是2电机搓  ...

明白,有道理

网友:
想打好,还是找专业教练吧,这个仅仅是个机器

网友:
想当初乔帮主做计算机的原因是因为买不起。

网友:
能发高远球就很大帮助了,可以练杀球,吊球,高远,反手吊球,反手平抽,反手高远,反手对角

网友:
持续关注 同为羽毛球爱好者

网友I:
引用 楼主:
距离没问题的,能有半球场远就可以了,这个设计结构简单,容易实现.
我找过基本所有的羽毛发球机都是这样设 ...

羽毛球不规则,好奇搓的力度大能不伤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羽毛球不规则,好奇搓的力度大能不伤球吗。

说这话就知不是打羽毛球的人, 羽毛球本身就是消耗品啊, 反正也能搓上几十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
反手后场很容易练啊,我不到一个月就练出来了,这个要感觉判断很到位,好几个同事确实难打出反手来
打羽毛球运动量不是一般的大,4个角落不停的移动,步伐控制好的,一两步就到位,新手就则会被吊的满场跑,10分钟就累趴了
打羽毛球还是得找到跟比自己能力稍高的球友,这样自己才能提升球技
做机器来陪练,我感觉还是算了

楼主:
试试安装,还没上胶水,发现3D打印的精度虽然是号称0.1mm,实际还是不够的,得加工一下才能装.

最后PCB回来了,SCH很简单,于是PCB画得太随意了,封装也没检查,于是就中招了,模块的封装错了,宽了2.54,勉强焊上去,然后又发现居然漏了个过孔,跳线解决.

PCB装完测试完全正常

楼主:
今晚七月十四,传说中的鬼节,于是不出门,安装了一晚上,成果出来了

有点样子了,但两个驱动轮鬼佬没有给出,算了下尺寸,3D打印了两个,装上中心也有点大,偏心了,测试了下震动太大了,拆下重新画图要重打。

还有这无刷电机转动起来声音这么大的,忘记了不知以前玩出四轴时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是要下点油

网友J:
怎么我感觉它好像不能打很远的样子

网友:
快快快 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我感觉它好像不能打很远的样子

能有半个羽毛球场远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能有半个羽毛球场远就可以了。

按现在这个结构来看很难实现啊,羽毛球就算打半场也得需要很大的力,我感觉羽毛球应该还是用减速机构压缩弹簧然后弹射容易实现一些,力度也容易做大点,希望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现在这个结构来看很难实现啊,羽毛球就算打半场也得需要很大的力,我感觉羽毛球应该还是用减速机构压缩 ...

错,很费力那是因为你发力不正确,打半场很轻松的。

另外,市场上基本所有羽毛球机都是这种方式发射的

网友L:
有机玻璃 淘宝上面找商家切割一套不知道多少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机玻璃 淘宝上面找商家切割一套不知道多少钱能搞定。

我本来也想这样,但看了看吃灰的3D打印,就算了。

不过还有外壳没打,太大了,打不了。

有推荐的商家吗,我外壳外发切割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想这样,但看了看吃灰的3D打印,就算了。

不过还有外壳没打,太大了,打不了。

我也不知道,只是问问。淘宝应该有价格应该也不会很贵把,都是平面切割的东西。

网友M:
楼主怎么样了  可以发射了吗

网友N:
楼主打印这一堆得要多少时间啊。跟雕刻机比哪个更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打印这一堆得要多少时间啊。跟雕刻机比哪个更快一点

不用说肯定是雕刻机快多了,3D打印是很慢的

楼主:
测试视频。

现在能平射的话打4~5米远, 调大角度的话,能打3米多高,觉得有点不够,有点勉强,不过已能是可以让儿子愉快的玩了 .

可能是因为我用的无刷马达是从以前玩四轴拆下来的,KV730,就算是用4S电池转速也较低,已经再搞了两个KV1400的新西达,到手了再换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怎么样了  可以发射了吗

请看上面的回复

网友:
佩服!想搞个垒球的发球机,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看上面的回复

楼主,请问你两个驱动轮的尺寸是多少?
麻烦告知一下,我画好找淘宝激光切割亚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你两个驱动轮的尺寸是多少?
麻烦告知一下,我画好找淘宝激光切割亚克力

这两个驱动轮老外没有给出尺寸,我是量了下马达安装板的两马达安装中心点的距离,减去羽毛球头的直径25~27mm,再加大1~2mm算出来驱动轮大概是直径是94mm.

不过我改动过的马达安装位置,如果你直接按老外的尺寸不改的话,还要加大几个mm.

这个驱动轮大小得试验一下效果才好

我画的3D打印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驱动轮老外没有给出尺寸,我是量了下马达安装板的两马达安装中心点的距离,减去羽毛球头的直径25~ ...

好的,谢谢!

网友:
看视频做得还是可以的,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驱动轮老外没有给出尺寸,我是量了下马达安装板的两马达安装中心点的距离,减去羽毛球头的直径25~ ...

楼主,请帮我看下我下载的CAD图纸是不是少了零件?我仔细找了好多遍都找不到固定两个无刷电机的那块板

网友O:
lz做得很好啊。 多上视频啊。可以调角度吗?这种轮摩擦力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帮我看下我下载的CAD图纸是不是少了零件?我仔细找了好多遍都找不到固定两个无刷电机的那块板

哦,我忘了,老外这块板另外分开的,SVG文件,GITHUB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做得很好啊。 多上视频啊。可以调角度吗?这种轮摩擦力够不够

做齿轮形式,摩擦力不是问题,不过老外用的是橡胶齿轮形效果更好,我做不了。

网友P:
反手高远不是难事,关键脚步到位和手上转拍,不过教孩子倒是不得法,无可奈何啊!楼主有兴趣做套件吗?来一个逗孩子有兴趣学球到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反手高远不是难事,关键脚步到位和手上转拍,不过教孩子倒是不得法,无可奈何啊!楼主有兴趣做套件吗?来一 ...

套件就不要了,也没时间,外国人已开源了,拿去做套件,不合规则吧,喜欢就照做就是了,当然得花点时间。

网友:
我觉得转子可以加个惰性轮,提高电机的冲击能力。

网友:
楼主这是机械 电子 程序样样都精通啊  佩服!!!

网友:
可以继续开发,放到一个马轮小车底盘上,发球位置也可以移动,再加个升降机构,就可以满场跑发球了。
再往下还有很多文章做,例如拿某场比赛做数据模版,模拟高手进攻

楼主:
外壳也打印出来了,这是我打印过的最大尺寸,几乎是打印机的极限了,原来老外的是切割PVC,是一整块切出来,还要弯曲,打印的就不行了,只好分开,一块块的打印,弯的部分直接分出来,再打印。

共打印时间,算了下,18小时左右,打印机经受住了考验。

上面的本来要打6mm厚的,这打印时间太长了,我改成4mm, 还是打6个多小时,

试装一下。

网友Q:
视频看起来不错,楼主如果能去球场拍个现场视频就更好了,
如果底座做成角度可调的,另外发射速度可调的话,间隔发前
后场的球,这样可以练前后场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Q:
视频看起来不错,楼主如果能去球场拍个现场视频就更好了,
如果底座做成角度可调的,另外发射速度可调的话 ...

你说的功能手机控制用的APP,已全部可以实现,可以自行调速保存,可以设定左,右电机转速不同实现射向不同的方向,至于底座,可以安装在三角支架上角度就可调了,不要忘记这是老外的成熟产品。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两个驱动轮的材质,老外是木头加橡胶,这个我可做不出来,另外电机的匹配,老外没讲过,不知是多少KV数,这两个因素直接决定了发射的远近和效率,现在我测试只能发出四米远左右。

网友Q:
可以在发射轮设计固定槽,套上橡胶皮带,增加摩擦力
关于电机,多找几种电机来测试一下呗,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在发射轮设计固定槽,套上橡胶皮带,增加摩擦力
关于电机,多找几种电机来测试一下呗,只能自己慢慢摸 ...

发射轮设计固定槽, 套上橡胶皮带 这个已测试过了,电机转速高,看似套得很牢靠,一转起来就飞了,加胶水粘也不行,还是飞,害我为了几条合适的橡胶皮带,买了一袋,才用了几条

网友G:
轮子用包胶轮,可以订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
某宝搜“圆形橡胶减震垫”,类似下图

这种橡胶可能有点重,电机带不动,不妨一试
要是外圈有些牙的弹射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轮子用包胶轮,可以订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7.65252c555u6Jsw&id=5551745 ...

聚氨酯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定制,中间轴用塑料的话轻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功能手机控制用的APP,已全部可以实现,可以自行调速保存,可以设定左,右电机转速不同实现射向不 ...

楼主你用的电机是多少KV的?我用的1400KV参数左右两个电机都是调的1300,也是射4米远。
不过我轮子是亚克力割的,边缘没画小齿,摩擦力没你的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电机是多少KV的?我用的1400KV参数左右两个电机都是调的1300,也是射4米远。
不过我轮子是亚克 ...

请教一下 淘宝亚克力这个这一套多少钱?能否推荐一下你下单的卖家。另外直接把LZ的图纸发给店家就可以么?  我也想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电机是多少KV的?我用的1400KV参数左右两个电机都是调的1300,也是射4米远。
不过我轮子是亚克 ...

开始时我用的是四轴拆下的电机,KV750 能3~4米左右,觉得转速不够,后来换成新西达KV1400, 转速明显高了,也是只能4米左右,新西达30A电调,要1000左右才起动,APP设定中,最小值要830,最大只能1350,这个估计是老外用的电调的油门范围。

用新西达30A电调就不行了,转速上不去,听讲电调设定油门范围,不过我不会,也没遥控器和接收头(本来做四轴时有的,不过扔儿子当玩具了),我修改了下软件,加了个系数,将送电调的PWM乘大了,变成最大值是2000,转速就可以高了。

不过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远一点点,但声音和震动大了很多。

觉得驱动轮的大小和材质影响较大,还得改进这两方面,我正在调节大小测试,材质就没办法了,某宝翻遍了也没发现合适的橡胶轮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开始时我用的是四轴拆下的电机,KV750 能3~4米左右,觉得转速不够,后来换成新西达KV1400, 转速明显高了 ...

楼主taobao上搜一下编码器轮

网友S:
如果能发铅球,并且射速达到每秒60个以上,用处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能发铅球,并且射速达到每秒60个以上,用处就大了。

你这要求是武器级别了,能造也是死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 淘宝亚克力这个这一套多少钱?能否推荐一下你下单的卖家。另外直接把LZ的图纸发给店家就可以么 ...

我做的一整套是150,不过那块外壳要折弯的板做不了,又另外找了一家做外壳板,单做外壳那块板是50元
地址等下发给你,现在用手机不方便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始时我用的是四轴拆下的电机,KV750 能3~4米左右,觉得转速不够,后来换成新西达KV1400, 转速明显高了 ...

我也是用新西达的电机和电调,APP速度超过1300振动就大的不行
我下的那个APP速度可以调的范围是800-2000啊,你是苹果的?

网友:
所以是球友福音?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用新西达的电机和电调,APP速度超过1300振动就大的不行
我下的那个APP速度可以调的范围是800-2000 ...

对我的是IOS的,APP的速度只能是830-1350,振动大不知是不是新西达垃圾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taobao上搜一下编码器轮

看样子这种编码轮能行,就怕太重了,已搞两个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轮子用包胶轮,可以订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7.65252c555u6Jsw&id=5551745 ...

我靠,这也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这种编码轮能行,就怕太重了,已搞两个来试试

一般是铝合金的 并且盘面打孔 ,而且都是耐磨橡胶  不重

网友:
我也要练反手,但是不练高远,我只要求过度

网友E:
淘宝上买了两编码器轮,测试现在能射6米多远,2米多高,威力比之前强很多
就是用的桨夹精度不够有间隙,轮子晃的很厉害,震动大到按不住,估计连续转个10分钟整个结构都会散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上买了两编码器轮,测试现在能射6米多远,2米多高,威力比之前强很多
就是用的桨夹精度不够有间隙,轮 ...

这外壳很酷!!!外壳是那家加工的?真想再弄一套。

我也买了编码器轮,昨天刚到手,发现电机配的桨夹轴太短了,穿不过编码器,没法用桨夹夹住编码。你编码器轮是那家买的?

本来振动也是很大,我觉得可能是垃圾新西达电机的问题,打算又换电机,编码器轮比较重,电机平衡不好的话会振得更厉害。

还有,电机的间隔你有调整吗?

网友:
这外壳怎么加工的?亚克力折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外壳很酷!!!外壳是那家加工的?真想再弄一套。

我也买了编码器轮,昨天刚到手,发现电 ...

外壳就是淘宝上随便找的亚克力激光切割的,地址我私信你,单外壳这块板加运费48元
码轮我买回来的时候也是太厚桨夹夹不住,我是找车床车薄了,加工费5元就搞定
码轮直径跟我原来画的一样,所以间隔不用调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桨夹装上后同心度不够抖动太大,打算换两个好点的电机,还得重新找两个精度高点的桨夹,如果找不到只能画图找加工做两个了
感觉挺折腾的...

楼主:
昨晚试了下编码轮,只装一边测试了一下, 太重了,偏心严重,比我3D打印出来的严重多了,转起来振动得不得了,不能用,效果好也没办法,时间长点机架会散了。

突然想起3D打印有种叫TPU的弹性耗材,打印出来的东西是可变形,有弹性的,马上淘了卷,在路上了。

要是打印机是双喷头就好了,外圈TPU,内圈PLA 一次打印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
挺有意思,关注

楼主:
继续折腾,TPU料到手,但不好打印,切片参数得大调整。还在测试中。

为了减小震动,将驱动轮减小到直径64mm,重打马达固定板,花了几天空闲时间,昨晚装好测试,没多少改良,震动差不多,失败。

于是最终决定,还是用回大驱动轮,不过换掉XXD电机,淘了两个朗宇2212,在路上,等到手,下周继续折腾。

网友(2019-09-11):
这个太厉害了
关注 学习

网友:
楼主,最近有进展吗

楼主:
经过多次测试,马达换成朗宇,最终成果

驱动轮打印了上十次,尺寸才确定,上面的黑色胶带是平衡用的,可以大大减小振动。

最终结论是,驱动轮转速到了一定程度并不再是决定射程的因素了,驱动轮的摩擦力才是关键,因此材质很重要,没办法做出合适的橡胶边的驱动轮只好用3D打印的代替,因此效果要比老外的差。

之前的计米编码轮,比较好,可惜太重了,动平衡太差,振动大得不得了,用不上,要用专业设备做好动平衡才能用。

网友T:
看驱动轮上的痕只接触到一半,是不是可以抬高一点增大接触面?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驱动轮上的痕只接触到一半,是不是可以抬高一点增大接触面?

抬高是不行的,就算抬高也接触的地方也是这么大的,不会多,接触点只是会下移了,由于用的电机不同,老外的电机较薄,我用2212电机本来就是抬高了的,但抬高了球在射出时会打到外壳上边的,降低才不会打到,我测试过做了改动的

网友:
这个可以商品化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抬高是不行的,就算抬高也接触的地方也是这么大的,不会多,接触点只是会下移了,由于用的电机不同,老外 ...

两个驱动轮之间留多少距离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两个驱动轮之间留多少距离最佳?

我是24mm左右,羽毛球球头的直径是25~26mm左右,觉得这个距离与驱动轮的材质有关,太小摩擦力不够,太小又太伤球了

网友T:
电机选 了多少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机选 了多少KV的?

KV1400, 不过,我觉得KV值超过1000就可以了,不用太高

网友U:
楼主,你好,我大一,也想做个这个。程序是啥语言呀?可以发一下程序吗^_^电机的型号 可以和我说一下吗,谢谢你

网友:
很漂亮的样子,亚克力那个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你好,我大一,也想做个这个。程序是啥语言呀?可以发一下程序吗^_^电机的型号 可以和我说一下吗,谢 ...

https://github.com/baddy-lab/baddy-makers-edition

开源啊,可以直接下,youth上有编译下载教程。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电机是多少KV的?我用的1400KV参数左右两个电机都是调的1300,也是射4米远。
不过我轮子是亚克 ...

老哥,你做出来了吗,可以说下用的电机型号,和齿轮大小和材质吗?

网友U(2019-10-11):
引用 楼主:
今晚七月十四,传说中的鬼节,于是不出门,安装了一晚上,成果出来了

这个板子厚度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U:
老哥,你做出来了吗,可以说下用的电机型号,和齿轮大小和材质吗?

电机没什么用XXD或朗宇 2212 KV1400 ,PLA 3D打印的机架

轮子是核心,是重点,橡胶外圈最好,不过合适的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板子厚度是多少呀?

3mm ,6mm ,资料中CAD图有写的

网友(2022-07-22):
引用 楼主:
3mm ,6mm ,资料中CAD图有写的

问下 IOS APP 叫什么名字, APP Store搜baddy没搜到。

网友:
弄个机械臂挥拍的那种。应该比较好实现。

网友(2023-02-13):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次测试,马达换成朗宇,最终成果

你好,,这个你现在还有在用吗?距离远不远?有没有卡球的现象?

网友:
不知什么时候这APP都下架了,没得玩了。。

网友:
现在啥进度了

网友(2023-09-05):
引用 楼主:
PCB只是方便连线而已,可以不用的.

你好,我最近也是看到这款发球机,但是网站已经彻底挂了。我看到github上的开源文件是发球机V1.1版本的,但是用esp32的好像是V2版本的,这个通用吗?另外我看了组装视频,屏幕里面的控制板看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像aduino,请问一下你用esp32能编译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安装,还没上胶水,发现3D打印的精度虽然是号称0.1mm,实际还是不够的,得加工一下才能装.

请问这个pcb电路可以分享吗?

网友V:
你好,大神。我看到你做发球机的文章,我也很想做一个。请教一下你是如何把dxf文件转化为可以3d打印的零件的?谢谢

楼主(2023-12-04):
引用 网友V:
你好,大神。我看到你做发球机的文章,我也很想做一个。请教一下你是如何把dxf文件转化为可以3d打印的零件 ...

这个制作估计连原创者都放弃了,IOS APP已经已经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