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没有知道二极管封装成整流桥的厂家,想定制整流。

楼主(2019-08-09):
现在用的是尼尔半导体的MTP10008,100A,800V,想用低压的二极管,降低一下二极管压降,减少发热,比如肖特基之类的,耐压在100V左右,也就是说用to-263贴片封装的二极管封装成上面的整流桥型式,不知道群里有没有知道这方面厂家信息的,想定制一下,谢谢。
国内的型号基本上是MDS100A-16,100A,1600V。封装也是同样的。

网友:
封装话有多少量

楼主:
一次几百个,行么?

网友:
几百个怕是不行,不然的话这玩意在变频器里面早都普及了

网友:
几百个?封装厂会一脚给你踢出去

网友:
台湾有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几百个,行么?

几百K一个月或者一周的话,可以找封装厂谈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次几百个,行么?

几百万个或者有可能。

几百个只能做梦去了。

网友:
画PCB自己灌封

网友:
几百个就想定制,楼主是来搞笑的

网友:
几百个就自己动手吧。

网友:
也许自己动手是个路子

网友:
打个板正反贴,板边凸出4个焊盘,就一整流板了嘛

网友:
买外壳,自己灌封。

网友:
哈哈,几百个,还真以为客户就是上帝啊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报几百万每月,然后打个几百个样后放鸽子

网友:
乐山无线电

楼主:
好吧,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也觉得量有些小了,老大让问问,^_^,让大家见笑了。
我本来就是想自己用环氧树脂灌装的,但是老大让询询,:-),没办法。
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建议和打击,o(∩_∩)o...哈哈!!!。

网友:
钱够就好,

网友:
几百个不是问题,一个单价一万就行

网友A:
各位,有没有看看楼主提的封装是哪种啊?不是半导体芯片,而是这种体积的。你找一本《电力电子技术》期刊,里面很多广告,尤其是二极管和晶闸管的,那些企业很多一年都卖不出100k个模块,找他们也许有戏。估计1k个可能有人接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有没有看看楼主提的封装是哪种啊?不是半导体芯片,而是这种体积的。你找一本《电力电子技术》期刊, ...

太谢谢兄弟的热心回复了,这个回复最靠谱,^_^。
就是这样的封装,我就是想用to-263封装的二极管封装一下成为图片的样子,不是封装半导体的二极管,真是太谢谢了。
看来热心的人还是很多的。
再次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