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自己做的无线DAP仿真器测试成功

楼主(2019-08-10):
调试几个月了,今天终于测试成功了,之前想做无线jlink的,一直想在无线USB做文章,一直没有头绪,而且工作上原因,只能周末和晚上调试。但是DAP代码是开源的,于是就比较方便了。
大概原理就是:
一个做为发送端,一个做为接收端。
由于DAP是USB-HID设备,于是处理命令就是处理电脑发送过来的每包64字节,把每次的包发送过去,然后从机进行处理再返回给主机。
这里用的是:NRF24L01+RFX2401C+陶瓷天线,传输距离实测:中间两堵墙,还有70M,如果不用RFX2401C,实际距离只有8M左右。

中间有两个要点:
1:就是一定要找到好用的DAP代码,网卡搜索了好多个:有的没有串口,有的串口有问题(来回关闭几次,或者发送数据就死机)。
2:就是NRF的无线问题:可以使用两种方式:a):主从来回切换。b):使用带ACK包的传送。
    最终用的是:带ACK包的发送,因为主从来回切换可能会抱死:两个都为主机,或者都为从机。设置超时浪费时间。但是后者:可以主机不断发送重复命令,直到接收到正确的反馈!

另外共享两个附件:一个是自用的有线DAP代码。一个是:NRF+RFX2401C的原理图(这个我之前发帖问过,如何接线的,最终还是用买好模块万用表一个一个引脚测量出来的。)

网友:
恭喜恭喜   牛逼了

网友:
牛逼了。一直想做这么个东西来着。

网友:
赞,用了这个,就不怕调板子会烧电脑了。另外楼主怎么没考虑esp8266模块,也很便宜的

网友A:
做成一样的板子,可直接有线用,也可以2块板子做无线用,用个开关切换

网友:
楼主V5,有成品的话,分享一套给我可否,最近变懒了,

网友:
厉害了,这个真不错

网友:
这个真心牛

网友:
还是远程USB爽

网友:
可惜微软之类巨头居然没联合搞个远程 USB规范

网友B:
看见楼主的淘宝店里面已经有此板的PCB卖,是否可以买到?

网友:
牛逼了,我买了某原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一样的板子,可直接有线用,也可以2块板子做无线用,用个开关切换

谢谢建议,是的,已经做了:用跳线帽做的,可以切换为发送端,也可以接收端,也可以有线使用。
8266可能日后会考虑,因为如果有网的话:可以日后更远的距离。

网友:
楼主可以做出成品买!我想坛里会有很多人捧场!

网友C:
正点原子已经有售这种仿真器,可惜只能下载,仿真容易掉线

网友:
方案和使用的无线芯片也跟楼主使用的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点原子已经有售这种仿真器,可惜只能下载,仿真容易掉线

这么差劲???

仿真速度小一点也会掉线???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E:
无线最高通讯速率多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么差劲???

仿真速度小一点也会掉线???

仿真速度很慢,不如jlink来的畅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仿真速度很慢,不如jlink来的畅快。

速度100Khz掉线不

网友:
抱歉 仿真速度这块没详细测试过,我就用来 无线下载程序,自带无线串口监控一下数据,无线挺爽的。

网友G:
2.4G速度应该满足的,基本上能达到50Mbps以上,期待楼主的速度测试

网友:
无线下载和串口,好东西

网友H:
能不能提点一下,如何实现呢

网友:
挺不错的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提点一下,如何实现呢

远程USB现在只有一些商业公司各自做的  网上也有实现原理  原子下载器出来时候我发过贴
这个可惜没被大公司定个规范让电脑系统标配
极路由有相关插件  可以电脑访问路由器上USB

网友:
又有东西玩了,谢谢分享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是的,已经做了:用跳线帽做的,可以切换为发送端,也可以接收端,也可以有线使用。
8266可能 ...

谢谢,分亨的好资料。。
记得你出了山上的JLINK 全开源了,该买的还是会买,现在你又分亨了这么强大的东西,我估摸着该买的还是会买,很多人就是资料收藏狂,你真让他去做,对不起,根本不愿,一是费钱,二是费时间,三就是懒。。哈哈。。
PS:最后想了解一下,主贴里你说的带ACK的发送是指?  这不就是主从问答式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也正在调DAP程序,现在USB都还没搞定

网友:
出  成品吧

网友:
有线DAP代码 谢谢分享。

网友:
牛人,那个无线模块是买的吗?

网友:
牛人呀,无线 DAP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G速度应该满足的,基本上能达到50Mbps以上,期待楼主的速度测试

如果是NRF的2.4g模块的话, 可能达不到那么高速度吧。
nrf的模块不是号称2Mbps么, 调试速度也一般吧。

网友:
DAP 有什么移植例程?准备也搞一个烧录MCU 。

网友:
有线DAP代码

网友:
真牛批,自己做无线DAP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楼主的淘宝店里面已经有此板的PCB卖,是否可以买到?

暂时还没有,只是验证了一下,估计十天半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最高通讯速率多快?

没有测试,用的NRF,最快空中速度2MHZ,无线下载测试还不稳,稳定了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G速度应该满足的,基本上能达到50Mbps以上,期待楼主的速度测试

用的这个模块达不到,最高空中速率2Mbit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亨的好资料。。
记得你出了山上的JLINK 全开源了,该买的还是会买,现在你又分亨了这么强大的东 ...

对的
那个NRF主发送,从机会返回ACK,也可以返回带数据的ACK包,就是指的带数据。

网友:
这个厉害了,无线调试

网友:
学习了两个新技术,厉害了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这下调试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无线调试,这个牛

网友:
太厉害啦,LZ批量了没有? 想要一套.

网友:
无线DAP仿真器测试成功

网友J:
LZ批量了没有,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批量了没有,稳定性怎么样

已拿去SMT了,稳定性可以,下载调试测试都可以,就是速度有点慢,有线版本的下载5S,这个要15S。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9-09-09):
可以放到网上卖一卖。

网友:
无线调试,牛

网友:
做一批卖让大家测试一哈

网友:
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K(2019-11-22):
可以多个同时是使用吗?
可以只当程序下载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多个同时是使用吗?
可以只当程序下载器吗?

可以多个同时使用。
可以在线仿真。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多个同时使用。
可以在线仿真。

可以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

这个DAP核心,现在使用MAK/IAR,还有OPCDC,其它的Jlink或者STLINK的专属工具用不了

楼主:
看你名字,我就是知道你是谁了。小事~

网友K:
http://bbs.21ic.com/icview-2628498-1-1.html

能测试一下这个软件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bbs.21ic.com/icview-2628498-1-1.html

能测试一下这个软件能用吗?

好的,我周末回去的时候测试一下。

网友(2020-07-18):
楼主能说下无线DAP的工作流程吗,HID收到了USB_Request[USB_RequestIndexO]包,然后发给SPI,接收端SPI收到了数据放到USB_Request[USB_RequestIndexO]里,经过DAP_ExecuteCommand函数返回USB_Response给SPI发出,PC端收到SPI数据再经过HID发出,这是我理解的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每次都因为有些机器复杂难拆机,调试麻烦,如果可以无线调试就省了很多烦恼。

网友:
做下载器还差不多。烧写会比较容易掉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