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用软件锁提醒第三方更换iPhone电池:无法查看“电池健康”

楼主(2019-08-10):
8月9日消息,国外媒体爆料,苹果出狠招防止第三方更换iPhone电池。当iPhone手机更换第三方电池而非苹果官方的话,将会激活“休眠软件锁”,该功能将会在iOS系统中屏蔽电池健康等功能。

国外媒体称,“休眠软件锁”功能源于电池本身的微控制器,由德州仪器制造,功能锁有一个认证功能,会检测电池的认证密钥,若与iPhone不匹配,就会弹出“服务警告”。而苹果及其合作伙伴是唯一能够清除这个信息的公司。

因此更换三方电池后,你的iPhone将无法查看“电池健康”,甚至是手动解除降频等功能。不过,这也不是说换用第三方电池后iPhone不能用,因为“休眠软件锁”只是一个软件提示信息,至多我们只会损失一部分的功能体验。

据第三方权威拆解机构iFixit称,“休眠软件锁”存在于iOS 12和iOS 13系统中,iPhone的最新机型:iPhone XR、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等都可能在管控范围。虽然苹果这招对于购买二手iPhone查看电池是否原装还是有好处的。但是长远来看,消费者如果使用第三方电池无法查看电池寿命,还是有损消费者的利益。

网友A:
iphone6s早就这样了。iphone6的不会。两个机子都是自己换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hone6s早就这样了。iphone6的不会。两个机子都是自己换的电池。

电池的链接有吗?

网友:
坐等美国用户干他估计老美政府能赚一大笔罚款

补充还有欧洲这个神奇的地方。

网友:
换了第三方电池,ip7可查看寿命,ip7p查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链接有吗?

换了好几个月了,就网上销量靠前的便宜货。

网友:
还真是,不说我都不知道,刚看了下6sp确实看不到容量了,不过用起来好像没什么影响,电池这东西不爽了就换一个,只要不影响使用,看容量有什么卵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保留原电池上的保护板,而直接换个电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保留原电池上的保护板,而直接换个电芯

保护板和电芯好像是超声波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和电芯好像是超声波焊接在一起的

总有一端是焊接在线路板上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总有一端是焊接在线路板上的吧

就怕拆了要激活等操作

网友:
以后看来只换电芯了

网友:
这一招好狠呐,坏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怕拆了要激活等操作

是不是可以先并上去,然后把原来的拆掉,之前帮朋友换单反的电池就是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