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模拟手机电池中间那个触点信号?

楼主(2019-08-10):
想直接用3.6V的电压模拟电池给手机供电,但手机电池除了正负极外,一般还有一个或两个触点,有些手机没有这些触点的信号,不给开机。有简单的模拟一个信号骗过系统的办法吗?

网友:
温度传感器吧,一般是ntc电阻

网友A:
使用充电接口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充电接口不就可以了?

很多手机不装电池,只用充电口是不能起动的。但电池插充电器长期用,很快大肚子。

网友B:
有些是库仑计还带秘钥,你搞不定的。
挂示波器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库仑计还带秘钥,你搞不定的。
挂示波器先看看吧

搞那么复杂干嘛哦。。。。感觉这个特定小众领域也挺香的

网友:
把电板里的电池去了,只留三个触点和控制板,看看能不能开机,不行的话把电池两根线引出来外接一个电池再试试。

网友:
一般就一个NTC,你测一下原来的电池是多少欧的,接上差不多的电阻就行了,我改过没问题。

网友:
绝大多数充电芯片是用10K NTC接地

网友:
一般是4个触点,一个电源正,一个电源负,一个检测温度的NTC电阻脚可以接个固定的10K电阻到地,另外一个脚是ID电阻,也是一个固定的电阻,可以在原电池上测量一下是多少。

网友:
热敏电阻,一般对地接相同电阻了事

网友:
快手修手机的老哥用实验电源供电没事呀

网友:
7楼的方法可以
我有个手机这么用的,电压4.1v。但用的久了还是会没电自动关机,可能是根据电池容量和用电量算出来的。

网友:
10k电阻到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