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雕刻机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9-08-10):
机器都是很少用的,偶尔使用一下的样子。
用摩托车的机油会不会太好?

网友A:
用得少不要润滑油,上润滑脂,不容易干。

润滑油很容易因为重力的关系聚集在光轴下面,导致顶部失去保护生锈。

我一般用凡士林,手指涂抹在光轴丝杆上,再空跑几个来回就行了,抹一次管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少不要润滑油,上润滑脂,不容易干。

润滑油很容易因为重力的关系聚集在光轴下面,导致顶部失去保护生 ...

多谢古大师!
膏状的凡士林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汽车换油保养时多出来的润滑油。

网友B:
>我一般用凡士林,
>汽车换油保养时多出来的润滑油。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网友C:
用过花生油,很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凡士林,
>汽车换油保养时多出来的润滑油。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

凡士林是膏体,润滑油是液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花生油,很香!

花生油时间稍长就很难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得少不要润滑油,上润滑脂,不容易干。

润滑油很容易因为重力的关系聚集在光轴下面,导致顶部失去保护生 ...

一直用汽车机油油, 发现光轴上部确实划伤比较严重, 生锈倒是不至于, 丝杆感觉用汽车机油没啥问题, 一直油乎乎的,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
锂基润滑脂

网友:
有跟轴声音大,有没光杆换线轨的可能?

网友:
我用缝纫机油 ,使用前滴两滴,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上润滑脂,最差也是缝纫机油,千万不要用菜油(会黏住的)。

某宝搜索风扇润滑脂,品种不少。以前玩具四驱车就是用这种的,简单好用不流失不蒸发》
最近用这玩意涂抹鱼缸里的潜水泵轴承,一样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润滑脂,最差也是缝纫机油,千万不要用菜油(会黏住的)。

某宝搜索风扇润滑脂,品种不少。以前玩具四驱 ...

食用油粘住是小事儿。大批的蚂蚁昆虫来俺家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润滑脂,最差也是缝纫机油,千万不要用菜油(会黏住的)。

某宝搜索风扇润滑脂,品种不少。以前玩具四驱 ...

不错,多谢推荐!

网友:
就是用黄油呗,便宜

网友E:
这个不对,锂基润滑脂是用于高速高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对,锂基润滑脂是用于高速高温的。

耐高温,低温也可以用

网友:
淘宝搜 高速润滑脂。白色膏状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润滑脂,最差也是缝纫机油,千万不要用菜油(会黏住的)。

某宝搜索风扇润滑脂,品种不少。以前玩具四驱 ...

看这个评价有一个人说  硅脂会腐蚀铝, 这样的话用到雕刻机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膏状的凡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