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 Linux 源码中的红黑树代码,适用于 MCU

楼主(2019-08-10):
上次介绍使用 Linux 的 speck 加密代码用于 MCU: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264-1-1.html
另外有介绍 Linux 的学习方法: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5819-1-1.html (1 楼)

这次介绍红黑树代码,代码同样取自相对老一点的内核,因为最新代码,高级功能 augmented rbtrees 耦合的比较紧密,不方便剥离,我只用到最基础的功能。(新代码红黑树算法有图形注释,更直观。)
代码取自版本我有备注在整理后的 c 文件中(c 文件总共 300 多行):
  linux/lib/rbtree.c
  v2.6.33-rc6 ~ v2.6.34-rc2
  3e58974027b04e84f68b964ef368a6cd758e2f84
  "doc: fix typo in comment explaining rb_tree usage"

在 MCU 中用过 rbtree 的人应该不多,我先简单介绍下什么时候会用到。

譬如,你的板子有 485 通讯,定义了很多命令,譬如 100 条,如果命令号连续,从 0 开始,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100 大小的数组,可直接查询到相应的处理代码,
然而,为了扩展性,我们的命令号通常不连续,有很大的空洞,没法用上述数组方法,因为太浪费空间。

所以,很多人会弄一个数组或者链表,每个元素存放命令号和对应信息,然后 for 循环查找,更简单的是代码写死,用 switch 或 if else 一个个查询。
但这样,每次从头开始查,效率比较低,此时可以考虑用 rbtree,可以很高效的查询到相关命令信息。

其实,高级语言的 dict 词典,很多都是用 rbtree 的方式实现,你提供一个索引,dict 就返回相关信息,所以,当你写 MCU 代码时,想用 dict 的时候,都可以用 rbtree 实现。
(python dict 用的是 hash map,比较耗内存,不太适用 MCU。)

下面是代码使用方法示范,譬如我的 cdnet,它跟 udp 比较类似,有端口号的概念,端口号也可以当作命令号。当收到数据,我需要快速查询端口相关信息。

// 用户对象
typedef struct {
    rb_node_t       node; // 红黑树节点
    uint16_t        port; // 端口号,做为红黑树的键值
    list_head_t     rx_head; // 其它用户数据
} cdnet_socket_t;

rb_root_t cdnet_sockets = RB_ROOT; // 初始化 rbtree 的根

// 用户需要为自定义对象添加搜寻函数,譬如这里是输入端口号,返回相关对象。这是一个通用的模板。
cdnet_socket_t *cdnet_socket_search(uint16_t port)
{
    struct rb_root *root = &cdnet_sockets;
    struct rb_node *node = root->rb_node;

    while (node) {
        cdnet_socket_t *sock = container_of(node, cdnet_socket_t, node);

        if (port < sock->port)
            node = node->rb_left;
        else if (port > sock->port)
            node = node->rb_right;
        else
            return sock;
    }
    return NULL;
}

// 用户添加插入方法,如果键值重复,会返回 -1 提示错误。这同样是模板。
int cdnet_socket_insert(cdnet_socket_t *sock)
{
    struct rb_root *root = &cdnet_sockets;
    struct rb_node **new = &(root->rb_node), *parent = NULL;

    while (*new) {
        cdnet_socket_t *this = container_of(*new, cdnet_socket_t, node);

        parent = *new;
        if (sock->port < this->port)
            new = &((*new)->rb_left);
        else if (sock->port > this->port)
            new = &((*new)->rb_right);
        else
            return -1;
    }

    // add new node and rebalance tree
    rb_link_node(&sock->node, parent, new);
    rb_insert_color(&sock->node, root);
    return 0;
}

// 还有删除和替换等都比较简单,譬如删除直接调用 rb_erase(struct rb_node *, struct rb_root *); 即可。

使用方法也可以参考标准 linux 的:https://www.infradead.org/~mcheh ... nsorted/rbtree.html (有字符串做键值的例子)。

库的代码:
github: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tree/master/utils 目录下的 rbtree.c 和 rbtree.h 文件(该目录下,还有其它好东西,譬如本文涉及到的 container_of)。

网友:
前排膜拜

网友:
前排膜拜大佬

网友:
跟着大佬学习一下

楼主:
我只是搬运工

网友:
学以致用,真好。

网友:
期待继续挖掘linux精髓

网友:
前排占座

网友A:
python的dict的实现好像是hash map,红黑树恐怕只是渐近复杂度好,常数项可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的dict的实现好像是hash map,红黑树恐怕只是渐近复杂度好,常数项可能比较大 ...

是的,已更新,一楼描述 “基本” 改为 “很多”。
hash map 比较简单,但它的表比较耗内存,性能也要看运气,万一冲突比较多,中途被迫换个 hash 算法,或者调整表的大小,都是非常耗时的操作,实时性不好。

网友:
占个座学习一下 Linux 的高科技。

网友:
虽然好像看不懂,还是mark一下。

网友:
高级,这个叫技术下放吧

网友:
膜拜大佬,红黑树 学习下

网友B:
最近越来越觉得计算机科班的一些知识非常重要,数据结构、算法都是需要深挖,加强学习,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越来越觉得计算机科班的一些知识非常重要,数据结构、算法都是需要深挖,加强学习,多谢楼主。 ...

现在硬件资源越来越丰富,慢慢的,那些高级玩法,也能耍得动了。

网友:
摩拜大佬

网友:
这个必须mark一下,很实用

网友:
感谢分享,红黑树

网友:
用红黑树实现字典?有些没看明白

网友:
占个座学习一下 Linux 的高科技

网友:
不用考虑 GPL 的问题?

网友:
如果考虑 GPL 的协议问题,可以使用 BSD 的红黑树实现。

网友:
上次 speck很受用,这个应该也不错。先标记,回头再来拜读,多谢分享~

网友:
历害了。收藏以方便以后用。

网友:
历害了,用心学习

网友C:
我把楼主的rbtree重新封装了一下,代码贴在下面供参考。

说明:linux源码的实现上,红黑树是相对独立的实现,每个节点不能带tag(用户数据)。
因此楼主位的说明以及 https://www.infradead.org/~mcheh ... nsorted/rbtree.html 页面的示例都是用户根据应用环境编写针对性的适配层代码(adapter,或称胶水代码)。

这样做有一个弊端,就是适配层与应用环境高度耦合。举个例子,在管理通讯接口上检索节点可能是通过端口号(数值);而在检索以字符串命名的设备上检索是通过字符串进行的。
同样的红黑树库,需要两套查找、插入、删除的适配层。

为了消除这个弊端而做的重新封装(wrap),就是为了将适配层与应用环境剥离,实现一个相对比较通用的适配层。这种剥离方式参考了stdlib标准库里面qsort将比较函数作为回调(callback)的做法。
需要剥离的使用环境的因素包括:
(1)用户数据结构的格式(使用环境下用户结构体的定义)
(2)用户数据结构中用来排序的键(即用户结构体中使用哪种类型、哪个成员来排序)
(3)用户数据结构的排序规则(按数值,按字符串,按某种函数计算值等)

剥离方法:细节见源码。
经过重新封装后的接口:
(1)红黑树插入节点:
int rbw_insert(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rbw_keyof_api keyof, rbw_node_t* node, void* payload);
其中root是红黑树句柄,node是红黑树节点(需要用户分配存储区),payload是用户结构体;
这个接口用到了两个回调函数,分别是
(a) cmp,比较回调函数,原型是typedef int  (*rbw_cmp_api)  (void* key, void* payload); 传入参数key是用来比较的键值,payload是用户结构体,返回值负数表示key小于payload->key,正数表示key大于payload->key,0表示key等于payload->key。
(b) keyof,取键值回调函数,原型是typedef void* (*rbw_keyof_api)(void* payload); 传入参数payload是用户结构体,返回值是payload中的key。

(2)红黑树中删除带有特定键值的节点:
int rbw_remove(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void* key);
其中root是红黑树句柄,key是待删除节点的键值,cmp是上述比较回调函数。

(3)查找特定键值的节点:
void* rbw_search(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void* key);
其中root是红黑树句柄,key是待查找的键值,cmp是上述比较回调函数;返回值是具有键值key的用户结构体payload。

rbtree_wrap.c
#include "rbtree_wrap.h"

rbw_node_t* _rbw_search_node(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void* key)
{
  rb_node_t *node = root->rb_node;
  while (node) {
    rbw_node_t* rbw_node = (void*)container_of(node, rbw_node_t, rbnode);
    int result = cmp(key, (void*)(rbw_node->payload));
    if (result < 0)
      node = node->rb_left;
    else if (result > 0)
      node = node->rb_right;
    else
      return rbw_node;
  }
  return NULL;
}

void* rbw_search(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void* key)
{
  rbw_node_t* rbw_node = _rbw_search_node(root, cmp, key);
  if(rbw_node)
    return rbw_node->payload;
  return NULL;
}

int rbw_insert(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rbw_keyof_api keyof, rbw_node_t* node, void* payload)
{
  rb_node_t** rb_new = &(root->rb_node);
  rb_node_t*  rb_parent = NULL;
  // Figure out where to put new node
  while (*rb_new) {
    rbw_node_t* rbw_node = (void*)container_of(*rb_new, rbw_node_t, rbnode);
    int result = cmp(keyof(payload), (void*)(rbw_node->payload));
    rb_parent = *rb_new;
    if (result < 0)
      rb_new = &((*rb_new)->rb_left);
    else if (result > 0)
      rb_new = &((*rb_new)->rb_right);
    else
      return 0;
  }
  // Add new node and rebalance tree
  node->payload = payload;
  rb_link_node(&node->rbnode, rb_parent, rb_new);
  rb_insert_color(&node->rbnode, root);
  return 1;
}

int rbw_remove(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void* key)
{
  rbw_node_t* rbw_node = _rbw_search_node(root, cmp, key);
  if(rbw_node)
  {
    rb_erase(&rbw_node->rbnode, root);
    return 1;
  }
  return 0;
}

rbtree_wrap.h
#ifndef _RBTREE_WRAP_H
#define _RBTREE_WRAP_H

#include "rbtree.h"

#ifndef offsetof
#define offsetof(TYPE, MEMBER) ((size_t)&((TYPE *)0)->MEMBER)
#endif

#ifndef container_of
#define 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type *)((char *)(ptr) - offsetof(type, member)))
#endif

typedef void* (*rbw_keyof_api)(void* payload);
typedef int   (*rbw_cmp_api)  (void* key, void* payload);

typedef struct _rbw_node {
  rb_node_t rbnode;
  void*  payload;
} rbw_node_t;

int   rbw_insert(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rbw_keyof_api keyof, rbw_node_t* node, void* payload);
int   rbw_remove(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void* key);
void* rbw_search(rb_root_t* root, rbw_cmp_api cmp, void* key);

#endif

如何使用:
比如用户有一组数据,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userdata
{
  char* name;
  int id;
} userdata_t;

userdata_t userdata[] = {
  (userdata_t){"Start",    1},
  (userdata_t){"Felix",    5},
  (userdata_t){"Batou",   3},
  (userdata_t){"Maximum", 63},
  (userdata_t){"Aramaki",   4},
  (userdata_t){"Motoko",     2},
  (userdata_t){"Togusa",   11},
};

用户代码需要针对userdata建立红黑树,则仅需要提供:
(1)红黑树根节点,以及额外的红黑树节点存储空间;
#define USERDATA_SZ sizeof(userdata)/sizeof(userdata_t )

rbw_node_t rbt_nodes[USERDATA_SZ ];
rb_root_t  rbt_userdata;

(2)上述cmp、keyof两个回调函数。
当以结构体的name元素为键排序及检索时,
#define keyof  keyof_name
#define cmp  cmp_name
void* keyof_name (void* payload)
{
  user_t* puser = (user_t*)payload;
  return puser->name;
}

int cmp_name (void* key, void* payload)
{
  return strcmp((char*)key, (char*)keyof_name(payload));
}

当以结构体的id元素为键排序及检索时,
#define keyof  keyof_id
#define cmp  cmp_id
void* keyof_id (void* payload)
{
  user_t* puser = (user_t*)payload;
  return &(puser->id);
}

int cmp_id (void* key, void* payload)
{
  return *(int*)key - *(int*)keyof_id(payload);
}

树的建立过程:
for(int k=0; k<USERDATA_SZ; k++)
{
  result = rbw_insert(&rbt_userdata, cmp, keyof, &rbt_nodes[k], &userdata[k]);
}

树的查找:
// if cmp == cmp_name
  userdata_t* pdata_motoko = (userdata_t*)rbw_search(&rbt_userdata, cmp_name, (void*)"Motoko");
// if cmp == cmp_id
  int id_motoko = 2;
  userdata_t* pdata_motoko = (userdata_t*)rbw_search(&rbt_userdata, cmp_id, (void*)&id_motoko );

注意,树节点的插入、删除与检索使用的回调函数必须匹配。即使用cmp_name、keyof_name建立的红黑树,不能使用cmp_id来检索、删除,否则会无法找到节点。

从例子代码能看到,这种封装还有一个微弱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改变使用环境下的结构体定义。
当不使用红黑树时,通过从头到尾查找的笨办法也能实现检索;使用红黑树时,红黑树的结构存在于rbt_nodes结构体中,userdata_t结构体没有一点变化。
这个特性对于某些协同开发,或者上游固定不能更改的环境是有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楼主的rbtree重新封装了一下,代码贴在下面供参考。

说明:linux源码的实现上,红黑树是相对独立的实 ...

我觉得你包的有点复杂,特别是 rbw_node_t 和其中的 payload 这种方式,背离了标准的 container_of 方式。

我改的话,只要把一樓的:
cdnet_socket_t *cdnet_socket_search(uint16_t port);
int cdnet_socket_insert(cdnet_socket_t *sock);

改为以下就好了:
// a_key 和 a 其中只有一个有效,另一个为 NULL
// rbw_search 调用时,用 a_key;rbw_insert 调用时用 a
typedef int (*rbw_cmp_f)(void* a_key, struct rb_node *a, struct rb_node *b);

struct rb_node *rbw_search(rb_root *root, rbw_cmp_f cmp, void *key);
int rbw_insert(rb_root *root, rbw_cmp_f cmp, struct rb_node *ne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包的有点复杂,特别是 rbw_node_t 和其中的 payload 这种方式,背离了标准的 container_of 方式 ...

同意对比较回调函数的改写。

int rbw_insert(rb_root *root, rbw_cmp_f cmp, struct rb_node *new);

这里,个人觉得把红黑树存储空间与用户数据存储空间分开比较好,所以多一个用于数据指针的参数
int rbw_insert(rb_root *root, rbw_cmp_f cmp, struct rb_node *new, void* payload);

基于同样的考虑,
struct rb_node *rbw_search(rb_root *root, rbw_cmp_f cmp, void *key);

返回包含用户数据的红黑树节点,需要用户取出树中的数据,违背了红黑树与应用层代码分离的意图,所以我的接口直接返回payload
void* rbw_search(rb_root *root, rbw_cmp_f cmp, void *key);

班门弄斧,让大神见笑啦~

网友D:
个人感觉在单片机上引入红黑树简直是小题大做,能否激发她的性能有待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对比较回调函数的改写。

这里,个人觉得把红黑树存储空间与用户数据存储空间分开比较好,所以多一个 ...

这个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作。

我个人觉得不分开会简单一些,函数参数少一些,内存管理也只需要处理一份。

如果是第三方库的结构体,不能改其内容的情况下,可以在其外面包一层,这样也是支持我改的方法:只要提前初始化成员,再传给 rbw_insert 就好了。

关于 rbw_search 直接返回 rb_node * 给用户不是很方便,可以包一个宏转一下,这样也比每次用的时候都要强转要清爽。
rbw_insert 和 rbw_search 都建议包一个宏转一下,让参数和返回都不必强转。

在用户 struct 中,只是添加一个 rb_node 模块,也是模块化吧,代码并没有耦合在一起。Linux 内核普遍是这样操作。

网友:
哈哈哈,红黑树知识点,记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作。

我个人觉得不分开会简单一些,函数参数少一些,内存管理也只需要处理 ...

rbw_insert 用宏转一下确实比我写的好,rbw_insert减少一个参数。向大神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在单片机上引入红黑树简直是小题大做,能否激发她的性能有待观察 ...

看问题规模。从10个元素中检索跟从200个元素中检索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作。

我个人觉得不分开会简单一些,函数参数少一些,内存管理也只需要处理 ...

第三方库的结构体,不能改其内容的情况下

刚想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排序的结构体是固定的配置信息,比较大,用const定义在了ROM空间内。这样就需要单独存放的红黑树,运行在RAM空间。

在用户 struct 中,只是添加一个 rb_node 模块

在rbw_insert时,如果传入用户 struct,需要知道用户struct的rb_node 在哪里来调用rb_link_node;
如果传入rb_node元素,也需要知道用户struct的定义,由rb_node获得用户struct,传给rbw_cmp_f。
所以在wrap中还是需要更多信息来剥离用户层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在 rb_node中加tag,链接到用户struct。不过我又不想改这个红黑树源码,所以才封装的 [手动笑哭表情]

楼主:
刚想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排序的结构体是固定的配置信息,比较大,用const定义在了ROM空间内。这样就需要单独存放的红黑树,运行在RAM空间。

定义一个 struct 存放到 ram,该 struct 中,用指针指向 rom 中数据即可。

在rbw_insert时,如果传入用户 struct,需要知道用户struct的rb_node 在哪里来调用rb_link_node;

用户不直接调用 rbw_insert,而是调用一个宏(最好是用 static inline 的函数),传 struct 给宏,宏取出 rb_node 地址给 rbw_insert.

如果传入rb_node元素,也需要知道用户struct的定义,由rb_node获得用户struct,传给rbw_cmp_f。

宏是场合相关的,它知道用户struct 的类型,通过取子成员 和 container_of 进行相互转换。
传给 cmp 函数的也是 rb_node 地址,cmp 内部通过 container_of 转到用户 struct, 因为 cmp 函数是知道用户 struct 类型的。

最终是否要抽象这么一层还是要看具体场合,其实按照 1 楼的方式,也不会浪费多少空间。而且不用调用 cmp 函数,效率也高一些。

网友:
收藏了,虽然我看不懂,

网友(2019-11-25):
学习了,项目中暂时还没找到适合的场景。

网友(2020-08-13):
膜拜一下

网友(2020-09-17):
不明觉厉,收藏

网友(2021-03-05):
linux进程调试的精髓。

网友:
大佬,
虽然看不懂,先收藏

网友E(2021-12-14):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代码开始的这句“rb_root_t cdnet_sockets = RB_ROOT; // 初始化 rbtree 的根”, 是创建了红黑树的根节点吗?那用户定义的结构体 cdnet_socket_t ,也需要定义一个根变量 cdnet_socket_t g_cdnet_state 和 红黑树根节点cdnet_sockets关联起来吗,这个怎么关联呢?

网友:
可以,c++的map,python的dict,就是一个带索引的数组,可以当作迷你数据库用,比如存储姓名+学号,输入姓名返回学号,查找速度比遍历查找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代码开始的这句“rb_root_t cdnet_sockets = RB_ROOT; // 初始化 rbtree 的根”,  ...

rb_root_t 是定義樹根
rb_node_t 是定義樹梢

對於一個紅黑樹,樹根 的實例 只有 1 個,而 樹梢 的實例的數量不限

用戶的數據是捆綁在 樹梢 上的,所以用戶數據的定義和 樹根 沒有關係

至於用戶的數據是如何捆綁在 樹梢 上,和普通鏈表的 node 一樣,一般有兩種形式:

初級 mcu 程序員常用的方法是,在 node 的定義裏面,定義一個 void * 類型的指針,用這個指針指向用戶數據的結構體
(或者是把 node 的定義和 用戶數據 混裝在單個 struct 結構裏面,鏈表程序在處理 node 的時候,只讀寫最開頭和鏈表相關的 struct 成員)

而 linux kernel 的 c 語言的面向對象的方式更優雅,定義一個包含 rb_node_t 成員的用戶 struct,rb_node_t 成員可以在用戶 struct 的任何位置,開頭、中間、或結尾
對於紅黑樹的相關操作,只需要操作這個用戶 struct 內的 rb_node_t 成員,而不用理會這個 rb_node_t 其實是被一個更大的用戶 struct 所包含
等拿到想要的 rb_node_t 節點後,如果想繼續拿到包裹它的用戶 struct,則使用 container_of 獲取 用戶 struct 的實例地址

以上,container_of 就是 linux kernel 的 c 語言面向對象編程的核心所在,你可以搜尋 container_of 查找更多相關資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rb_root_t 是定義樹根
rb_node_t 是定義樹梢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我要使用这个红黑树的时候,1.定义好我自己的用户数据结构体包含了rb_node_t 这个类型的成员;2. 初始化红黑树的时候,按照我的key,调用函数cdnet_socket_insert(cdnet_socket_t *sock) ,插入用户数据;3. 初始化好了,后面就是调用使用了。
不用再考虑用户结构体创建一个根变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我要使用这个红黑树的时候,1.定义好我自己的用户数据结构体包 ...

是的,之前的這個 cdnet socket 只有一個 根,所以寫死在 socket 操作的函數裡面了。

新的代碼,我增加了一個網路的 name space 對象,每個 name space 包含一個獨立的 根 實例,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blob/master/dispatch/helper.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的這個 cdnet socket 只有一個 根,所以寫死在 socket 操作的函數裡面了。

新的代碼,我增加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