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UPS怎么配置比较好?

楼主(2019-08-10):
昨晚台风,供电异常,断电了10来回,人都快炸了

还好断电2回答时候,我就把电脑关了  不然这小电脑哪里经受得起这种折腾呢

又想到了配UPS的必要性,但是配哪种UPS比较好呢?

各位给家里电脑配了什么UPS呢

网友:
用笔记本,nice

楼主:
笔记本没必要用UPS,主要是台式机7x24服务器,或者工作站

网友A:
给家里GEN8和路由器配的APC BK650,带通信,能记录断电时间,电量低了可以自动关机,无法自动开机。

网友:
我买的和楼上一样,也是APC BK650,用下来还不错。

网友:
搞个外接电池的大功率可以带空调的ups,多准备几块大电池,停电还可以吹空调多舒服

网友B:
一台电脑的话功率有500W,后备时间30分钟以内,够保存数据关机,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台电脑的话功率有500W,后备时间30分钟以内,够保存数据关机,就可以

我靠,你这是4路16卡TITAN V GPU服务器才有的功耗

现在的品牌办公机空闲也就主机30W左右,显示器30W左右,满载主机100W左右。独显玩游戏会大不少。500W开玩笑,一个小电炉也就几百W。

网友D:
买双鹿或者南都的蓄电池,其他牌子不要买,再买一个二手的APC 在线式后备电源,要长效机,就是电池多大容量,就工作多长时间的,不要那种十几分钟的。

我用了两个100AH的电池,24V 长效机, 可供电脑和风扇连续用12小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家里GEN8和路由器配的APC BK650,带通信,能记录断电时间,电量低了可以自动关机,无法自动开机。 ...

我看他们官网上那个PowerChute的软件好像只有windows版本的?GEN8装linux能用吗?

网友:
我的是APC SMART-UPS 1000,工频机器的基本没噪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看他们官网上那个PowerChute的软件好像只有windows版本的?GEN8装linux能用吗? ...

Linux有软件,直接从软件源里安装就行了,各种常见的NAS系统也都能自动识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有软件,直接从软件源里安装就行了,各种常见的NAS系统也都能自动识别出来。 ...

那妥了,这个UPS确实看着可以

网友F:
之前买过一台山特的在线式UPS,型号C1K,风扇声音巨大,不适合放在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你这是4路16卡TITAN V GPU服务器才有的功耗

现在的品牌办公机空闲也就 ...

主机接硬盘多,内存大点,散热风扇都打开,夏天上100w很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买过一台山特的在线式UPS,型号C1K,风扇声音巨大,不适合放在家里。

电芯是蓄电池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芯是蓄电池么?

是,里面是两个串联的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里面是两个串联的蓄电池.

平时基本不断电,这两个蓄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基本不断电,这两个蓄电池能用多久?

没试过,从买了UPS,还从来没停过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接硬盘多,内存大点,散热风扇都打开,夏天上100w很正常吧

四个盘的gen8主机才45W,CPU显卡轻载要不了多少电,压力测试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双鹿或者南都的蓄电池,其他牌子不要买,再买一个二手的APC 在线式后备电源,要长效机,就是电池多大容量 ...

可供电脑和风扇连续用12小时,你的电脑平时一般功率多大?

网友G(2019-09-21):
我的UPS可以在检测到断电以后关闭群晖服务器和电脑,要插一个USB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UPS可以在检测到断电以后关闭群晖服务器和电脑,要插一个USB

关闭群晖服务器,是直接关闭电源,还是调用关机命令?

网友G:
群晖里面可以设置的,接收到UPS的断电信号后会安全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群晖里面可以设置的,接收到UPS的断电信号后会安全关机的

群晖和UPS是通过USB连接?需要在群晖上安装UPS驱动么

网友H:
买 24V 的长效机,功率至少要1000W的,在接两个12V100AH的电池 ,这样一台电脑基本可以用一天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 24V 的长效机,功率至少要1000W的,在接两个12V100AH的电池 ,这样一台电脑基本可以用一天的时间 ...

用铅酸电池么,买哪个牌子好

网友:
松下LC-P12100

网友H:
要注意别买到假货,直接找你们本地的代理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注意别买到假货,直接找你们本地的代理买

这东西假货很多么

网友:
假货很多,所以要小心

网友I:
搞台高频在线机,体积小,价格低。通信功能大部分都有

网友J:
看了几个着火的视频,感觉怎样配置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台高频在线机,体积小,价格低。通信功能大部分都有

高频在线机,比如哪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几个着火的视频,感觉怎样配置都不行。

求视频链接

网友I:
引用 楼主:
高频在线机,比如哪种呢

每个品牌都有这种产品,比一般的后备机贵一点,好一点的用纯正弦。

尽量不用方波和修正正弦波的,虽然会便宜一点,但干扰太大了。

网友:
家里用UPS要考虑电池充电过程中释放气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每个品牌都有这种产品,比一般的后备机贵一点,好一点的用纯正弦。

尽量不用方波和修正正弦波的,虽然会 ...

干扰太大,带电脑会有明显感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扰太大,带电脑会有明显感觉么?

看电脑电源了,一般的没事,我之前遇到过电源一般,电脑受干扰会和踩雷一样不定什么时候就蓝屏了,换个电源就好了。

干活调小信号板也会很难受

网友K:
引用 楼主:
群晖和UPS是通过USB连接?需要在群晖上安装UPS驱动么

BK650有通讯口接主机的USB,家用UPS,支持群晖价格最低的就是BK650

楼主:
引用 网友K:
BK650有通讯口接主机的USB,家用UPS,支持群晖价格最低的就是BK650

进入安全模式,群晖默认会自动关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进入安全模式,群晖默认会自动关机?

进入安全模式应该不关机,只是保存好必要数据然后关闭硬盘吧
下面有个选项沟上后,进入安全模式会发指令给UPS关机

我的UPS除了群晖还挂有电脑主机,所以没让他自动关机
群晖可以做为服务器,同一个UPS的其他群晖也能识别到断电,但Win主机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进入安全模式应该不关机,只是保存好必要数据然后关闭硬盘吧
下面有个选项沟上后,进入安全模式会发指令 ...

安全模式是休眠么?数据存到硬盘,然后断电?

网友L:
有么有人员研究通信ups原理,自己做一个12v的ups,配12v主板省电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么有人员研究通信ups原理,自己做一个12v的ups,配12v主板省电爽歪歪。

你准备用ups当电池用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准备用ups当电池用么

淘宝有路由ups 拿来改刚好就是不知道协议

网友M:
年轻人就是喜欢折腾,还不如把精力花在如何赚钱,如何翻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淘宝有路由ups 拿来改刚好就是不知道协议

小型ups,专用于带路由器?
你要知道啥协议,准备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年轻人就是喜欢折腾,还不如把精力花在如何赚钱,如何翻身

几年前如果买房,估计翻身了吧

网友:
也想搞UPS,后来发现会着火,放弃了,铅酸电池的是不是不着火

网友:
笔记本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