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备里不同PCB板中电阻编号可以相同吗?

楼主(2019-08-10):
还有层次图中每个大模块中的电阻编号可以相同吗?

网友A:
有相同位号的不同pcb不拼板,或拼板但不同时加工,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相同位号的不同pcb不拼板,或拼板但不同时加工,就行

问一下两块或以上拼版,那需要该各块的零件位号码?

网友:
不能相同,但是可以改下例如RxxA,Rxx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两块或以上拼版,那需要该各块的零件位号码?

相同拼板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