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否经常遇见树莓派串口损坏无法输出的情况?

楼主(2019-08-10):
盲猜博通的串口设计有问题啊,好几块pi都是串口能读数据,输出是乱码。而且都是在U转串长时间连过电脑之后。或者说我这样长时间U转串连电脑是不对的?一开始以为是只有自己遇到,前几天逛论坛和其他贴吧看到有很多人都反映自己树莓派串口坏了。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两个ZERO都不能正常输出,输入正常。一块PI3无法输入但输出正常···

网友:
很正常,以前我们批量的板子经常也有客户反映debug串口坏的,都是用户电脑接USB串口,板子又是另外的供电,这之间的静电,漏电很多时候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就容易烧坏串口,还有有的芯片比较容易坏,比如AM335就比IMX6容易烧坏IO,后来debug口加了个门电路就解决了,比如SN74LVC2G241。

网友A:
有这个缓冲器 就算真烧坏了换个这个小东西就行,总不用换MPU, 总之,想要可靠,所有对外的接口都需要考虑,很多人觉得这个调试口就不管它了,直接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缓冲器 就算真烧坏了换个这个小东西就行,总不用换MPU, 总之,想要可靠,所有对外的接口都需要考虑 ...

原来如此,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