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这种端子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08-11):
请教坛友,下图这种端子叫什么名字,某宝搜了一堆关键词都不对,拍照识图也不对。麻烦知道的坛友说下,谢谢

网友:
淘宝找一下塑鑫

网友A:
硕鑫,厂家。上面写错了

网友B:
PCB焊接端子能搜到好多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硕鑫,厂家。上面写错了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焊接端子能搜到好多类似

由于外壳结构的限制,必须图上那种,类似的不行

网友C:
和断路器上用的端子一样

网友D:
自己开模做的,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断路器上用的端子一样

有找到类似的,但是不带引脚不可焊接在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开模做的,非标的

估计是吧,反正找了一两天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