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消除外置声卡X-FI的哒哒声

楼主(2019-08-11):
手里头有一个创新的外置声卡X-FI,好象是受路由器干扰,电脑开机后,戴上耳机后,就能听到哒哒声一直不停。如果用手模着外置声卡,哒哒声就没有了。请教高手有没有什么妙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锡箔纸包起来!

楼主:
用手逐渐靠近声卡,接近到一定的位置,哒哒声就会慢慢变小直到听不见

楼主:
而且很奇怪的是,外置声卡的音量调节到0,耳机听到的哒哒声也不会变弱,还是原样。

网友A:
其实可以丢掉这个你的高级声卡了,压根都没有考虑电磁兼容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开大会的时候,发言人手机来短信了或者来电话了,那个喇叭里面嘎啦嘎啦的可有的比

网友:
估计是接地不好

网友:
电脑机箱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丢掉这个你的高级声卡了,压根都没有考虑电磁兼容的问题,这个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开大会的时候, ...

gsm可能是输入阻抗太大了,没做好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