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30cm方形单面板,,单价做到10 元?

楼主(2019-08-11):
单面30cm*30cm方形单面板,基本都是插件LED(200个),单价做到10元?  1000个的量   可以做到吗?  简单线路    x修改下,是不含元器件的,就是PCB价格 能做到10元以内吗?

网友:
1000万个有可能能做到。

网友:
1000个板子量不多。3mm插件LED算6分一个,200个就是12元;单面板算1分5一个平方厘米,900个平方厘米就是13.5元;直插波峰焊算2分5一个点,400个点就是10元。
加起来就是35.5元。还要再加上税,利润。就1000个一锤子买卖,后续没订单。那就卖你70好了,包工包料。

1000万个每个10元倒有一点可能性。

网友:
板子面积就900cm2了,用最差的纸质板也要9快钱,200个灯,最差的1毛一个,还有焊接人工
自己算算该多少钱?????

楼主:
就是单 PCB的价格   不知道是否可以做到10元?

网友A:
现在LED没那么贵,3mm红LED零卖在1分6~1分9之间。

楼主要的板元件加上加工成本也许可能能压缩在10元左右,还想赚钱就不可能了

网友:
估计他是用纸板做了,但是我感觉也挺难的,一有问题,就是亏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单 PCB的价格   不知道是否可以做到10元?

我平时做板的量比较大,我的供应商也许能做,你联系一下看看。我给你厂家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平时做板的量比较大,我的供应商也许能做,你联系一下看看。我给你厂家电话。 ...

好呀 给个联系方式  或者站内短信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LED没那么贵,3mm红LED零卖在1分6~1分9之间。

楼主要的板元件加上加工成本也许可能能压缩在10元左右, ...

贴片灯很便宜。插件的不便宜的,那个管教+封装成本不低的。

网友:
是的,能贴片尽量贴片。  灯贵,焊装费也贵。 PCB打孔也麻烦。

网友:
楼主位说的是不含元器件。
不过,可能做成双面走线,贴片LED,PCBA成本会低很多。

网友:
光pcb10块钱应该能做下来,要找纸版厂,节能灯大量用纸板的,很便宜,1分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片灯很便宜。插件的不便宜的,那个管教+封装成本不低的。

淘宝上就有,3mm的红LED插件1000只一包17.5,还包邮呢, 红LED的确还是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