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某宝上几十块钱的锡炉能用吗?

楼主(2019-08-11):
如题,如下面的图片中这些:

有人用过吗?

想买个小锡炉,看价格差别这么大,不懂哪个好,有人有推荐吗?

网友A:
用肯定能用啊,50块钱要啥自行车

网友B:
我买的同款用了一次,就闲鱼卖了,外加两根焊条,哈哈哈哈,太难用了还不如找加工作坊。。。爆炸,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同款用了一次,就闲鱼卖了,外加两根焊条,哈哈哈哈,太难用了还不如找加工作坊。。。爆炸,太可怕了 ...

这玩意儿要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同款用了一次,就闲鱼卖了,外加两根焊条,哈哈哈哈,太难用了还不如找加工作坊。。。爆炸,太可怕了 ...

不是吧,还能爆炸,我买了一个日本白光的,还没开始用,里面有石棉,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同款用了一次,就闲鱼卖了,外加两根焊条,哈哈哈哈,太难用了还不如找加工作坊。。。爆炸,太可怕了 ...

爆炸跟锡炉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肯定能用啊,50块钱要啥自行车

先问问,虽然只是50块钱,回来不好用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还能爆炸,我买了一个日本白光的,还没开始用,里面有石棉,怕怕! ...

炸的满场都是焊锡太可怕了

网友:
正常不会炸的,除非你拆下的电容等器件掉进去了

网友:
莫买宝工的,感觉宝工的东西又贵又烂。
75元买了一把鸭嘴剥线钳,宝工的,设计上有缺陷,还不如深圳华强北15元一把的山寨货。这货剥皮后回弹时会把铜丝夹住,15元一把就不会。

网友D:
正宗宝工的还是好用,助焊剂处理好不会炸锡的,楼主莫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宗宝工的还是好用,助焊剂处理好不会炸锡的,楼主莫怕

锡炉助焊剂用什么?没用过锡炉,比较好奇,还是喷上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锡炉助焊剂用什么?没用过锡炉,比较好奇,还是喷上去的?

最早刷酒精松香液

现在用的是免洗助焊剂

网友:
这么小的容易炸锡

网友:
某多多上只需要10元  哈哈哈

网友:
我知道好多小厂用这个给线头浸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早刷酒精松香液

现在用的是免洗助焊剂

不懂怎么样的,有没有个某宝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买来焊接什么东东的,圆的那个,一般拆个插件,或者线,电感脚镀锡等用,
我有个小的(圆的),里面锡 ...

就是给电感小变压器引脚上锡用的,你那个什么品牌,用多久?成色如何?OK拿了

网友:
我有一个54块钱那种,还是可以的,吧阻焊剂涂一涂,往里面沾一下。。。应付应付比没有强。

网友:
这要融化多少锡呢

网友:
可以用的,价格不同由锅的大小决定。我买的主要是用来浸锡的。不过要注意的是时间久了,锅可能会漏

网友F:
我有一个第一排图片上那种小功率的圆形锡缸,偶尔用了对电线线头溏锡,买来大概快10年了,很好用,为何很多人会觉得炸锡呢?电工不都是理性思维的人?怎么不去查查炸锡的原因,动不动就怀疑锡缸?

倒是上次用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废弃的锡膏(SMT剩下的),想废物利用一下,把一坨锡膏扔进了锡缸,结果悲剧了,那个烟雾,吓死宝宝了,费了好大功夫才清理完

网友:
专门浸线头,挺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锡炉助焊剂用什么?没用过锡炉,比较好奇,还是喷上去的?

肯定用助焊剂呀,大面积都是液体喷的。
这种锡炉能用,只是不好用。就像两元店的电烙铁,很多师傅用来修大背头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牌子不记得了,用了蛮久了,垃圾成色。
正常使用,确定要就上电测试下

垃圾成色?上个图片看看吧,太垃圾不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用助焊剂呀,大面积都是液体喷的。
这种锡炉能用,只是不好用。就像两元店的电烙铁,很多师傅用来修 ...

不好用主要表现在哪里?是温度不对?锡容易氧化?像烙铁的温度一样?

网友:
非常垃圾 无铅的根本化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用主要表现在哪里?是温度不对?锡容易氧化?像烙铁的温度一样?

不好主要是上热慢,温控不准。其他没什么。

网友H:
要是经常用,就用钛材料的,要不炉底用不了多久会漏,看看有没黄花的炉子。焊漆包线的炉温不低,200来度焊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经常用,就用钛材料的,要不炉底用不了多久会漏,看看有没黄花的炉子。焊漆包线的炉温不低,200来度焊 ...

偶尔用一下,要求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I:
我们都用这焊家装中的电线接头用,质量就那样吧,加热圈不耐用,炸到是不会的,反正我们用10多年了,没遇到过炸。换过N多个加热圈了

网友:
容易爆炸?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你说了,我都想丢呢,
算了,看有没回收的,卖给他们得了

叫你上图看下成色你又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都用这焊家装中的电线接头用,质量就那样吧,加热圈不耐用,炸到是不会的,反正我们用10多年了,没遇到 ...

这个还有单独配套的加热圈卖?

网友:
这玩意买个好点的吧,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说了,是垃圾成色了,都丢哪里吃灰都几年了
这几天都没去仓库那边,所以也就没拍照了

不焊板子,太垃圾就不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有单独配套的加热圈卖?

有的,直径一样就能用,同直径的功率也是有大有小,不过感觉功率都是虚标的

网友(2019-09-14):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同款用了一次,就闲鱼卖了,外加两根焊条,哈哈哈哈,太难用了还不如找加工作坊。。。爆炸,太可怕了 ...

爆炸?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都用这焊家装中的电线接头用,质量就那样吧,加热圈不耐用,炸到是不会的,反正我们用10多年了,没遇到 ...

家装中的电线接头?从锡炉中捞出一点锡水,直接浇过去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第一排图片上那种小功率的圆形锡缸,偶尔用了对电线线头溏锡,买来大概快10年了,很好用,为何很多 ...

炸锡的原因,有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炸锡的原因,有哪些呢

助焊剂配方不够好,又不预热。有点像油锅放点水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炸锡的原因,有哪些呢

这个问题只有那些整天担心小锡缸会炸锡的坛友能告诉你了,反正我目前还没遇到,所有没有答案

网友K:
我有一个装满锡的,很久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个装满锡的,很久没用了。

多少钱转让?我还没买:)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多少钱转让?我还没买:)

锡炉不贵,只是锡贵。这玩意远的话, 运费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锡炉不贵,只是锡贵。这玩意远的话, 运费不划算。

嗯,我用的不多,偶尔用一次,现在用洛铁焊也没问题,所以不想多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个装满锡的,很久没用了。

锡都凝固在里面了?
这样不会造成锡炉过早损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用的不多,偶尔用一次,现在用洛铁焊也没问题,所以不想多花钱:) ...

用锡搞搞拖焊,会不会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