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可以给个FLASH2X-for-CCS3.1?

楼主(2019-08-11):
XP下使用,就写一个程序

楼主:
或者帮忙下载一个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 ... 4?utm_source=bbsseo
http://www.pudn.com/Download/item/id/1654968.html

网友A:
烧写什么芯片。 C2000 可以用CCS3.3

网友:
我以前有刚才翻了好长时间也没找到,还是安装一个CCS3.3.83吧,直接支持C28,连280XX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什么芯片。 C2000 可以用CCS3.3

写2812,原来安装有ccs3.1的,好像很不灵

网友: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