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EasyFlash 4.0 正式版发布,性能大幅提升

楼主(2019-08-11):
自年初发布了 EasyFlash 4.0 beta 版后EasyFlash 迎来了全新的 NG (Next Generation) 模式。 新的模式相比以前有着众多的优势,比如
  • 1、更小的资源占用,内存占用 几乎为 0 ;
  • 2、ENV 的值类型支持 任意类型 、任意长度,相当于直接 memcpy 变量至 flash ;
  • 3、ENV 操作效率比以前的模式高,充分利用剩余空闲区域,擦除次数及操作时间显著降低;
  • 4、原生支持 磨损平衡、掉电保护功能 (V4.0 之前需要占用额外的 Flash 扇区);
  • 5、ENV 支持 增量升级 ,固件升级后 ENV 也支持升级;

在 beta 版本发布的这段时间里,收到很多开发者使用反馈,解决了一些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包括:性能,可靠性等等

最大的改进是增加了类似 LRU (Least Recently Used) 的 Cache 机制,大幅提升了 ENV 查找,写入及 GC 时的效率。

经过这段时间的集中测试,现在终于可以发布 V4.0 正式版了。

未来随着 IoT 场景的多样化要求, EasyFlash 还会做更多改进与提升,目前已知的规划会有:
  • 1、支持数据加密,IoT 时代的安全性是重中之重;
  • 2、增加数据压缩,让同样大小的 Flash 可以存储更多的内容;
  • 3、支持大数据存储模式,长度无限制,数据可在多个 Flash 扇区上顺序存储;
  • 4、增加 ENV 迭代器,检索 ENV 更加方便;
  • 5、……

请评论投票下你所期待的新功能吧,排名靠前的功能将会优先支持……

V4.0 正式版下载:
最新代码及在线文档详见: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网友:
强贴留名,妥妥滴

网友:
牛人啊,佩服

网友:
支持大牛,我的产品又可以有更新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新的项目可以用上

网友A:
投票,哈哈..

3、支持大数据存储模式,长度无限制,数据可在多个 Flash 扇区上顺序存储;
2、增加数据压缩,让同样大小的 Flash 可以存储更多的内容;
1、支持数据加密,IoT 时代的安全性是重中之重;
4、增加 ENV 迭代器,检索 ENV 更加方便;

网友:
关注也有几年了,没想到这个开源的小程序一直在更新完善,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票,哈哈..

3、支持大数据存储模式,长度无限制,数据可在多个 Flash 扇区上顺序存储;

经验之谈啊!

网友:
支持支持!
学习这个项目的源码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支持大牛的作品!!!
国内这种类似的作品太少了

网友:
一直star着的,阅读学习楼主的源码确实是一种享受

网友:
一直在关注EasyFlash,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用过,真的蛮好用,支持楼主

网友:
一直在使用,感谢开源,持续关注中

网友:
顶一下,可能之后会用到

网友:
感谢分享,start了下

网友:
又更新了,支持。

网友:
棒,之前发布的,在使用了,看来要再更新一下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也得Mark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投票,哈哈..

3、支持大数据存储模式,长度无限制,数据可在多个 Flash 扇区上顺序存储;

虽然暂时用不到 EasyFlash,但要投票的话,还是你这个顺序比较好。

网友C:
挺不错的,我的一个产品中也用了楼主之前开源的某个代码了的。

网友:
支持大牛的作品!!!

网友D:
关注EasyFlash,准备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坚持不易,强力支持!

网友:
强势插入前100, 哈哈哈

网友:
坚持不易,强力支持! +1

网友E:
我刚才试了一下,发现使用春节发布的那个版本存储的数据,升级到现在发布的版本后,之前版本保存的数据就无效了,需要重新set_default,请问一下楼主大神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3、支持大数据存储模式,长度无限制,数据可在多个 Flash 扇区上顺序存储;
4、增加 ENV 迭代器,检索 ENV 更加方便;
1、支持数据加密,IoT 时代的安全性是重中之重;
2、增加数据压缩,让同样大小的 Flash 可以存储更多的内容;

flash容量现在不是太大的问题,所以投这个

网友:
强贴流名   非常感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是啊,不过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试了一下,发现使用春节发布的那个版本存储的数据,升级到现在发布的版本后,之前版本保存的数据就无 ...

是的,因为正式版增加了一个字段,后续发布的版本应该都不会存在这类问题了。

网友:
这个用起来不错,谢谢

网友:
lz,我顶你个肺,太NB了,下载下来仔细研读

网友:
支持大牛的,太哇塞啦

网友:
支持,太强了。  暂时还没用上,后面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票,哈哈..

3、支持大数据存储模式,长度无限制,数据可在多个 Flash 扇区上顺序存储;

OK ,大数据存储模式差不多基本被定为下一个版本发布的功能,一起期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暂时用不到 EasyFlash,但要投票的话,还是你这个顺序比较好。

兄弟,用不用不要紧,有机会可以一起参与到新版本的开发过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我的一个产品中也用了楼主之前开源的某个代码了的。

多谢支持哈,有建议和体会可以多多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EasyFlash,准备试试。谢谢分享。

试用完可以分享下体验哈

网友F:
请问lz,如果作为保存参数用,有校验和备份吗?如果写入一半的时候掉电,能回复到旧的数据吗?

网友G:
EasyFlash, 是什么东东,科普一下?

是嵌入在C中的 函数模块? 还是独立的工具直接read write FLASH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EasyFlash, 是什么东东,科普一下?

是嵌入在C中的 函数模块? 还是独立的工具直接read write FLASH的工 ...

嵌入在 C 中的 函数模块,具体细节,去这里看吧: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lz,如果作为保存参数用,有校验和备份吗?如果写入一半的时候掉电,能回复到旧的数据吗? ...

数据是有校验的,也支持你说的这种掉电保护需求,相关测试我都是做过的。

你可以把 demo 里的固件下载到自己的板子上也验证下哈,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多一点文档说明,推广会更快些,不清楚与little Fs的差异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投票,哈哈..

3、支持大数据存储模式,长度无限制,数据可在多个 Flash 扇区上顺序存储;

妥妥滴有需求啊

网友:
大神有详细的使用文档,之前想用来着的

网友H:
从V4.0 BEAT更新为V4.0正式版,把easyflash文件夹里的程序修改部分更新,发现读出来的参数全部是0了,写参数也不正常,烧录程序时是全擦除芯片的,看下面输出的日志,是哪里不对吗?  V4.0 BEAT 时候都正常的。
ENV start address is 0x0801EC00, size is 4096 bytes.
EasyFlash V4.0.0 is initialize success.
flash_init succeed
Trigger a GC check after alloc ENV failed.
Warning: Alloc an ENV (size 48) failed when new ENV. Now will GC then retry.
The remain empty sector is 1, GC threshold is 1.
Trigger a GC check after alloc ENV failed.

网友:
原来是把优化级别改为LEVEL_0反而 EASYFLASH 不正常,改为LEVEL_3    EASYFLASH才正常,楼主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同样程序,EasyFlash v4.0 beat优化等级为LEVEL-0或LEVEL-3都是正常的。    v4.0正式版则要LEVEL-3才正常,用的是MDK编译

网友:
刚好手头有个flash存储项目,我来移植看看。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V4.0 BEAT更新为V4.0正式版,把easyflash文件夹里的程序修改部分更新,发现读出来的参数全部是0了,写参 ...

beta 版相比正式版会存在一定的兼容性问题,如果是全新的 flash 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在旧 flash 上会出现一些错误,调用恢复 env 至出厂接口才能使用正式版本

跟 优化级别感觉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beta 版相比正式版会存在一定的兼容性问题,如果是全新的 flash 应该没有问题

如果使用在旧 flash 上会 ...

一:我刚用4.0正式版本,STM32F10X那个DEMO测试,MDK编译,优化级别为3时候,ef_get_env就返回0,然后进入 assert_failed   优化级别为0则不会
二:FLASH整片擦除,也算是新FLASH吧
三:附件是正式版中的DEMO,我把型号改为STM32F103RBT6了,PAGESIZE=1024,设置为优化级3,则ef_get_env就返回0,然后进入 assert_failed   优化级别为0则不会

网友H:
我现在用得的感受,V4.0-BEAT感觉比V4.0正式版好用.
说来也奇怪,升级为4.0正式版后,我自己的工程,则要优化为3级才正常,优化为0级的时候,永远不会初始化参数,每次下载都整片擦除的,没升级前和优化级别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用得的感受,V4.0-BEAT感觉比V4.0正式版好用.
说来也奇怪,升级为4.0正式版后,我自己的工程,则要优 ...

你的意思是,同样是最新的 正式版 V4.0

自带的那个 f1 demo 开了 优化不好使,不开好使

你的项目里,开了优化才好使,不开就不好使

是这个逻辑吗?

网友I:
我觉得刚需的功能已经很够了,有个重要的功能倒是值得考虑,那就是支持多个EasyFlash。当然解决方法也不难,改为像littlefs一样,传入配置文件就行,我觉得这个功能最值得下一步加入!。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同样是最新的 正式版 V4.0

自带的那个 f1 demo 开了 优化不好使,不开好使

是的。我退回到4.0-BEAT,则优化级3和0都正常,不正常的时候,我跟了下程序,执行到ef_load_env()中,check_failed_count 不等于SECTOR_NUM ,所以初始化不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刚需的功能已经很够了,有个重要的功能倒是值得考虑,那就是支持多个EasyFlash。当然解决方法也不难 ...

嗯,支持多实例 计划是在 EasyFlash 5.0 发布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我退回到4.0-BEAT,则优化级3和0都正常。

能否单步看下代码具体执行底层流程上的差异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否单步看下代码具体执行底层流程上的差异吗

不正常的时候,我跟了下程序,执行到ef_load_env()中,check_failed_count 不等于SECTOR_NUM ,所以初始化不了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正常的时候,我跟了下程序,执行到ef_load_env()中,check_failed_count 不等于SECTOR_NUM ,所以初始 ...

重新恢复出厂环境变量是调用这个 API ef_env_set_default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新恢复出厂环境变量是调用这个 API ef_env_set_default

执行到ef_load_env()中,check_failed_count 不等于SECTOR_NUM,所以不会执行 ef_env_set_default,格式化下载程序,被优化时也不会执行这个,不优化时可以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执行到ef_load_env()中,check_failed_count 不等于SECTOR_NUM,所以不会执行 ef_env_set_default,格式化 ...

为何 check_failed_count 会不等于SECTOR_NUM 呢?这部分能否深入看一下

另外,ef_env_set_default 是可以给上层用户调用的 API

网友:
留名研究研究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东西

网友J:
请教下楼主全志F1C100s也就是荔枝派nano的EasyFlash对应的源码在哪里可以看到?想参考下,找了很久没有找到,没想在AMOBBS能看到大神,谢谢啦

网友:
先投票,2 4 1 3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 check_failed_count 会不等于SECTOR_NUM 呢?这部分能否深入看一下

另外,ef_env_set_default 是可 ...

我详细跟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楼主全志F1C100s也就是荔枝派nano的EasyFlash对应的源码在哪里可以看到?想参考下,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

不太清楚,不过源码都是一样的,只是做了一些移植,外部 Flash 应该会用到 SFUD 那个库,并与 EasyFlash 进行对接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不过源码都是一样的,只是做了一些移植,外部 Flash 应该会用到 SFUD 那个库,并与 EasyFlash  ...

荔枝派NANO使用的是EasyFlash作为bootloader用来启动RTT的,这个固件能在网上下载到。那么问题来了,开发者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并且开发完成后合并到你的github里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支持多实例 计划是在 EasyFlash 5.0 发布的功能

还应该有一个版本管理功能。

有一定的兼容性或根本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荔枝派NANO使用的是EasyFlash作为bootloader用来启动RTT的,这个固件能在网上下载到。那么问题来了,开发 ...

MIT  许可的,其实挺开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应该有一个版本管理功能。

有一定的兼容性或根本不兼容。

有的呀,你看下增量升级功能

网友J:
引用 楼主:
MIT  许可的,其实挺开放的

明白了。在哪里可能能找到荔枝派nano对应的EasyFlash源码?

网友:
大大真是佛心來著!!一直關注 EasyFlash,學習源代碼編成風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的呀,你看下增量升级功能

反正现在这个版本是不兼容原来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1、多实例
2、4.0以后要严格设计格式兼容

网友:
投票:3,2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明白了。在哪里可能能找到荔枝派nano对应的EasyFlash源码?

https://github.com/armink-rtt-pkgs/EasyFlash/tree/master/ports

这里的可以参考下,对接上 SFUD 就很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反正现在这个版本是不兼容原来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
1、多实例

大版本发布一般都存在不兼容的问题,现在至少 API 是兼容 3.0 的,未来 5.0 也会移除 3.0 的兼容,只会兼容 4.0 相关 API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armink-rtt-pkgs/EasyFlash/tree/master/ports

这里的可以参考下,对接上 SFUD 就很 ...

好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版本发布一般都存在不兼容的问题,现在至少 API 是兼容 3.0 的,未来 5.0 也会移除 3.0 的兼容,只会兼 ...

不是API的兼容问题。
而是实际FLASH上结构的兼容问题。
类似于fat16,fat32,ntfs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API的兼容问题。
而是实际FLASH上结构的兼容问题。
类似于fat16,fat32,ntfs ...

OK ,明白了。放心 ,4.0 以后兼容性会好很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OK ,明白了。放心 ,4.0 以后兼容性会好很多

  准备加入你的团伙,一起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准备加入你的团伙,一起完善。

好呀,非常欢迎,你也先加下我Q(383O16632)

网友:
膜拜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我目前用4.0-BEAT的测试,4.0正式版因为上次优化级问题,暂时还没用,现在测试存储数据有74字节,有28变量,每变量用2字符做名称,用了两个page的flash,一个是1024字节,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下面情况,然后再读出来数据,就不对了,然后再写一次数据,又正常,是因为空间不足吗?2K的空间,我只存储100来个字节。
Trigger a GC check after created ENV.
The remain empty sector is 0, GC threshold is 1.
Error: Moved the ENV (PE)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2)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A)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4)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3)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G)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J)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5)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6)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7)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8)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9)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M)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P)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S) for GC failed.
Error: Moved the ENV (PD) for GC failed.
Collect a sector @0x08007800
Moved the ENV (PT) from 0x08007C24 to 0x08007824.
Moved the ENV (PU) from 0x08007C50 to 0x08007850.
Moved the ENV (PB) from 0x08007CA8 to 0x0800787C.
Moved the ENV (PH) from 0x08007CD4 to 0x080078A8.
Moved the ENV (PK) from 0x08007D58 to 0x080078D4.
Moved the ENV (PN) from 0x08007DB0 to 0x08007900.
Moved the ENV (PQ) from 0x08007E08 to 0x0800792C.
Moved the ENV (PF) from 0x08007E60 to 0x08007958.
Moved the ENV (PI) from 0x08007E8C to 0x08007984.
Moved the ENV (PL) from 0x08007EB8 to 0x080079B0.
Moved the ENV (PO) from 0x08007EE4 to 0x080079DC.
Moved the ENV (PR) from 0x08007F10 to 0x08007A08.
Moved the ENV (PC) from 0x08007F68 to 0x08007A34.
Collect a sector @0x08007C00

网友H:
然后我改为4 个page做存储,4x1024=4096字节,写几次后,The remain empty sector is 1, 假如The remain empty sector is 0, 是不是就是会出错了?  目前测试 4096空间的话,The remain empty sector 在1和2之间切换,不回到0 ,所以暂时读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然后我改为4 个page做存储,4x1024=4096字节,写几次后,The remain empty sector is 1, 假如The remain em ...

这么多变量,多给点 flash 空间嘛

网友K:
底层包的太多了,还搞个sfud,不喜欢粽子,flash也就几个函数,没必要包的像粽子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会用到,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底层包的太多了,还搞个sfud,不喜欢粽子,flash也就几个函数,没必要包的像粽子 ...

SFUD 不是强制的,底层你想怎么对接都行

有没有下载测试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变量,多给点 flash 空间嘛

当初想70多字节的变量,2K的FLASH存储空间应该够的,目前看不行,EASYFLASH对于使用空间是如何定义,比如我要存1K字节的变量,至少要开多少空间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初想70多字节的变量,2K的FLASH存储空间应该够的,目前看不行,EASYFLASH对于使用空间是如何定义,比如 ...

环境变量都清空,放置一个环境变量到默认环境变量表,printenv 打印下使用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L(2019-09-21):
今天偶然测试发现了程序中还有一点疏忽的地方
配置情况,芯片STM32F030  flash是64K,将最后4K划分为env大小
程序在上电后初始化系统时只是将保存在flash中的env变量读到RAM中全局变量,测试方法:反复上电,几次后就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后,发现每次系统初始化从flash读出的env变量都是正确的,程序中要保存env到flash中就出现“HardFault_Handler”,调试跟踪程序发现是出现越界访问了,问题出现在continue_ff_addr函数,函数进入后start0x800FF68,end 0x8010000,因为每次固定读32Bytes,所以最后一次读取32就会出现超出芯片flash大小地址,此时就出现了HardFault_Handler异常

程序修改一下就解决掉这个问题了,修改方法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今天偶然测试发现了程序中还有一点疏忽的地方
配置情况,芯片STM32F030  flash是64K,将最后4K划分为env大 ...

多谢反馈哈~~

方便去 GitHub 提交一个 pr 补丁吗?这样你也可以成为 EasyFlash 的贡献者了~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现在这种精神很难得

网友:
easyflash楼主一直在坚持,不得不支持!

网友:
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只是代码风格不是按照面向对象的方式写得,这是唯一麻烦的地方

网友:
楼主在参与TencentOS的开发?

网友:
这是真大神,中国要是多几个楼主这样的,何愁科技不进步

网友:
看到一堆人还在Bata版那里晃悠,看不过眼,顶一下正式版。

网友M:
楼主,能 不能把 输出信息用宏可以打开或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 不能把 输出信息用宏可以打开或关闭。

能呀,ef_cfg.h 中有个调试开关

网友N:
大佬,不是很理解环境变量是什么用途呢?新人使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default_env_set为什么要定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佬,不是很理解环境变量是什么用途呢?新人使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default_env_set为什么要定义呢? ...

这个是默认的环境变量,相当于安装好 windows 系统以后,自动添加到系统的环境变量,当然后面你也可以自己再对其进行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默认的环境变量,相当于安装好 windows 系统以后,自动添加到系统的环境变量,当然后面你也可以自 ...

那如果不需要环境变量的功能,ef_port.c内的default_env_set[]是否可以为空呢。

目前我把#define EF_USING_ENV注释掉了,使用下来好像是不支持为空的。

网友O(2019-10-24):
今天测试发现删除环境变量后,读取到的len还是原本的值,试着改了下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今天测试发现删除环境变量后,读取到的len还是原本的值,试着改了下不知道对不对。

正常应该是先判断返回值,看下有没有找到,找到了才去读取到底多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应该是先判断返回值,看下有没有找到,找到了才去读取到底多长

好的,谢谢。

网友M:
楼主,能不能写个 STM32CubeMX 来做移值EasyFlash 和 sfud  。有个项目刚好用到这两个程序 。 这样通用好点。

网友:
找个机会试试

网友P: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太震惊了。。。新人求问这个东东是必须要上系统 还是说裸机也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能不能写个 STM32CubeMX 来做移值EasyFlash 和 sfud  。有个项目刚好用到这两个程序 。 这样通用好点 ...

移植一共才一个文件,5个函数,代码里还有一些芯片的示例,可以参考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太震惊了。。。新人求问这个东东是必须要上系统 还是说裸机也可以呀? ...

裸机就行,你可以看下 demo 文件夹里的不同芯片的示例

网友:
引用 楼主:
裸机就行,你可以看下 demo 文件夹里的不同芯片的示例

大佬 收徒吗 磕头交钱的那种~

网友Q:
请问下楼主或各位有使用的大佬,EasyFlash编译后占用多大CODE和RAM?最近有个项目我用的littlefs,资源占用有点超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问下楼主或各位有使用的大佬,EasyFlash编译后占用多大CODE和RAM?最近有个项目我用的littlefs,资源占用 ...

这是没有开启优化的占用情况。

下面5个都是的

网友M:
楼主,请教下:移值[SFUD] 时出现 The flash device manufacturer ID is 0xC0, memory type ID is 0x27, capacity ID is 0x09.   使用的是
STM32CubeMX
W25Q128JV 与 W25Q128BV 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教下:移值[SFUD] 时出现 The flash device manufacturer ID is 0xC0, memory type ID is 0x27, ca ...

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能不能用103 HAL库做个demo【SFUD】

网友M:
楼主,请教下:
\easyflash\port\ef_port.c:144) (size % 4 == 0) has assert failed at ef_port_write.
那里出错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教下:
\easyflash\port\ef_port.c:144) (size % 4 == 0) has assert failed at ef_port_write.
那 ...

注释掉  //    EF_ASSERT(size % 4 == 0);
可以用了  望主楼解答
ENV start address is 0x00000000, size is 16777216 bytes.

EasyFlash V4.0.99 is initialize success.

You can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n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ash .

The system now boot 3 times

楼主:
引用 网友M:
注释掉  //    EF_ASSERT(size % 4 == 0);
可以用了  望主楼解答
ENV start address is 0x00000000, size ...

哪里还有这行代码,我记得应该都删除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哪里还有这行代码,我记得应该都删除了

谢谢 楼主开源  我实际使用中  ef_env_set_default 恢复出厂设置   由于有些变量默认值需要修改  所以  有时间需要进行出厂设置   调用改api 时 会出现一直死在里面初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还有这行代码,我记得应该都删除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那我移值成功了。
https://github.com/armink/EasyFl ... lash/port/ef_port.c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 楼主开源  我实际使用中  ef_env_set_default 恢复出厂设置   由于有些变量默认值需要修改  所以   ...

具体是什么版本?死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版本?死在什么位置呢?

最近的版本  4.0最新的   卡的地方有点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什么版本?死在什么位置呢?

晚上调试下看看  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S:
LZ 你好,我目前已经把 EasyFlash 用在我们的产品中了,非常简单易用

现在看到 github 上的介绍有计划增加的大数据存储模式:
> 支持大数据存储模式,长度无限制,数据可在多个 Flash 扇区上顺序存储。像脚本程序、音频等占用 Flash 超过 1 个扇区的资源也都可以存入 ENV(即将在 V4.1 支持);

想问一下添加这种模式之后,长数据的读写接口是什么样的?比如现在的 value 都在一个页大小以内,set_env_blob 的时候整体传入就可以了,
之后如果数据总长有几百 KB 的话,是可以多次调用某一个函数逐区域写入吗?这样保证原子性会复杂不少。

楼主(2019-11-24):
引用 网友S:
LZ 你好,我目前已经把 EasyFlash 用在我们的产品中了,非常简单易用

现在看到 github 上的介绍有计划增加 ...

到时候会增加 流式的读写 blob 接口,现在的接口,只适合读取比较小的 env

另外,你期望接口长什么样子,也可以发表下意见哈

网友S:
引用 楼主:
到时候会增加 流式的读写 blob 接口,现在的接口,只适合读取比较小的 env

另外,你期望接口长什么样子 ...

流式的接口是指类似 fseek(), fwrite(), fread(), feof() 的一套?
这种当然是最好和最灵活的,不过目前 v4.0 NG 模式的存储方式和掉电保护功能是可以保证写操作的原子性的吧,如果引入流式操作,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是不是会困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S:
流式的接口是指类似 fseek(), fwrite(), fread(), feof() 的一套?
这种当然是最好和最灵活的,不过目前  ...

嗯,是的,大数据量操作,原子本身是很难保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大数据量操作,原子本身是很难保证的

这个用来做升级或者数量不多的文件存储也很方便。

这个是准备做成链表形式的存储吗?我觉得再加一个文件属性参数(就用现在的ENV来做就可以) ,每次调用写入接口,添加数据后,这个文件长度也会变,就可以通过这参数来判断文件下载完没有或者断点续传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S:
LZ 你好,我目前已经把 EasyFlash 用在我们的产品中了,非常简单易用

现在看到 github 上的介绍有计划增加 ...

大数据量。。。。为什么不考虑下littefs,毕竟术业有专攻。

网友(2020-01-20):
顶一顶  以前有产品用过

网友:
也看过 楼主写的CJSON

网友T:
请教楼主,如果说使用easyflash+easylog写字符串数据定时保存到flash,如果划分的flash空间保存满了 ,能不能循环复写?另外使用现有的库怎么读出或者计算我一共写入了多少条Log,我没找到相应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楼主,如果说使用easyflash+easylog写字符串数据定时保存到flash,如果划分的flash空间保存满了 ,能不 ...

log 功能支持循环写入的,可以试试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 功能支持循环写入的,可以试试哈

非常感谢回答疑问,那怎么获取写了多少条log呢?这项功能easyflash中有没有或者需要自己来实现?

网友:
加Star,学习一下.

网友U:
大家好,我在使用easyflash在W25Q128 flash上出现存储500调数据,读写延时达到了25到30S的情况,请问正常么?还是哪里设置影响到读写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大家好,我在使用easyflash在W25Q128 flash上出现存储500调数据,读写延时达到了25到30S的情况,请问正常么 ...

你程序出错了。

网友U:
我用的stm32f103+RT_thread的FAL组件将W25Q128分区,分了个10M的控件给easyflash使用,初始化都正常,能读写正确,就是时间延迟太长,读取一条数据有的时候要7秒,没有发现哪里有错误。你做过相关测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用的stm32f103+RT_thread的FAL组件将W25Q128分区,分了个10M的控件给easyflash使用,初始化都正常,能 ...

你自己查下吧。肯定哪里有问题。
10M做kv太大,似乎不太适合。

网友(2020-03-31):
支持大神,你的东西非常靠谱,而且有条有理的!

网友:
风格不错,合胃口 mark之

网友:
先收藏下来,多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现在就在使用easyflah了

网友(2020-04-30):
存储一个32位的变量,得占用多少Flash?怎么扇区为512,写入最小分辨率为1个字节的情况下,只能写7次就搬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是有校验的,也支持你说的这种掉电保护需求,相关测试我都是做过的。

你可以把 demo 里的固件下载到 ...

我移植到其他平台,频繁通断电,出现恢复出厂设置情况。怎么定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初想70多字节的变量,2K的FLASH存储空间应该够的,目前看不行,EASYFLASH对于使用空间是如何定义,比如 ...

也是这样的问题:要存700条数据,每条5个字节。大概看了一下得30K+(扇区:512,最小写分辨率:8bit)。受不了

网友:
这种占用资源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2020-06-09):
引用 网友V:
大牛新作,支持

这个已经是一年的版本了哈,不算新做了,最新的请看这里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4466

网友:
保存简单的参数很好用。

网友(2020-09-11):
请教下楼主,3.0中 负载均衡的原理是 什么呢,看了好久没太看懂,谢谢

网友:
请教下,看代码v3.3,我想把它用在eeprom。  发现 负载均衡 体现在 ef_save_env 中 , erase失败和 write失败的情况下,erase下一个扇区或者 write 到 下一个扇区去。 这样的话,如果erase和 write没有失败,永远在一个个往下写的。 也就是所,这个负载均衡 其实是  坏块产生后的异常处理。这和 我理解的负载均衡不太一样(我理解的是 写之前尽量让写入分散到各个扇区,防止坏块提早产生)。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还有一个对v3.3 中 nv_cache[ENV_USER_SETTING_SIZE / 4]  的疑问, 我的理解是 ENV_USER_SETTING_SIZE 是 一条 env 项的最大尺寸。  env_cache 是 flash的 对应内存映射, 应该设置成 整个flash的映射 大小才合适啊;或者pfs模式下,大致一半flash大小; 或者有些情况下用的env条目 很少, 那也要这些条目占用的最大空间来定。  不知道我的理解哪里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