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整理电池盒,发现AA南孚1.55V居然漏液

楼主(2019-08-11):
如题。南孚质量一般还可以。结果,刚刚整理抽屉,发现塑料电池存放盒内部的南孚漏液了,白花花的一块,估计可能是氢氧化钾。可用万用表测,电压1.55V左右。这也不是在使用中,空间温度最高也没有超过32度的时候,湿度最高也没超过80%,其它镍氢、南孚、碳性全都没问题。单独这一个怎么会漏液呢?
密封圈制造分布缺陷所致??

网友:
今天同样发现电视机遥控器里有一节南孚7号碱性电池漏液,电压也还在1.5V,换上不到3个月。。

网友:
我的一节南孚电池,放到桌上,突然漏液,液体流了一桌子面。碱性电池好像都这样。

网友:
老生常谈了,碱性电池本来就漏野

网友A:
还爆炸呢,翻前面的帖子

网友B:
我已经被金霸王搞坏了一个fluke万用表了。

金霸王都会漏液,其它品牌不用说了。

还是用我推荐的松下或GP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永远不会漏液。

网友:
我也有两颗 AA 的,但都是一直放在电池收纳盒中,要用时才拿出来用,用完就再放回去。用着一年多近两年了,除了电压低些但没遇到漏夜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爆炸呢,翻前面的帖子

广告里,好像说的就是“无汞不漏液”吧?也人设崩塌了……
网上有人说,汞主要是在锌皮表面处理时用的,我估计是用来保护锌,不至于反应过快漏液,所以无汞化以后,好像工艺很难保证大批量产品的不漏液。
另外,低汞化是0.025%,无汞化是0.0001%。目前碳性电池标准是低汞,碱性是无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被金霸王搞坏了一个fluke万用表了。

金霸王都会漏液,其它品牌不用说了。

莫大,碳性电池还有不锈钢外壳的啊?长见识了

网友:
刚发现被我充过电(10mA充电)的南孚碱性电池也漏液了。

网友:
金霸王都会漏液 +1
本坛讨论过多次了。
听莫大的没有错,松下或GP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
我还买过TOSHIBA 的不锈钢外壳碳性电池,是GP代工的。

网友C:
碱性电池也就放在石英钟上的还没发现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碱性电池也就放在石英钟上的还没发现漏过

本来概率就不大,你这样的应用几年换一个的电池如果都漏过一次的话,你阴影会有多大啊

楼主:
想骂街,遥控器里又一节南孚AA(5号)漏得一塌糊涂,电池电压1.4V

网友D:
我现在遥控器里都用5元一个的锂铁电池,有2年了目前没发现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被金霸王搞坏了一个fluke万用表了。

金霸王都会漏液,其它品牌不用说了。

莫大,GP或松下有推荐卖家链接吗?南孚用的快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遥控器里都用5元一个的锂铁电池,有2年了目前没发现漏液。

给个推荐链接呗。电压高,有一节用占位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遥控器里都用5元一个的锂铁电池,有2年了目前没发现漏液。

锂电池有也液吗

网友:
我用的是不能充电的锂铁电池,1.5伏的。搜耐时锂铁电池

网友:
前些天我家门铃里的南孚电池也漏液

网友E:
PLC里的扭扣电池也漏液,已经烧了一台PLC了,线路板的铜皮都腐蚀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里的扭扣电池也漏液,已经烧了一台PLC了,线路板的铜皮都腐蚀掉了

电池型号是什么前缀?据说BR的温度范围比CR的宽,但是容易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型号是什么前缀?据说BR的温度范围比CR的宽,但是容易漏液

早扔了,不记得型号了,是几片钮扣电池串在一起封装的

网友:
用镍氢可充电池吧

楼主(2020-01-30):
抽屉里放着,环境温度不超过23度,湿度40%,又漏一个,1.53V,液体还没干透,白花花一片……

网友F:
好奇怪。存放是不是太久了

网友:
南孚现在简直成了漏夜王, 现在碱性电池一概不用了

网友G:
碳性电池,不会漏液

网友:
碱性电池好像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怪。存放是不是太久了

一点也不久,2016年7月生产的,按照南孚自己说法,应该有7年,我家气温没有超过32度的时候,湿度都是在30%-9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碳性电池,不会漏液

感觉弹性也漏,儿童玩具漏过好多。但是,发现都是在没电以后才有漏的,没有发现1.5V以上正常环境会漏液的。

网友H:
万用表都换成镍氢充电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万用表都换成镍氢充电电池了

总感觉万用表的耗电,即使爱乐普的自放电,也是自己漏的比使用的多。可能还是那种耐时的一次锂电池好一点

网友:
我有个fluke万用表,平时比较少使用,用爱乐普,大概2年才充一次电

网友:
电池漏液坏了好多设备

网友:
昨天发现电子秤里二颗GP也漏了。。。。。。。。。。

网友:
碱性电池放久了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还是氧化银电池镍氢镍镉电池与18650锂电池不会漏液。

网友I:
我的在煤气表上的都漏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在煤气表上的都漏夜

是啊,去年煤气表上的4个南孚漏了两个,最可恨的是电压还都在1.5V以上。
我一直都说,如果是欠压的漏了我还好处理,大概记录电池的更换时间,计算出寿命,大概到期后测试确认也行啊。它1.5V就漏,让人没法控制

网友J:
还是镍氢好,但是有时候会忘记拿出来了会过放,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镍氢好,但是有时候会忘记拿出来了会过放,就废了。

因为类似原因,我的镍氢已经坏了超过5个。所以现在不是一定列为常用的东西,我都便宜的碳性电池或者耐时锂电了。剃须刀牙刷之类的,可以镍氢,因为一旦没电,可能两天就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