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轴倾角仪,用什么设备标定”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9-08-12):
公司想做双轴倾角
有哪位大侠知道,标定的时候用什么设备吗?

网友A:
最近怎么做这个的有点多,前几天也有个问的。不了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怎么做这个的有点多,前几天也有个问的。不了了之

那个是我,之前要求是双轴精度0.001度,现在客户说0.01的分辨率就够了,精度保证0.1度,现在找好方案了,村田的3300,现在在想用什么设备标定
大哥,一看就是接触很多这方面的,有推荐的设备厂家吗?或给点线索

网友A:
0.1°应该很轻松了。买个机械转台就好了。正交标定直接用村田手册上提到的简陋方案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应该很轻松了。买个机械转台就好了。正交标定直接用村田手册上提到的简陋方案就行。 ...

芯片三个轴的,三个轴
都要标定+-1G, 机械台 不容易放水平,比较麻烦
机械转台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三个轴的,三个轴
都要标定+-1G, 机械台 不容易放水平,比较麻烦
机械转台有推荐的吗? ...

水平度理论上可以不用严格标定,相对稳定就可以了。在平台上放一个更高等级的倾角传感器(比如0.01度的),以这个传感器的数据为基准去标定你自己的传感器。 这样你的传感器就不受平台的水平度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三个轴的,三个轴
都要标定+-1G, 机械台 不容易放水平,比较麻烦
机械转台有推荐的吗? ...

台产hontech的价格在30万左右,属于便宜货。欧洲货要一百万以前。量少的话还不如去计量局租用设备。

网友C:
请问水平测量, 有能到达1秒的方案吗?

网友D:
有专门定做角度台的,输入角度自动转到那个角度。批量用过村田上一代产品,新的也准备用3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度理论上可以不用严格标定,相对稳定就可以了。在平台上放一个更高等级的倾角传感器(比如0.01度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产hontech的价格在30万左右,属于便宜货。欧洲货要一百万以前。量少的话还不如去计量局租用设备。 ...

好的,非常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定做角度台的,输入角度自动转到那个角度。批量用过村田上一代产品,新的也准备用3300。 ...

你们的转动台是谁那定做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转动台是谁那定做的,多少钱?

德国产,价格不知,但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水平测量, 有能到达1秒的方案吗?

我有0.5秒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