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离子在电场作用下形成的电流是个多大级别的电流?

楼主(2019-08-12):
要做空气负离子浓度测量仪,原理是用风扇把空气中的离子吹到一个铜板上,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电流,通过测量这个电流,再算出浓度。

现在问题是,这个电流是什么级别的电流? 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方案,

楼主:
消灭零回复, 离子浓度范围为 10-5000个。 有做过这个仪器的大虾吗? 有项目可以做。

网友A:
要用倍增管之类的,多次倍增才能测得出来,要么计数法要么测电流!

网友:
看你用多大的极板了,从理论上可以通过电子数量和极板间距极板投影面积计算出来。

然后再把材料电阻、器件误差啥的修正一下就好了。

网友:
极板越近,面积越大越好测量。当然风量也要选个合适的。

记得做屏蔽,不然一个小路由就能让你调试得怀疑人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倍增管之类的,多次倍增才能测得出来,要么计数法要么测电流!

我印象中离子没法存在空气中,会在ns时间量被中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中离子没法存在空气中,会在ns时间量被中和吧。

正离子存在时间短。负离子还是能存一段时间的。感觉还是有点用。起码能把PM2.5变成大颗粒落到地面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离子存在时间短。负离子还是能存一段时间的。感觉还是有点用。起码能把PM2.5变成大颗粒落到地面上。 ...

你说的不是负离子的功劳吧。你说的是静电集尘,是进来的空气经过2KV左右的负高压电离之后,再经过正高压板吸附。把PM2.5聚成大颗粒的方法只有雾炮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是负离子的功劳吧。你说的是静电集尘,是进来的空气经过2KV左右的负高压电离之后,再经过正高压 ...

不知道是不是负离子的功劳。反正在测试间开着负离子,PM2.5会降不少,附近箱底有黑色絮状的东西。

雾炮倒是感觉降PM2.5很有限,PM10倒是能降一些。据说降PM2.5干雾很有效果。就是太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