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 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和恒流区的争议

楼主(2019-08-12):
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肯定是 截至区  和可变电阻区,

当接上负载 ,给栅极加的电压大于 nmos开启电压的时候,怎么判断当前是在可变电阻区还是 恒流区呢?

网友:
我也一直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根据输出特性曲线,斜线区是可变电阻区(对应的Vds小),水平线区是恒流区(对应的Vds大)。

网友A:
跟Ids电流有关,输出特性曲线没到平坦区前,就是可变电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Ids电流有关,输出特性曲线没到平坦区前,就是可变电阻区

嗯,,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