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eechart控件绘制两条曲线,只有一个有波形,何解

楼主(2019-08-12):
在对话框上拖了两个teechart控件,绘制波形的时候,一个是正确的,另外一个应该是有数据,但是波形没有

效果:

代码:
BOOL CDialogOnline::DrawPointsP(unsigned char ch, double *pdbValue, unsigned short size)
{
        unsigned int len = size / 4;

        //声明如下数据:
        VARIANT vAX, vAY;
        SAFEARRAY* psax;
        SAFEARRAY* psay;
        SAFEARRAYBOUND rgsabound;
        //初始化
        rgsabound.cElements = len;
        rgsabound.lLbound = 0;
        psax = SafeArrayCreate(VT_R8, 1, &rgsabound);//分配空间
        psay = SafeArrayCreate(VT_R8, 1, &rgsabound);
        vAX.vt = VT_ARRAY | VT_R8;//设置为double型数组,VT_R8就是指double
        vAX.parray = psax;//把内容加入VARIANT中
        vAY.vt = VT_ARRAY | VT_R8;
        vAY.parray = psay;
        //这时VARIANT 就可以加入数据了
        double dtemp;//用来临时存放x坐标
        for (long i = 0; i < len; i++)
        {
                dtemp = i;
                SafeArrayPutElement(psax, &i, &dtemp);
                dtemp = pdbValue[i - 0];
                SafeArrayPutElement(psay, &i, &dtemp);
                //更简单写法
                //SafeArrayPutElement(psay,&i,dData+i);
        }
        //开始画图
        CSeries lineSeries;

        if (ch == 0)
                lineSeries = (CSeries)m_chartP.Series(0);
        else
                lineSeries = (CSeries)m_chartN.Series(0);

        lineSeries.Clear();
        lineSeries.AddArray(len, vAY, vAX);
        return 0;
}

m_chartP m_chartN 对应两个 teechart控件。
第一次用这个控件,搞过的给点意见哈。。。。

谢谢。

网友A:
DrawPointsP 有调用2次吗?
DrawPointsP(0,,,
DrawPointsP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wPointsP 有调用2次吗?
DrawPointsP(0,,,
DrawPointsP (1,..

是的。。。。。

网友A:
ba m_chartP 初始化的部分贴出来,估计是初始化时,指定 IDC相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 m_chartP 初始化的部分贴出来,估计是初始化时,指定 IDC相同了

没初始化   ,直接就描点了。
绑定的是两个不同的idc

网友B:
if (ch == 0)
                lineSeries = (CSeries)m_chartP.Series(0);
        else
                lineSeries = (CSeries)m_chartN.Series(0);==========================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ch == 0)
                lineSeries = (CSeries)m_chartP.Series(0);
        else

这里有问题么

网友B:
我以前用过,三条线都可以画。
你看看安装文件下面,有很多例程。

网友C:
.Series(0);  一条
.Series(1);  第二条,大概是这样的。 我用c#
每用一条要new出另外一个series

楼主:
我这是两个实例,拖了两个控件,不是同一个控件里面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ries(0);  一条
.Series(1);  第二条,大概是这样的。 我用c#
每用一条要new出另外一个series ...

m_chartP  和m_chart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三条线都可以画。
你看看安装文件下面,有很多例程。

void CDialogPhaseOnline::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Ex::DoDataExchange(pDX);
        DDX_Control(pDX, IDC_TCHART2, m_chartN);
        DDX_Control(pDX, IDC_TCHART1, m_chart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 m_chartP 初始化的部分贴出来,估计是初始化时,指定 IDC相同了

有没有针对 vs2013及以上版本的api操作说明。

貌似vs版本不一样,api还不一致的。

网上好多代码都没法直接拿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