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对贴片电解电容的焊盘设计有什么建议数据吗

楼主(2019-08-12):
在这边焊了一次,如图,感觉锡量很多,而且好像影响到了边上的电阻。

网友:
楼主位的图看起来像返修过, 不过返修的挺好,这种焊锡量非常好.

个人见解: 不加其它措施的话,  贴片电解电容,之类体积大, 重量的是最难控制装配后期稳定性的.  真实的振动环境为X、Y、Z方向的复合振动.    这这么小一点焊盘,牢固程度是很大的考验.
换句话说: 这么大的个, 甩下来还不是稀松平常的事!
个人建议: 参考一下松下人家是怎么设计焊盘的, 链接 https://industrial.panasonic.cn/ ... 00/DME0000COL66.pdf

网友:
如果要求耐震,必须要加大焊盘面积,焊盘太小了肯定是不行。

网友:
还是Jlc出个 封装库吧,这样标准

网友:
电解电容防震,打胶是第一选择!

网友:
楼主:  高的器件周围放低的器件如阻容,需要有一定的距离,否则就会造成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