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不够用,帮忙推荐 一个可靠的驱动4*4的矩阵键盘IC?

楼主(2019-08-12):
IO口不够用,帮忙推荐 一个可靠的驱动4*4的矩阵键盘IC? IIC  SPI接口都可以  就按键驱动  没有LED显示啥的

网友A:
自己写个更灵活,用小封装的单片机

网友:
天马微系列很多。例如  TM16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更灵活,用小封装的单片机

生产上多一个烧写步骤,容易出问题,加工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