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电路保护TVS和GDT放电管到底是接大地还是接0V地?

楼主(2019-08-12):
通信电路保护TVS和GDT放电管到底是接大地还是接0V地?  很多标准参考图  但是看不出是接0V GND还是接大地PE

网友:
都有,接外壳的居多吧。

网友A:
一直有疑问,因为有些端口还有耐压要求,与泻放回路有矛盾,不晓得怎么统一起来

楼主:
两个地区别很大啊

网友:
GDT接大地,TVS就看情况了

网友B:
我们户外无线网关,pcb地,机壳,是一个地,也有GDT TVS管,安装的时候,问题来了,好多楼顶没有或者市内位置没有大地接地条件,只能浮着,就这样户外运行了半年多了,接地我是一点不懂,有谁能指出我这样做的缺点吗

网友:
TVS肯定是接电源地,GDT接大地,没条件,接电源地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户外无线网关,pcb地,机壳,是一个地,也有GDT TVS管,安装的时候,问题来了,好多楼顶没有或者市内位 ...

浮着是不行的。

网友:
我在现场400米24台设备波特率2400通过RS485通讯,如果多点接地收到全是乱码,全部浮地反尔接收正常了,没试过单点接地因为主机旁边就是个大功率变频器。

网友C:
有条件接大地的一定要接大地,没有条件的,例如人造卫星等,要带一块泥土上去,地线接到泥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接大地的一定要接大地,没有条件的,例如人造卫星等,要带一块泥土上去,地线接到泥巴上。 ...

机智!!!!!!!!!!

网友:
TVS 就是提供了一条电势差的快速泄放通道,让接了 TVS 的两端电势差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敏感器件的绝缘层击穿损坏。根据应用环境,一些产品不接地也是可以的。多余的能量在 TVS 上直接转化成热量被消耗掉了。

网友:
GDT 不接大地没有意义,它是浪涌的泄放通道,这个能量若无处泄放或消耗,基本上电器就报废了。

网友:
GDT 可以接在泄放回路的地上,这样就把打端口的能力泄放到适配器上.如果适配器不过关可能吧适配器打坏了.

网友:
GDT在前面接大地,这里的大地要保证阻抗低才行,一般的大地就是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疑问,因为有些端口还有耐压要求,与泻放回路有矛盾,不晓得怎么统一起来 ...

这种情况是需要端口隔离吧

网友(2019-11-14):
大神私信你了,想请你指导一下FPGA 实现S曲线的问题,拜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