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直流电机驱动芯片有哪些,12V 1A正反转即可

楼主(2019-08-12):
求推荐个12V 1A正反转的芯片,L298两路 体积也大,想找个一路的
再推荐一个 12V转3.3V的电源芯片,我现在用的HT7533-1很容易击穿

网友A:
BD6221,;罗姆直流无刷,18V,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BD6221,;罗姆直流无刷,18V,1A.

非常感谢。。。。。。。。。。。

网友B:
RZ7899  6A 3-25v 刚看到还没用,看出货量还可以

网友B:
我也遇到了HT75 击穿问题了,现在打算用ht7463A试试,同时也希望推荐刚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HT75 击穿问题了,现在打算用ht7463A试试,同时也希望推荐刚好的芯片 ...

你也是做低功耗吗,要求待机电流很小?  我看ht7463 外围电路 待机功耗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做低功耗吗,要求待机电流很小?  我看ht7463 外围电路 待机功耗很大 ...

是啊,电池供电和外部供电,外部供电 15v就烧HT -1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Z7899  6A 3-25v 刚看到还没用,看出货量还可以

可惜的是没有电流检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的是没有电流检测呢

就给一个芯片供电足以

网友D(2019-11-29):
用这个是不是单片机都不用pwm控制了?

网友(2020-01-06):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是不是单片机都不用pwm控制了?

如果需要調速,還是要有PWM支援啊!!
不調速就不需要PWM,GPIO直接控制正轉、反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