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接口LCD显示图片,渐变色处出现黑点,可能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12):
之前LCD显示闪烁的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现在又发现个奇怪的现象,在图片渐变色处出现了黑点,如下图所示

我用逻辑分析仪抓了下RGB接口的数据,比较了下接口数据是对的,RGB接口发出的数据中并没有黑点

RGB屏是卖的正点原子的ATK-4.3'  RGB屏模块,请问哪位坛友遇见过这种情况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点原来的RGB颜色是不是有点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原来的RGB颜色是不是有点特殊?

那需要先确定这些黑点的坐标,,这个有点儿麻烦,,我看看怎么能搞到这些坐标,,

网友B:
是不是液晶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C:
1. 换张图片
2. 试下抖动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液晶初始化有问题?

RGB屏没有初始化吧??根本没有初始化接口

网友D:
用放大镜看看出问题的像素。我觉得是PCLK时钟边沿设置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RGB屏没有初始化吧??根本没有初始化接口

RGB屏没有初始化接口,但是MCU上的RGB控制器有初始化接口啊
看下控制器时序是否设置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换张图片
2. 试下抖动算法

黑点都出现在颜色渐变处,,没有颜色渐变的图片就不会出现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放大镜看看出问题的像素。我觉得是PCLK时钟边沿设置错误

厉害了老哥,,DCLK边沿一改,,立马就好了

感谢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RGB屏没有初始化接口,但是MCU上的RGB控制器有初始化接口啊
看下控制器时序是否设置对了 ...

感谢指点,,确实是RGB控制器时序的问题,,改下采样边沿就好了

网友:
LZ, 有问题的控制器时序, 显示全red, 全green,全blue,有问题吗?

或显示 grey的标准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