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牛刀,校准一台fluke17b万用表

楼主(2019-08-12):
朋友有块17b万用表,说用了几年感觉误差比较大,我拿过来测试,确实误差大了一些,测3v只有2.986,测10v是9.96v。经过校准以后,比之前好很多了。校准的具体方法见图中的表格,针对每一个校准点,调节相应的电位器即可。先是电压,R18. R64 R8,然后电容R11,然后是温度的R49 R35,然后是电流R29和R27,这几个电位器在电路板上都有标出,很容易找到。

网友:
感谢楼主,收藏了,家里17B刚好可以对照校验一下

网友A:
17B+的是不是有些不同呢?
楼主位的最后一张图是在哪里找的?

网友B:
要拆外壳吗?我的还在保修期,没有高精度校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B+的是不是有些不同呢?
楼主位的最后一张图是在哪里找的?

17B+的不一样,需要短接两个金手指才能进校准模式,而且不是调节电位器,直接按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外壳吗?我的还在保修期,没有高精度校准源。

17b需要开盖校准,因为要调节电位器。

网友:
17b+,周了爱乐普电池几年了没充过电,还能用,真的省电。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的5520A的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C:
楼主,187能校么?

网友:
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网友:
fluke 5520a是个好东西

网友:
羡慕楼主的5520A!

网友D:
口水楼主的标准源,我都参照这张图,对着高位表调的。

网友:
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
校准参考源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87能校么?

可以校,不过187 189出问题的比较多,表笔座经常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口水楼主的标准源,我都参照这张图,对着高位表调的。

您的方法不错,不过需要注意调节的顺序,通常直流电压调节后会影响其他档位的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校,不过187 189出问题的比较多,表笔座经常接触不好。

校187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方法不错,不过需要注意调节的顺序,通常直流电压调节后会影响其他档位的测量。 ...

非常感谢,之前还真没注意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