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小程序已发布,斐讯排插彻底用起来了,哈哈

楼主(2019-08-12):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449-1-1.html

接上一个帖,原来的编辑不了了

欢迎测试.

测试账号:test1
密码跟账号一样.

里面有两个设备,也就是现在能支持两种设备,一个就是排插,另一个是用w600+lcd(有传感器,也可以发布文本等功能)

正好趁这个机会玩玩微信小程序.

从上周一开始接触小程序,昨天下午提交,今天审核通过,算起来只花了一星期学习,欢迎提意见,轻拍..哈哈

整体架构大概是这样

设备  <-->   mqtt服务器  <--- 微信小程序
数据库 <----> 快驴(Lua)  <--- 微信小程序

排插由上发布主题,忘记设置retain,所以微信小程序进入页面后,没有数据,必须等待下一次上报,或主动触发一个命令,才会上报,由于不好拆,暂时没拆开修改程序, (w600+lcd上面已经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A:
不错!赞一个!
不同用户的设备,如何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赞一个!
不同用户的设备,如何绑定?

登陆的时候不是有个账号嘛,通过账号和分组来区分(可以多个人管理同一个分组,分组也分级的,可以管理子分组)

后面考虑 可以加一个扫码或添加设备的,谁扫描或谁添加的就归谁(前提是这个设备还没有归属)

网友B:
是不是该出个教程了,一星期精通微信小程序,造福一下坛友。

网友C:
微信小程序资料有吗 ,或者是连接,有空也想玩玩

网友D:
无线配网用小程序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信小程序资料有吗 ,或者是连接,有空也想玩玩

我只是上官网,其他地方基本没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配网用小程序方便吗?

考虑做个web server,通过浏览器来配置,或者小程序里面直接用蓝牙,找到一个三块钱的蓝牙芯片,应该明天会到。

网友E:
斐讯还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斐讯还活着

你去看看还能买到这个排插不?^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该出个教程了,一星期精通微信小程序,造福一下坛友。

精通算不上,还差得远呢,只是勉强用起来而已,资料也基本是参考官网的。说说发布审核的事吧,周六傍晚提交,然后昨天早上提示审核没通过,说是要提供测试账号,才能体验完整功能,其实我本来就想到应该要提供测试账号的,也准备好测试账号了,但是没找到可以填的地方,后面仔细看就看到了。修改后审核再提交,下午还是没审核通过,说是分类选错了,按照他提示的分类,重新选择后,大概一个小时就审核通过了。不过按照目前我这修改的进度,估计每天都可以提交审核一次,哈哈。

网友:
一周就搞定了,楼主学习能力真强!

网友F:
感谢楼主的探索精神  不过已经有小程序了  兼容之前的电源控制和电量统计 比较完美了

网友G:
这种排查有什么实际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做个web server,通过浏览器来配置,或者小程序里面直接用蓝牙,找到一个三块钱的蓝牙芯片,应该明天 ...

顶蓝牙,如果做好 ,能分享给大家  感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排查有什么实际用途?

就是普通的插排,只是可以远程查看开关状态,和控制开关而已,进一步的话,可以各种设备根据需求联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插排,只是可以远程查看开关状态,和控制开关而已,进一步的话,可以各种设备根据需求联动。 ...

比如插个冰箱或者电视,可能几年都不用关闭。电器都有自己的开关,不知道这个排插应用到哪个地方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如插个冰箱或者电视,可能几年都不用关闭。电器都有自己的开关,不知道这个排插应用到哪个地方合适? ...

冰箱这个比较特殊,常年不会断电,但是也不是没有用,比如这个插座可以检测电压,电流功率,统计用电量等

像电视一般都有自己的开关,但是像我经常也只是用遥控器关掉而已,那用这种插座的话,比如我可以让他晚上12点到凌晨7点之前插座直接断电。

还有像电磁炉这种,比如我在煮东西,然后关掉出门。但是出门之后我又不确定我有没有关掉,是不是忘记关了?我就可以根据这个来看他的状态,或者干脆直接关掉。

插座并不一定局限于插座,它本身就是控制继电器或其他东西(传感器等),比如你可以控制灯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这个比较特殊,常年不会断电,但是也不是没有用,比如这个插座可以检测电压,电流功率,统计用电量等 ...

原来如此,感谢楼主耐心回答。

楼主:
蓝牙模块昨天已经到了,今天已经调通跟微信小程序通讯.

这是模块,芯片只要3块钱,应该是从蓝牙音箱改的方案,因为它还支持tf卡/u盘播放,还支持蓝牙音箱功能,跟小程序连接用的是BLE.

左边是微信小程序,右边是安卓的串口调试工具, 文本是微信小程序发过去的,通过一个usb转ttl串口接到手机上串口调试工具显示出来, "123"是从串口调试助手,发到微信小程序的.

网友H:
这个玩意儿有很多SDK,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好用的。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玩意儿有很多SDK,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好用的。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呢?

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考虑做个web server,通过浏览器来配置,或者小程序里面直接用蓝牙,找到一个三块钱的蓝牙芯片,应该明天 ...

微信小程序已具备局域网udp通讯功能,通过udp通讯可以本地设备配网。可参考我的小程序:IOT管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微信小程序已具备局域网udp通讯功能,通过udp通讯可以本地设备配网。可参考我的小程序:IOT管家

设备开热点,手机连上,然后小程序udp通讯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设备开热点,手机连上,然后小程序udp通讯吗?

是的,给我的esp32模块配网用的。这个在家里,没有外网也可以控制家庭设备,远程需要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给我的esp32模块配网用的。这个在家里,没有外网也可以控制家庭设备,远程需要服务器 ...

你这个配网有点麻烦,还要自己输IP,端口,ssid,密码。

我试了一下,确实可以。

网友:
出个教程吧,一星期精通微信小程序,造福一下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配网用小程序方便吗?

小程序支持udp,支持局域网通讯,设备这边开热点,手机连上也能很方便配网,刚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的探索精神  不过已经有小程序了  兼容之前的电源控制和电量统计 比较完美了 ...

已经把电压,电流,功率检测也调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昨天已经到了,今天已经调通跟微信小程序通讯.

这是模块,芯片只要3块钱,应该是从蓝牙音箱 ...

楼主厉害,到手蓝牙就玩起来了。能分享蓝牙小程序源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厉害,到手蓝牙就玩起来了。能分享蓝牙小程序源码嘛?

PS:新版小程序已审核通过,并发布,今天这么快17点才提交的,原来以为要明天才审核了.

楼主:
今天简单写了两个软件(其实是3个,有一个是我自己注册账号用的).

大家如果也想改造,但是自己搭服务器和小程序又嫌麻烦,可以直接用我的服务器和小程序,免费共享给大家使用,需要账号的私信,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两个软件和文档来测试,使用了.

PS:后面会增加更多设备类型(正在规划通过配置文件,生成小程序设备控制页面)

网友K:
大侠,3元钱的蓝牙, 测试的速度可能到多少?
UDP 通讯的demo(微信小程序)能否发一个参考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侠,3元钱的蓝牙, 测试的速度可能到多少?
UDP 通讯的demo(微信小程序)能否发一个参考一下?
谢谢。 ...

没专门测过速度,只是配网的话,对速度没啥要求,用UDP的话,就不需要蓝牙了.

UDP的例子官网就有,三五行代码就搞定了.

网友K:
谢谢大侠   ,我想用蓝牙来做  其他无线的转发调试工具。
对速度有点要求, 所以想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大侠   ,我想用蓝牙来做  其他无线的转发调试工具。
对速度有点要求, 所以想了解下。 ...

我也想用这个芯片做一个蓝牙串口调试的工具,从之前打印的速度来看,速度并不快,115200波特率,应该到不了.

网友:
帮顶一下,顺便申请个账号来玩玩

楼主:
原帖不能更新,资料有改动,增加一个dll,解决某些电脑无法运行的问题.

再放一个视频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408411245459064/4408411292236653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帖不能更新,资料有改动,增加一个dll,解决某些电脑无法运行的问题.

多谢楼主。我也想搞一个用微信控制家里的灯的,搞活动时买了腾讯云服务器,刚买了一个8块钱一年的域名,证书之类的,只是我服务器是ubuntu的,上网一搜,不是阿里云的就是其它系统,稿了一周多了,还是没什么头绪
借用楼主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