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可靠实用的高端NMOS驱动电路或方案?

楼主(2019-08-12):
如题,在14S锂电池电池系统上,想用高端NMOS做电子开关, 尝试了几个方案都不成功,最主要的问题是NMOS开启的时间太慢了,当后端接大的容性负载时,在NMOS开启的瞬间,很大的冲击电流有一定概率损坏MOS;
就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坛友做过类似方案的,是否有开启速度快(几个us),并且可靠的驱动电路或者方案。或者有对应的产品也可以推荐参照一下;

网友A:
加个mh级大电感(记得接续流二极管)试试。硬开关再快的mos也抗不住,高压脉冲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很难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mh级大电感(记得接续流二极管)试试。硬开关再快的mos也抗不住,高压脉冲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很难对付 ...

这样说,高端NMOS驱动基本上无解?

网友B:
参考变频器的输入端,串功率电阻、电阻并联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变频器的输入端,串功率电阻、电阻并联继电器。

没了解过变频器哦,不太清楚里面的电路架构,能画一个示意图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高端NMOS驱动基本上无解?

你电压太高,瞬间负载等价于短路,没有mos能抗得住,igbt也不好说。

我试验过,用mos做高端过流保护,短路瞬间mos管就坏了。我用的是20A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压太高,瞬间负载等价于短路,没有mos能抗得住,igbt也不好说。

我试验过,用mos做高端过流保护,短 ...

我可以增加一级预充电,但是预充电也只能缓解(上电峰值电流会减低到200-300A),我选的MOS内阻为1mR的,4个并联,理论上单颗300A冲击电流也不会损坏;因为上电瞬间冲击电流的时间很短(100-300us就结束了);
主要是驱动电路要可靠,MOS开启时间要快(几个us)。如果MOS开启速度太慢,会经过MOS的线性区,造成MOS瞬间功耗剧增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压太高,瞬间负载等价于短路,没有mos能抗得住,igbt也不好说。

我试验过,用mos做高端过流保护,短 ...

暂时不考虑负载端短路的情况,如果负载短路,整个系统估计也没得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增加一级预充电,但是预充电也只能缓解(上电峰值电流会减低到200-300A),我选的MOS内阻为1mR的, ...

预充电阻小一点啊,功率大一点,保护板都有预充电路的

网友C:
你这个跟高端NMOS没什么关系。你要解决的是连上电池瞬间,要有预充电路限制电流,待电容电压接近或等于电池电压后再与电池完全联通。

网友D:
用隔离的dc-dc模块做一个浮动的电源,在上面布置电路如何,可以加上预充电,也可以用MIC4420这种6A的驱动器做高速驱动。电压60v给大电容充电的话还是尽量做预充电用mos大概能行做恒流电路需要保证散热,要是真的短时间开启做到1uS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大电流会产生很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跟高端NMOS没什么关系。你要解决的是连上电池瞬间,要有预充电路限制电流,待电容电压接近或等于电池 ...

在上电完成预充电后,后端系统有几百毫安电流,会在预充电电阻上形成压降,这个时候开启MOS,实际上还是会有大电流,MOS开启时间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隔离的dc-dc模块做一个浮动的电源,在上面布置电路如何,可以加上预充电,也可以用MIC4420这种6A的驱动器 ...

有预充电电阻,隔离电源会不会体积很大?这个方案也许可以试下;

网友E:
汽车上用的智能高边开关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汽车上用的智能高边开关耐操。

有具体产品或者图片吗,我搜关键字没看到?
是固态继电器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产品或者图片吗,我搜关键字没看到?
是固态继电器这种?

参数、指标?

楼主:
60V,持续200A,峰值600A(毫秒到秒级别),有风冷5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产品或者图片吗,我搜关键字没看到?
是固态继电器这种?

英飞凌的网站上去找。

网友:
加电感吧

楼主:
是这样加电感吗?
可是这样的话电感,需要过200A的持续电流,有这么大电感?

网友F:
为什么不在低端用N-CH MOSFET来驱动? 我们作的BMS都是在低端控制的.好弄的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在低端用N-CH MOSFET来驱动? 我们作的BMS都是在低端控制的.好弄的狠.

低端控制简单啊,但是现在电池都开始带通讯的,通讯有信号地从外部连接,这样断不开地,会烧别的设备;
根据应用需要,只能做高端开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加电感吗?
可是这样的话电感,需要过200A的持续电流,有这么大电感? ...

200A持续电流这个量级,就不适合采用MOS方案。电动汽车基本就是这个量级了,都是用的继电器。

网友H:
200A 这种应该考虑MOS模块吧,像拳头大小的单管模块,同样参数的肯定要比220封装、247封装的皮实、耐操。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A持续电流这个量级,就不适合采用MOS方案。电动汽车基本就是这个量级了,都是用的继电器。 ...

实际样品测试过,4个1mR,10*10贴片MOS并联,有风冷的情况下还OK;因为不做高频开关,没有开关损耗,只是导通损耗,选内阻低,有散热,应该OK;
最主要问题还是上电瞬间,开启速度慢与冲击电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0A 这种应该考虑MOS模块吧,像拳头大小的单管模块,同样参数的肯定要比220封装、247封装的皮 ...

用了4个10*10,1mR,MOS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过瑞萨10S、30A的BMS方案,高边NMOS,单芯片方案

有具体芯片型号吗?

网友:
你这个可以搜索下 Hi Side Driver 。找专业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样品测试过,4个1mR,10*10贴片MOS并联,有风冷的情况下还OK;因为不做高频开关,没有开关损耗,只是 ...

你说的这些问题,用继电器都可以解决了。电动汽车启动后,继电器也就吸合一次,余下的时间也都是是静态导通,但为什么不敢用MOS?也是考虑的冲击及应急动作等情形,这些继电器都能扛过去但MOS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