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严重发热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12):
简直要疯了, 单片机TTL/COMS电平   MAX3232    RS232接口设备

偶尔能通读,正常不发热.  大多数情况下一上电就发热.

网上查了,都遇到过,也没给出个好的解决方案.

难道要改为485接口通讯了吗?

向做过RS232通讯的前辈请教

======编辑========

解决方案:先买几片SP3232换上试试. 谢谢大家

网友:
确定正品?这芯片买到过假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原理图贴出来 PCB贴出来布线图贴出来。 都排除了,就是假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贴出来 PCB贴出来布线图贴出来。 都排除了,就是假芯片了。

TTL转232电路是假货宝的那个1块多2块多一片的模块,5个贴片电容,1个芯片.很小的板的那种.

芯片肯定不是原装进口.  是国产仿制的.

国产连一个232芯片也做不到了吗, 性能差些没关系,这货是抽风,时好时坏.

还是改用485通讯算了.  国产485也没见这抽风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TTL转232电路是假货宝的那个1块多2块多一片的模块,5个贴片电容,1个芯片.很小的板的那种.

芯片肯定不是 ...

这点钱都要省,那你还问个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TTL转232电路是假货宝的那个1块多2块多一片的模块,5个贴片电容,1个芯片.很小的板的那种.

芯片肯定不是 ...

你买国产芯片的出问题很正常,我有用原装SP3232的,没有人反应过会出问题,以前用国产芯片总是有人反映会发热

网友:
往贵的买,5块一片的3232,准保不发热。

网友:
我买的1.9圆的max232也是,换成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