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在什么情况下引脚会损坏

楼主(2019-08-12):
Python

前几天调试好的I2C程序,今天再运行显示IO错误,换过设备,拆过I2C芯片, 使用I2C检测指令一个设备也检测不到,怀疑是最近安装了python matplotlib(纯界面的东西,按说不可能),系统重新安装也不行。最后使用GPIO输出I2C的SCL引脚GPIO5,只有低电平,后来测量引脚对地短路,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同时GPIO7也坏了。

网友:
用手抚摸引脚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