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x9封装光模块

楼主(2019-08-12):
单模,1310nm,1x9封装,FC接口,速率DC-50M的光模块,求推荐!

网友A:
成都芯瑞 ,奥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都芯瑞 ,奥雷等

多谢!现在1x9的似乎很少了

楼主:
这种可以工作在低速状态下吗?比如只有2M的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可以工作在低速状态下吗?比如只有2M的速率。

建议咨询厂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可以工作在低速状态下吗?比如只有2M的速率。

不行的,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2019-12-30):
这个工作在直流状态的可能需要定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