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BC26:一个关于移远NB-IOT BC26发布主题消息的问题:

楼主(2019-08-12):
物联网BC26:一个关于移远NB-IOT  BC26发布主题消息的问题:

请问,有在用移远的 NB模块  BC26吗?BC26向阿里云MQTT服务器发布主题消息的时候,消息内容可以是16进制的数据吗?

BC26 发布主题消息 指令:AT+QMTPUB=<tcpconnectID>,<msgID>,<qos>,<retain>,“<topic>”,“<msg>“

在网上找到的相关的例子发送的消息内容都是字符串形式的。比如 以下这个:
//Publish messages.
AT+QMTPUB=0,0,0,0,“topic/pub”,“hello MQTT.”

而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1、当发布的数据内容是可显示字符的时候,模块提示,成功发布消息主题,并且也能收到服务器返回我发出去的可显示字符的内容。

2、当发布的数据内容是非可显示字符(如十六进制0xAA 0x55)的时候,模块能提示,成功发布消息主题,并且也能收到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内容是空的。
MQTT服务器 那边的人员说他那边收到的数据是空的,所以返回的数据是空的。

如:发送 AT+QMTPUB=0,0,0,0,“topic/pub”,“0x300x310x320x330x340x35”    -----------发送可显示字符     模块提示成功发布  并成功返回 “123456”

发送 AT+QMTPUB=0,0,0,0,“topic/pub”,“0xAA0x550x200x180x060x01”    -----------发送非可显示字符     模块提示成功发布  但返回的数据是空的"",
这个时候,MQTT服务器那边的人员说,收到我发布的数据也是空的。

说明:MQTT服务器不是www.alyun.com的阿里云物联网管理平台,而是用户自己创建的阿里云MQTT服务器。这是不是属于服务器对数据的解析出了问题?

BC26不至于 局限于字符串发布的主题消息吧?第一次用BC26、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物联网这样的功能的项目,在折腾、在摸索!烦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提醒和指点。

网友A:
你要确认反馈的是成功,而不是仅仅看到返回OK就认定发送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认反馈的是成功,而不是仅仅看到返回OK就认定发送成功

我截了一张图。
我在程序里面做了(可显示字符和非可显示字符)一个轮流发送

可显示字符是:20180806    有返回"20180806"

不可显示字符是:0x20 0x18  0x06 0x06 0x01 0x00 0x01       返回的是空的""

从返回的数据来看是 发布成功的。

网友B:
建议楼主慎用啊,用过这个模块,说实话真的呵呵了,资料写的模棱两可,技术支持的技术回答更是包含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意思就是你自己试试,我也不知道,软硬件一起做的容易把自己搞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慎用啊,用过这个模块,说实话真的呵呵了,资料写的模棱两可,技术支持的技术回答更是包含了非常大 ...

你这回复让lz心里哇凉哇凉的啊!

网友C:
直接发16进制是有问题的,我是把数据转换成16进制的字符串再发送的,移远的技术支持确实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发16进制是有问题的,我是把数据转换成16进制的字符串再发送的,移远的技术支持确实不怎么样 ...

是的,现在 就这么做了 把16进制数转换成 16进制的字符串 再发送了

楼主:
改为 16进制字符串发送了。没找到好的方法,暂时 只能这样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慎用啊,用过这个模块,说实话真的呵呵了,资料写的模棱两可,技术支持的技术回答更是包含了非常大 ...

楼主:
大伙 顺便 推荐一下   集成 MQTT协议栈的 用哪个公司的模块会更好,说好的移远是大公司,所以 就选了他们家的。推荐推荐喔。。。。

楼主:
后来发现  BC26 是可以通过 配置命令  设置 发送和接收是字符型还是 HEX型的。
  AT+QMTCFG=“dataformat”,<tcpconnectID>,[<send_format>,[<recv_format>]]

网友(2019-10-09):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  BC26 是可以通过 配置命令  设置 发送和接收是字符型还是 HEX型的。
  AT+QMTCFG=“dataformat” ...

我现在在用bc20似乎还可以,这个模块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NB-IoT可以使用MQTT这种需要保持连接的协议?那样的话,岂不是失去了NB的低功耗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发现  BC26 是可以通过 配置命令  设置 发送和接收是字符型还是 HEX型的。
  AT+QMTCFG=“dataformat” ...

配成HEX模式的收发格式,估计还是不能实现你楼主位的需求。  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成HEX模式的收发格式,估计还是不能实现你楼主位的需求。  你试过吗?

配置成hex格式,可以传输任意数据,在bc20上已经测试了

楼主:
后来 我还是用了HEX  TO   ASCII  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 我还是用了HEX  TO   ASCII  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will支持hex格式吗?